ATMEGA128外部中断整理

楼主(2017-06-26):
外部中断通过引脚INT7:0 触发。只要使能了中断,即使引脚INT7:0 配置为输出,只要电平发生了合适的变化,中断也会触发。这个特点可以用来产生软件中断。外部中断用到了以下几个寄存器:EICRA、EICRB、EIMSK、EIFR。

1、外部中断控制寄存器A -EICRA
Bits 7..0 – ISC31, ISC30 – ISC00, ISC00: 外部中断3 - 0 敏感电平控制位
外部中断3-0的中断敏感电平控制

2、外部中断控制寄存器B -EICRB
Bits 7..0 – ISC71, ISC70 - ISC41, ISC40: 外部中断7 - 4 敏感电平控制位
外部中断7-4的中断敏感电平控制
3、外部中断屏蔽寄存器- EIMSK
Bits 7..0 – INT7 – INT0: 外部中断请求7 - 0 使能
当INT7 – INT0 为'1’,而且状态寄存器SREG 的I 标志置位,相应的外部引脚中断就使
能了。外部中断控制寄存器– EICRA 和EICRB 的中断敏感电平控制位决定中断是由上升
沿、下降沿,还是电平触发的。只要使能,即使引脚被配置为输出,只要引脚电平发生了
相应的变化,中断可将产生。据此可以实现软件中断。

4、外部中断标志寄存器- EIFR
Bits 7..0 – INTF7 - INTF0: 外部中断标志7 - 0

附:
单片机ATmega128中的中断标志位
/* External Interrupt Request 0 */
#define INT0_vect                        _VECTOR(1)
#define SIG_INTERRUPT0                        _VECTOR(1)
/* External Interrupt Request 1 */
#define INT1_vect                        _VECTOR(2)
#define SIG_INTERRUPT1                        _VECTOR(2)
/* External Interrupt Request 2 */
#define INT2_vect                        _VECTOR(3)
#define SIG_INTERRUPT2                        _VECTOR(3)
/* External Interrupt Request 3 */
#define INT3_vect                        _VECTOR(4)
#define SIG_INTERRUPT3                        _VECTOR(4)
/* External Interrupt Request 4 */
#define INT4_vect                        _VECTOR(5)
#define SIG_INTERRUPT4                        _VECTOR(5)
/* External Interrupt Request 5 */
#define INT5_vect                        _VECTOR(6)
#define SIG_INTERRUPT5                        _VECTOR(6)
/* External Interrupt Request 6 */
#define INT6_vect                        _VECTOR(7)
#define SIG_INTERRUPT6                        _VECTOR(7)
/* External Interrupt Request 7 */
#define INT7_vect                        _VECTOR(8)
#define SIG_INTERRUPT7                        _VECTOR(8)
/* Timer/Counter2 Compare Match */
#define TIMER2_COMP_vect                _VECTOR(9)
#define SIG_OUTPUT_COMPARE2                _VECTOR(9)
/* Timer/Counter2 Overflow */
#define TIMER2_OVF_vect                        _VECTOR(10)
#define SIG_OVERFLOW2                        _VECTOR(10)
/* Timer/Counter1 Capture Event */
#define TIMER1_CAPT_vect                _VECTOR(11)
#define SIG_INPUT_CAPTURE1                _VECTOR(11)
/* Timer/Counter1 Compare Match A */
#define TIMER1_COMPA_vect                _VECTOR(12)
#define SIG_OUTPUT_COMPARE1A                _VECTOR(12)
/* Timer/Counter Compare Match B */
#define TIMER1_COMPB_vect                _VECTOR(13)
#define SIG_OUTPUT_COMPARE1B                _VECTOR(13)
/* Timer/Counter1 Overflow */
#define TIMER1_OVF_vect                        _VECTOR(14)
#define SIG_OVERFLOW1                        _VECTOR(14)
/* Timer/Counter0 Compare Match */
#define TIMER0_COMP_vect                _VECTOR(15)
#define SIG_OUTPUT_COMPARE0                _VECTOR(15)
/* Timer/Counter0 Overflow */
#define TIMER0_OVF_vect                        _VECTOR(16)
#define SIG_OVERFLOW0                        _VECTOR(16)
/* SPI Serial Transfer Complete */
#define SPI_STC_vect                        _VECTOR(17)
#define SIG_SPI                                _VECTOR(17)
/* USART0, Rx Complete */
#define USART0_RX_vect                        _VECTOR(18)
#define SIG_USART0_RECV                        _VECTOR(18)
#define SIG_UART0_RECV                        _VECTOR(18)
/* USART0 Data Register Empty */
#define USART0_UDRE_vect                _VECTOR(19)
#define SIG_USART0_DATA                        _VECTOR(19)
#define SIG_UART0_DATA                        _VECTOR(19)
/* USART0, Tx Complete */
#define USART0_TX_vect                        _VECTOR(20)
#define SIG_USART0_TRANS                _VECTOR(20)
#define SIG_UART0_TRANS                        _VECTOR(20)
/* ADC Conversion Complete */
#define ADC_vect                        _VECTOR(21)
#define SIG_ADC                                _VECTOR(21)
/* EEPROM Ready */
#define EE_READY_vect                        _VECTOR(22)
#define SIG_EEPROM_READY                _VECTOR(22)
/* Analog Comparator */
#define ANALOG_COMP_vect                _VECTOR(23)
#define SIG_COMPARATOR                        _VECTOR(23)
/* Timer/Counter1 Compare Match C */
#define TIMER1_COMPC_vect                _VECTOR(24)
#define SIG_OUTPUT_COMPARE1C                _VECTOR(24)
/* Timer/Counter3 Capture Event */
#define TIMER3_CAPT_vect                _VECTOR(25)
#define SIG_INPUT_CAPTURE3                _VECTOR(25)
/* Timer/Counter3 Compare Match A */
#define TIMER3_COMPA_vect                _VECTOR(26)
#define SIG_OUTPUT_COMPARE3A                _VECTOR(26)
/* Timer/Counter3 Compare Match B */
#define TIMER3_COMPB_vect                _VECTOR(27)
#define SIG_OUTPUT_COMPARE3B                _VECTOR(27)
/* Timer/Counter3 Compare Match C */
#define TIMER3_COMPC_vect                _VECTOR(28)
#define SIG_OUTPUT_COMPARE3C                _VECTOR(28)
/* Timer/Counter3 Overflow */
#define TIMER3_OVF_vect                        _VECTOR(29)
#define SIG_OVERFLOW3                        _VECTOR(29)
/* USART1, Rx Complete */
#define USART1_RX_vect                        _VECTOR(30)
#define SIG_USART1_RECV                        _VECTOR(30)
#define SIG_UART1_RECV                        _VECTOR(30)
/* USART1, Data Register Empty */
#define USART1_UDRE_vect                _VECTOR(31)
#define SIG_USART1_DATA                        _VECTOR(31)
#define SIG_UART1_DATA                        _VECTOR(31)
/* USART1, Tx Complete */
#define USART1_TX_vect                        _VECTOR(32)
#define SIG_USART1_TRANS                _VECTOR(32)
#define SIG_UART1_TRANS                        _VECTOR(32)
/* 2-wire Serial Interface */
#define TWI_vect                        _VECTOR(33)
#define SIG_2WIRE_SERIAL                _VECTOR(33)
/* Store Program Memory Read */
#define SPM_READY_vect                        _VECTOR(34)
#define SIG_SPM_READY                        _VECTOR(34)
外部中断7-0标志位为INT7_vect至INT0_vect。
例:
1、端口初始化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E = 0xef;
        DDRE  = 0xb2;                    //令DDRE=0B10110010,使第六位为0,这是外部中断
//打开时,初始化端口需要注意的。
}
2、寄存器初始化
void interrupt_init()
{
        EIMSK |= 0x40;                                  //使能外部中断6
EICRB = 0x30;                                   //上升沿触发方式
        MCUCSR = 0x00;                                  //控制和状态寄存器初始化
}
3、外部中断程序服务子程序
ISR(INT6_vect)
{
        count_2++;
        if (count_2 == 10)
        {
                count++;
                //Send_SingleChar(count>>8);
                //Send_SingleChar(count);
                count_2 = 0;
        }
        else
        {
                count = coun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