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8×8LED点阵屏仿电梯数字滚动显示HEX文件

楼主:
51单片机实例-数字滚动屏

33 8×8LED点阵屏仿电梯数字滚动显示.zip

51单片机实例

网友A(2018-07-16):
你好,有代码吗?

网友B:
/*****************************************************************************************
*                                                                                                    *
*                         LED点阵实验 (左右上下流动显示)                                                                         *
*        说明 通过P0 P1和 P2 作为点阵接口                                                                                         *
*要求学员掌握 LED点阵的工作原理和 各点阵脚的定义及接法,具体接线请参考接线说明                     *
*我们采用的LED点阵式是低功耗,在做实验时可以用单片机脚直接驱动                                 *
******************************************************************************************/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纵条表
unsigned char code tabb[]={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衡条表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k=10;k>0;k--)   //循环时间是 10*20*248次
        for(i=20;i>0;i--)
        for(j=248;j>0;j--);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

        while(1)
        {
        for(j=0;j<3;j++)   //从左到右3次
        {
        for(i=0;i<8;i++)   //循环8次逐条点亮8个LED点阵灯
        {
        P2=taba[i];
        P0=0xff;
        delay1();
        }
        }

        for(j=0;j<3;j++)    //从右到左3次
        {
        for(i=0;i<8;i++)   //循环8次逐条点亮8个LED点阵灯
        {
        P2=taba[7-i];
        P0=0xff;
        delay1();
        }
        }

        for(j=0;j<3;j++)   //从上到下3次
        {
        for(i=0;i<8;i++)   //循环8次逐条点亮8个LED点阵灯
        {
        P2=0x00;
        P0=tabb[7-i];

        delay1();
        }
        }

        for(j=0;j<3;j++)   //从下到上3次
        {
        for(i=0;i<8;i++)   //循环8次逐条点亮8个LED点阵灯
        {
        P2=0x00;
        P0=tabb[i];

        delay1();
        }
        }
        }
        }

网友C:
多谢LZ!很有价值!

网友D(2018-09-09):
你好  有你这个电梯仿真的C语言程序么   可以发一下么  想了解一下原理

网友E(2018-12-22):
值了。学习的。运行成功,但是没看到C语言代码

网友F(2019-12-23):
用什么打开啊

网友G(2021-07-14):
引用 网友B:
/*****************************************************************************************
*                                                         ...

不要在这里乱回好吧,你发的这个代码根本就不是楼主这个实验的代码,别发在这误导别人

网友G:
我也打不开这个,不知道怎么打开,可以去搜搜看这类文件怎么打开

网友H(2021-11-16):
这是仿真图和代码一体的吗

网友I(2025-05-31):
你好这个有源代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