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流水灯系统大神谁会?急用!谢谢各路大神!

楼主(2017-06-26):
可控流水灯系统
1.使用8255进行流水灯灯的状态的输入。如输入为00010001,则下一时刻为00100010,再下一时刻为01000100,依此类推,设计要求修改带进位的循环指令为不带进位的循环指令;
2.使用8253进行流水灯流动速度的控制,当8253的计数初值发生变化时,使得流水灯的变换速度发生相应的变化;
3.使用0809实现模拟信号的输入,并将A/D转换结果实现对计数器初值的调整,从而实现对流水灯的流转速度的控制。在所有灯为亮或所有灯为灭时,可以对A/D旋钮进行调节,观察数码管显示的值到适当的数值,再改变灯的亮灭状态时,流水灯将按照新的流转速度进行流转。

网友A:
作业布置完了,待他人来做,你在为谁学习?

网友B:
这个老师也有问题,8255、8253是上世纪80年代为intel8080配套的I/O扩展器件,性价比极低,早在世纪90年代已彻底淘汰不用,但那些只是老化的老师还在用这些芯片教授,据说有研究生考试考到8255.

网友B:
实例36  并行扩展8255
实例36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