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I=1,SUBF 不能获取,求大神打救!

楼主(2017-06-26):
单片机程序是通过手机向蓝牙发送 1=“0x31”,2=“0x32”、3=“0x33”选择工作模式,开机默认工作模式是模式1但是调试过程中发现不能将SUBF里的数据提取出来!这是怎么回事?搞了一个下午都不行??
求救

/*模式1:全不工作模式 LED_1,蜂鸣器不工作
  模式2:在模式2工作期间,LED_1,蜂鸣器以较慢的频率闪烁
  模式3:在检测到规定范围内将启动蜂鸣器和LED_1,每次启动将闪烁工作一段时间*/

#include<reg51.h>
sbit Trig=P2^1;
sbit Echo=P2^0;
sbit sound=P2^3;  //蜂名器为低电平触发
sbit LED_1=P1^0;  //LED_1为低电平触发

bit bool_number;  //是否继续循环判断
bit successful_ditection;        //是否成功测距判断
bit successful_ES;                        //串口接收值能否有效作用改变mod变量判断
unsigned char ES_number;

unsigned int distance;
unsigned int time;
unsigned char mod_number;
unsigned char mod; //储存工作模式
unsigned char i;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_ms);         //延迟函数
void ditection_distance();                 //测距函数
void interrupt_CSH();                     //中断设置和初始化
void mod_1();                                         //模式1、2、3
void mod_2();
void mod_3();

main()//////////////////////////////////////////////////////////////////////////////////主函数
{
interrupt_CSH();
P0=1;
mod=1;        //设置开机时 设备的工作模式为1
bool_number=1;         //设置开机时循环工作模式1

while(1)
{
  bool_number=1;
  switch(mod)
  {
   case 1:mod_1();break;
   case 2:mod_2();break;
   case 3:mod_3();break;
   default:break;
  }
}
}
/////////////////
void interrupt_CSH() /////////////////////////////////////////////////////////////中断设置和初始化
{
EA=1;

ES=1; //开串口中断
PS=1; //串口中断 设为低优先级中断

TMOD=0x21;         //定时器1为工作模式2,定时器0为工作模式1

SCON=0x50;         //接收模式 串口工作方式1  sm0sm1=01,REN=1
PCON=0x00;
TH1=0xfd;         //波特率为9600
TL1=0xfd;

TR1=1;
}
////////////////////////////////////////////////////////////////////////////////////串口中断函数
void interrupt_ES()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函数
{
  ES_number=SBUF;
  successful_ES=1;                 //判断接受的数据作用后是否有改变设备工作模式,successful_ES=1为能,反之不能
  switch(ES_number)
  {
   case 0x31:mod_number=1; break;
   case 0x32:mod_number=2; break;
   case 0x33:mod_number=3; break;
   default:successful_ES=0; break;
  }
if(successful_ES==1)
{
  if(mod!=mod_number) bool_number=0;
}
RI=0;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_ms)
{
unsigned int delay_number=0;
for(;delay_number<120*x_ms;delay_number++);
}
/////////////////////////////////////////////////////////////////////////////////模式1
void mod_1()        //设备工作模式1
{
if(sound==0) sound=1;
if(LED_1==0) LED_1=1;
while(bool_number);
}
////////////////////////////////////////////////////////////////////////////////模式2
void mod_2()  //设备工作模式2
{
sound=1;
LED_1=1;

while(bool_number)
{
  for(i=0;i<40;i++) delay(5);
  sound=~sound;
  LED_1=~LED_1;
}
}
////////////////////////////////////////////////////////////////////////////////模式3
void mod_3()  //设备工作模式3
{
unsigned char do_time=0;
while(bool_number)
{
  sound=1;
  LED_1=1;

  ditection_distance();
  if(successful_ditection==1)
  {
   time=TH0*256+TL0;
   distance=time*0.17; //单位为mm
   if(distance<300)
   {
    for(do_time=0;do_time<20;do_time++)
    {
         delay(20);
         sound=~sound;
         LED_1=~LED_1;
     }
   }
  }
}
}
///////////////////////////////////////////////////////////////////////////////////////////测距函数
void ditection_distance()
{
TL0=0x00;
TH0=0x00;
successful_ditection=0;

Trig=1;
for(i=0;i<20;i++);
Echo=0;
Trig=0;

while(Echo==0);
TR0=1;
successful_ditection=1;
while(Echo==1);
TR0=0;
for(i=0;i<100;i++) delay(1);
}

楼主:
对了 Echo为超声波测距信号接收端,Trig为超声波测距发射端

楼主:
对了,Trig为超声波测距信号发射端,Echo为超声波测距接收端
超声波测距外设为HD-SR04

网友A:
如果证明“SUBF 不能获取”?有没有在“ES_number=SBUF"处设置一个中断?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问题已经解决了!!
重要的事说三次
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B(2018-10-28):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问题已经解决了!!
重要的事说三次

问题是什么,怎么解决的啊楼主

网友B:
是你那个Switch里的case没加单引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