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c文件中定时器无法中断

楼主(2017-06-27):
利用ad7705的源代码,写一个ADC采集P1.0,P1.1口发送PWM,且PWM_Control函数可以控制其脉宽,占空比,以及模式1,2
然后我定时器完成初始化后,所有程序烧录进去后,定时器的t并没有计数(就是没有发生中断),ad7705源代码中使用了串口中断,是这个原因吗?还是其他原因?
我单独将PWM_control拿出来生成hex文件,用proteus的示波器观察是成功的.
/***************************************主函数**************************************/
#include "bsp.h"
#include "lcd.h"
uchar code first1[]="Vdd=";
uchar code first2[]="Set:";
uchar code second[]="Test=";
uchar t = 0,c = 0,k;//k为脉冲周期
void initial();
void PWM_Control1( uchar Width, uchar DutyCycle, uchar count,uchar partern);

static void TM7705_Demo(void);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initial()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 |= 0x21; //设置定时器T0,T1 开启 T0工作模式1
TH0 = (65536-1000)/256;
TL0 = (65536-1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
/******************* PWM脉冲控制函数**********************/
void PWM_Control1( uchar Width, uchar DutyCycle, uchar count,uchar partern)  //1ms为最小单位
{        //uchar k;
   //脉宽设置  Wdith
   //占空比 X0% DutyCycle
  //脉冲个数  count
  // pin = ;
   k = (Width*10)/DutyCycle; //PWM整个周期
// while(c!=count)  //直到发送了count个脉冲,跳出循环
           if(partern == 1)
  {
   if (t<Width){ P1_0 = 1;P1_1 = 0;}else{ P1_0 = 0;P1_1 = 1;}// 控制I/O口输出 高低电平持续时间
  }
    if(partern == 2)
        {
         if (t<Width){ P1_0 = 0;P1_1 = 1;}else{ P1_0 = 1;P1_1 = 0;}
         }
}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void)
{ uchar n = 0,m = 0,k=0,i=0;
  bsp_Init();     /* 初始化底层硬件。 该函数在 bsp.c文件 */
  lcd_initial();  //lcd初始化
  initial();//定时器初始化
  delay(10);

while(1)
  {
     PWM_Control1(7,7,10,2);

  lcd_pos(0x00);
  for(n=0;n<4;n++)
   {
     lcd_wdat(first1[n]);
   }

  // lcd_pos(0x04);
/********Vdd显示***********/

   lcd_pos(0x08);
   for(m=0;m<4;m++)
     {
           lcd_wdat(first2[m]);
         }

//         lcd_pos(0x0e);
/********调节电压显示******/

        lcd_pos(0x40);
        for(i=0;i<5;i++)
         {
          lcd_wdat(second[i]);
          }

    lcd_pos(0x45);
/*********检测电压显示*****/
    lcd_wdat(TM7705_ReadAdc(1));
        TM7705_Demo();
}
}

/*
*********************************************************************************************************
*        函 数 名: TM7705_Demo
*        功能说明: 定时读取TM7705的ADC值,并打印到串口。请通过PC机串口工具查看结果。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TM7705_Demo(void)
{
        uint16_t adc1, adc2;

        bsp_InitTM7705();                        /* 初始化配置TM7705 */

        TM7705_CalibSelf(1);                /* 自校准。执行时间较长,约180ms */
        adc1 = TM7705_ReadAdc(1);

        TM7705_CalibSelf(2);                /* 自校准。执行时间较长,约180ms */
        adc2 = TM7705_ReadAdc(2);

        while (1)
        {
                bsp_Idle();

                #if 1
                        /* 双通道切换采样,执行一轮实际那约 160ms */
                        adc1 = TM7705_ReadAdc(1);        /* 执行时间 80ms */
                        adc2 = TM7705_ReadAdc(2);        /* 执行时间 80ms */
                #else
                        /* 如果只采集1个通道,则刷新速率 50Hz (缺省设置的,最大可以设置为500Hz) */
                        adc1 = TM7705_ReadAdc(1);        /* 执行时间 20ms (50Hz速率刷新时) */
                        adc2 = 0;
                #endif

                /* 打印采集数据 */
                {
                        int volt1, volt2;

                        /* 计算实际电压值(近似估算的),如需准确,请进行校准 */
                        volt1 = ((int32_t)adc1 * 5000) / 65535;
                        volt2 = ((int32_t)adc2 * 5000) / 65535;

                        /* 打印ADC采样结果 */
                //        printf("CH1=%5ld (%5dmV) CH2=%5ld (%5dmV)\r", (long int)adc1, volt1, (long int)adc2, volt2);
                }
        }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65536-1000)/256; //1ms
TL0 = (65536-1000)%256;
t++;
if(t == k)
    {
      t = 0;
          c++;
    }

}
               还有一个ad7705代码中串口中断设置
void bsp_InitUart(void)
{
        SCON = 0x50;        /* 010 1 0000B,工作方式1, 8位UART,波特率可变,允许接收 */
        TMOD = 0x21;        /* 设置T1,T0   T1工作于方式2 */
        TCON = 0x40;        /* 定时器1开始计数 */
        TH1 = 250;                /* T1计数初值 */
        TL1 = 250;
        PCON = 0x80;        /* SMOD置1,双倍速率 */
        RI = 0;
        TI = 0;
}

是什么原因导致定时器t0无法中断?

楼主:
找不到原因呀!!!!!!置顶一下

楼主:
人工置顶一下

网友A:
不错很好不错很好不错很好不错很好不错很好不错很好不错很好不错很好不错很好不错很好不错很好不错很好不错很好

网友B:
程序好像是东拼西凑出来的,没有条理,看不清,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好像是东拼西凑出来的,没有条理,看不清,帮顶。

ad7705底层用源代码的,不知是不是与定时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