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操作点亮一个灯就遇到麻烦,,求助

楼主:
第一个灯死活点不亮,
大神些帮帮我

网友A(2017-06-27):
兄弟是不是有短接子啊没吧过,要么你这板子LED是共阴的,你改成LED=1试一下来

网友A:
还有你看你板子原理图LED是不是po口o

网友B:
你这不是亮着呢

看看你的学习板电路图 led是共阳还是共阴 共阳的LED=0是亮 共阴的LED=1亮

看看你的led是接到P1口上么 或者中间有没有跳线啥的 是不是你没插上跳线

网友C:
程序虽然不规范但应该能点亮LED,不知LED怎么接的,改LED1=1试试。
#include <reg52.h>
sbit LED1=P1^0;
void main()
{
        while(1)
        {
                LED1=0;
        }
}

网友D:
你再 好好看看,我感觉还是可以做的

网友E:
要看一下led是共阴极还是共阳极的。

网友F:
你的板子是普中的吧?!
这种型号的板子,每个实验,都是要接线的。
你的程序没问题,但不接线,是没有反应的。
注意:学习单片机,是硬件与软件一起学习,不仅仅是编程。

网友G:
有电路图吗。试试led=1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