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帮分析一下程序的的各个意思功能

楼主(2017-06-27):
《单片机矩阵式键盘接口技术及编程》
键盘扫描程序:
从以上分析得到单片机键盘扫描程序的流程图如图2所示。程序如下
SCAN: MOV P1,#0FH
MOV A,P1
ANL A,#0FH
CJNE A,#0FH,NEXT1
SJMP NEXT3
NEXT1: ACALL D20MS
MOV A,#0EFH
NEXT2: MOV R1,A
MOV P1,A
MOV A,P1
ANL A,#0FH
CJNE A,#0FH,KCODE;
MOV A,R1
SETB C
RLC A
JC NEXT2
NEXT3: MOV R0,#00H
RET
KCODE: MOV B,#0FBH
NEXT4: RRC A
INC B
JC NEXT4
MOV A,R1
SWAP A
NEXT5: RRC A
INC B
INC B
INC B
INC B
JC NEXT5
NEXT6: MOV A,P1
ANL A,#0FH
CJNE A,#0FH,NEXT6
MOV R0,#0FFH
RET

网友A:
汇编看不懂

网友B:
有图吗?图在哪

网友C:
;《单片机矩阵式键盘接口技术及编程》
;键盘扫描程序:
;从以上分析得到单片机键盘扫描程序的流程图如图2所示。程序如下

SCAN:         MOV P1,#0FH ;一个端口(如P1口)就能组成4*4=16个按钮 P1.0-P1.3设置为输入线,行线P1.4-P.17设置为输出线
                MOV A,P1 ; 检测当前是否有键被按下。检测的办法是P1.4-P1.7输出全“0”,读取P1.0-P1.3的状态,
                ANL A,#0FH ; 若P1.0-P1.3为全“1”,则无键闭合,不然有键闭合。
                CJNE A,#0FH,NEXT1 ; 有键闭合,转移去除键抖动延时
                SJMP NEXT3  ; 无键闭合,转移
NEXT1:         ACALL D20MS ; 延时20毫秒去除键抖动
                MOV A,#0EFH ; 若有键被按下,应识别出是哪一个键闭合
NEXT2:         MOV R1,A
                MOV P1,A
                MOV A,P1
                ANL A,#0FH ; A里面的值和0F按位进行与运算!结果保存到A
                CJNE A,#0FH,KCODE ; 意思就是 2个数相比较 不 相等 则跳转
                MOV A,R1
                SETB C ; 使CY=1 (进位标志置位指令) 把寄存器C置为1
                RLC A  ; 即将A的内容左移一位,将进位位C中的值移到累加器A的最低位,A的最高位移到C里。 #0DFH #0BFH #07FH
                JC NEXT2 ; 如果进位C位为1 ,转移
NEXT3:         MOV R0,#00H ; 无效标志值
                RET         ; 返回
KCODE:         MOV B,#0FBH ;,然后可采用计算法将闭合键的行值和列值转换成所定义的键值
NEXT4:         RRC A ;指令就是带进位累加器循环右移 A的最低位移给C,并且C原来的值移给A的最高位。
                INC B
                JC NEXT4
                MOV A,R1
                SWAP A ;这条指令,将累加器A的高、低4位数据交换,也就是低4位数据进入高4位,高4位数据进入低4位。
NEXT5:         RRC A
                INC B
                INC B
                INC B
                INC B
                JC NEXT5
NEXT6:         MOV A,P1 ; 为了保证键每闭合一次CPU 仅作一次处理,必须却除键释放时的抖动。
                ANL A,#0FH
                CJNE A,#0FH,NEXT6
                MOV R0,#0FFH ;有效标志值
                RET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