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时钟程序(单片机和7279)

楼主(2017-06-27):
利用单片机和7279芯片实现①时钟②闹钟③定时器④万年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7279.h"
#include "key.h"

u16 count=0; //时间计数

u8 hour=12;                        //时
u8 min=0;                                //分
u8 sec=0;                                //秒
u8 al_hour=25;        //闹钟时
u8 al_min=0;                //闹钟分
u8 al_sec=0;                //闹钟秒
u8 mb_hour=0;                //秒表时
u8 mb_min=0;                //秒表分
u8 mb_sec=0;                //秒表秒

u8 num[8];          //存放显示码
u8 A_FLAG=0;        //闹钟响铃标志
u8 MB_PAUSE=0;//秒表暂停标志
u8 MB_ON=0;                //秒表开启标志
u8 key_num=0;        //功能键按下次数

sbit key_int=P3^2;//外部中断0

void Init(void);

/************************************************
*功能:主程序
************************************************/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

        while(1)
        {
                if(sec==60)  { min+=1; sec=0;}        //分加1
                if(min==60)  { hour+=1; min=0;} //时加1
                if(hour==24) { hour=0;}

                if(mb_sec==60)  { mb_min+=1; mb_sec=0;}        //分加1
                if(mb_min==60)  { mb_hour+=1; mb_min=0;} //时加1
                if(mb_hour==24) { mb_hour=0;}

                //计时到设定的闹钟时间,置标志
                if(hour==al_hour&&min==al_min&&sec==al_sec) A_FLAG=1;

                GetValue(num,key_num); //取对应的不同模式的显示码,
                Display(num);                                         //LED数码动态显示时间

                DingDing();         //闹钟响铃
        }
}

/******************************************
*功能:初始化程序
******************************************/
void Init(void)
{
        Bee=1;                                                                //关闭蜂鸣器
        sent_byte(CMD_RESET);        //复位7279

        TMOD&=0xF0;        //清定时器0工作方式
        TMOD|=0x02;        //方式2,8位自动装填
        TH0=0x06;                //次数250次,计数约271.267us
        TL0=0x06;                //

        IP=0x01;                //中断优先级
        IT0=1;                        //外部中断0边沿触发
        EA=1;                                //总中断
        ET0=1;                        //T0中断
        EX0=1;                        //外部中断0
        TR0=1;                        //打开定时器;

        key_int=1;        //外部中断0引脚拉高(不是必要的)
        num[2]=num[5]=0x0a;        //时间分隔,编码0
}

/******************************************
*功能: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O_time() interrupt 1
{
        count++;
        if(count==3686)
        {
                sec++;        //时间秒加1
          if(MB_PAUSE) mb_sec++;                        //秒表秒加1
    count=0;
        }
}

/******************************************
*功能: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
void Int_0() interrupt 0
{
        u8 key_id;        //按键值

……………………

网友A(2021-04-28):
有没有仿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