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0832的DI和D0端口为什么可以同时接在单片机的一个I/O口上

楼主(2017-06-27):
DI和D0为什么可以同时接在单片机的一个I/O口上

网友A:
在片选 满足条件(完成从高到低的跳变)后,第1个时钟脉冲的上升沿,测得DI=1,即启动ADC0832;第2、3个时钟上升沿输入A-D通道地址选择:00和01为差分输入,10和11为单端输入,如表9-1所示;第3个时钟下降沿,DI关断;第4个时钟是ADC0832使多路转换器选定的通道稳定,DO脱离高阻状态。
根据ADC0832串行A-D转换工作时序,DI端在接收主机起始和通道配置信号后关断,直至CS再次出现下跳变,DO端在DI端有效期间始终处于三态,因此DI端与DO端可与RXD端连接在一起,不会引起冲突。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

网友A:
实例85  ADC0832串行A-D(TXD输出CLK)

实例85 ADC0832串行A-D(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A:
实例86  ADC0832串行A-D(虚拟CLK)

实例8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