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怎么改成51单片机 求大神 下面 程序 急需呀 大神们

楼主(2017-06-27):
/********************************************************************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uchar b;                //中断值
uchar N=0;                //占空比计数值
uchar X=50;                //占空比初始值百分比

uchar z=0;

uchar key_up;
uchar key_down;

/************************************************************************
                                                        按键初始化
*************************************************************************/
sbit P2_0=P2^0;//占空比加
sbit P2_1=P2^1;//占空比减

sbit PWM=P3^7;//控制PWM的占空比输出

/************************************************************************
                                                        调速按键扫描函数
*************************************************************************/

void get_key(void)//按键扫描函数

{
while(P2_0==0)//按键加计数标志
{key_up=1;
}
while(P2_1==0)//按键减计数标志
{key_down=1;
}
}

/************************************************************************
                                                        定时器中断执行函数
*************************************************************************/
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

TH0=(65536-1)/256;          //重装计数初值
TL0=(65536-1)%256;          //重装计数初值
b++;
get_key();
if (key_up==1)
       {
           if(X!=100)//判断是否计数到100
              {
               X++;//加一
               key_up=0;
                           }
        }
if (key_down==1)
       {
            if(X!=0)//判断是否计数到0
              {
                   X--;//减一
               key_down=0;
               }
        }
}
/************************************************************************
                                                        程序主函数
*************************************************************************/
void main()
{
TMOD=0X01;                          //定时器中断0
TH0=(65536-2)/256;          //定时时间高八位初值
TL0=(65536-2)%256;          //定时时间低八位初值
EA=1;                                  //开CPU中断
ET0=1;                                  //开T/C0中断
TR0=1;
/****************************PWM处理部分*********************************************/
   while(1)
    {
          PWM=1;
      while(1)
      {
        b=0;
        while(!b);
           if (N==X)
               PWM=0;
            if(N==100)break;
               N++;
/*************************************************************************************/

              }
             N=0;
     }

}
/******************************程序结束************************************************/

网友A:
好的很,改什么啊,只要没用到52的第三个定时器,还有52头文件与51头文件内部关于sbit重复定义改51头,这里没看到

网友B:
直接编译烧入51单片机就可以用,这个程序没有用到52单片机特有的定时器2,放心用。

网友C:
就你的程序用51或52都一样

网友D:
#include<reg52.h>改成#include<reg51.h>就行了

网友E:
把第一句改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