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单片机温湿度检测装置的完整设计资料

楼主(2017-06-27):
小白们快快来观看,DHT11温湿度绝对好资料:

实物图:

使用前必看,请认真阅读,很多基本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在这里没有找到答案再联系解决。

0. 拿到成品如何使用?
     答:收到成品的同时还有电池盒,由于电池不能邮寄。所以作品拿到手请使用三节新电池,如果配的电池盒是四节的就用四节(有些作品需要4节供电),不能用旧电池(要用新买的电池,就电池可能看起来有点,有时候会电压供电不足的)。电池盒上的黑线是负极,红线是正极。对应的板子上的两根插针。插针靠边缘的那边是负极和电池盒的黑线连接,靠里边的是正极和电池盒的红线相连接。插上电如果电源灯不亮就是电源供电的问题,请检查电池那里有没有接好。另外有两个杜邦线,这两个线的作用是插到板子上的插针用的,电池和不能直接连到板子上,需要通过这两根插针相连。两个杜邦线没有和电池盒连上的,用手将两根线的头用手拉一点掉(或者用打火机烧掉一点),目的就是为了路出里面的导线,用手将两根导线和电池盒的导线用手粘在一起就行了,注意:上电的时候注意不要使这两个导线相碰,这样容易造成短路。 有时候如果上电无法运行,请再次上电测试。或者联系我们店家。

1. 程序文件夹里的东西用什么打开?
答:提供的是整个工程文件,是完整的文件。用keil2可以直接打开工程,keil2可以网上下载,用keil3或者keil4不一定能打的开工程。点击程序文件夹里的后缀名是.Uv2,例如像如图所示的这个文件  ,不同工程命名不一样。如果没有显示后缀,请百度如何显示文件的后缀名。如果用keil2打开程序后出现如图  首先这两个是keil2编译器自带的头文件,如果是有两个叉说明没有找到自带的头文件,是你自己本机上的keil2设置问题。这个百度一下也很容易解决的。至于这两个头文件干嘛用的,那就是C语言以及单片机的的基本知识了。百度一把一大推的介绍(这不是源代码,这是系统自带的头文件)。其中程序文件夹里的.C.H结尾的是原代码,其中.c是标准的函数定义,.h是函数的申明和变量的定义等。工程是按模块编写的标准写好,一般包含多个.c文件。有些人没有keil2工具打开程序。有以下三种方法:1、下载UltraEdit软件可以打开.c结尾的。2、在文件名上单击右键打开方式选择记事本可以打开。3、把.c后缀的文件改成.txt,双击就可以打开。很多人想把程序放到一个单独的word里:一般把所有的.c打开拷进去就行了,没有顺序要求。有些人想要把程序写在一个.c的文件里请自己修改程序。本工作室提供的已经是完整的包含所有源程序的整个工程了,根本就没有必要改。如果有那样的要求,请自己改。烧到单片机里的程序是整个工程编译后生成的hex文件,整个工程会把所有。C的程序编译生产一hex结尾的文件。

3.原理图用什么打开?
     答:原理图的格式提供有多种.sh或者.ddb结尾的,还有图片的格式,正常的.ddb打开软件是用Protel99SE,.sh打开的软件是DXP2004.这几个软件我在百度云里有共享,地址在文件的下面。对原理图的几点说明:很多人对原理图看不懂为什么线是没有连???其实原理图里有个标号,对每个引脚都有唯一的标号,如果原理图中的两个出现标号一样,则说明这两个点是连接起来的,而不是没有连。发给你们的原理图已经是完整的以标号相连的,以标号相连是比较正规的画法,如果想要用线连一起的原理图,自己打开软件把标号一样的都连起来就行。本店不提供代画修改原理图的服务。连下线对你们来说应该很简单的。其实也没有必要去连线,多此一举的。一般提供两个文件一个是99se打开,一个是dxp2004打开。

4. 提供哪些资料,设计资料的说明?
     答:本工作室主要做的是实物资料是免费附送,资料主要包括程序原理图等。保证原理图和程序和实物是对应统一的,买家可以把程序烧到实物里来验证程序的正确与否,参考论文里的程序可能是老版本的,本店不做论文,论文是免费附送,不对论文质量负责。因为不同的人对论文的看法不一样,有些人看不懂论文就觉得论文质量差什么的,本店不对论文做评论,免费附送,要不要随你们选择。

6.关于技术支持,问题的回答内容和方式等?
    答:本店不提供软件如何安装,如何打开原理图或者程序等。这些在上面的章节都有详细的使用说明。如果还是不会使用,请先百度。这些软件都太大,无法从我这里传送给你们。关于问题的技术支持,主要提供程序方面和原理图方面不懂的解答。而不是软件如何安装、打开等。最好以邮件的形式进行答疑。

7、问题的简单有以下几种方式:
    首先申明一点,店家不可能24小时等在那里你一有问题就及时的回复,如果刚巧人在那里那正好能及时回复。当然能现场回复肯定会现场回复。所以有时候不在线,有以下几种方式,最好以从上到下的优先级来:
    1、有问题最好能先罗列出来,能统一简答,不过碰到问题都随时可以问的。如果有多个问题最好以发邮件的方式罗列出1、2、3这样几点给我,因为旺旺或者QQ有时候不在线。但是邮件我每天都会去收取。我的邮箱:
   2、QQ上给我留言。如果当时没有简答,我稍后看到肯定会回复你的。
   3、旺旺给我留言。由于平时是手机登陆的旺旺,基本没有保存聊天记录的。所有如果人不在的话,最好不要在那里留言,发邮件最好了。
   4、如果非常紧急的话,可以给我电话
邮件的疑问一般当天晚上就会回复的。

8、关于单片机的型号?
本店里有AT89S52,AT89C51单片机,如果没有特殊要求都是AT89S52.如果对单片机型号有要求的一定要提前说。首先说明下这些单片机的引脚都是一样的,在实物上都是通用的,只是里面的存储等大小不一样。

9、程序是怎么下载进去单片机的?
    本店的单片机是通过编程器下载进去的。At89S51\C51等都可以通过编程器下载。板子上是没有下载口的,是通过编程器下载好后放到板子上就可以了。STC89S52是可以通过串口下载的,可以再板子上带下载口。可以用串口线下载,这样的话需要定制。
10、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协商解决。
有任何问题欢迎及时联系协商解决,我们会提供任何支持并及时的解决您的问题,同时希望卖家确认收货评论的时候给个5星好评,写点评语,我们会提供更优质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希望合作愉快,万分感谢。

毕业设计论文:

目录列表:
01、参考论文\
02、源程序\
04、原理图(多种格式)\
06、设计资料\
07、元器件清单\
08、开题报告\
09、任务书\
13、毕设答辩技巧\
14、课题申报表\
15、中期检查表\
16、实物图片\
17、答辩常见问题\
18、开发调试常见问题\
19、C语音学习视频\
20、单片机学习视频\
21、开发工具学习视频\
22、dxp2004软件安装视频\
23、keil 工具安装视频\
24、Protel 99se安装视频\
25、Proteus仿真软件安装视频\
26、开发工具软件\
使用前说明(请一定要先看).doc

论文的目录: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工具简介. 4
第一节C语言.  4
一、C语言的优点. 4
二、C语言的缺点. 4
第二节 Proteus 4
第三节Protel  5
一、软件特色.  5
二、仿真特点.  5
第四节本章小结.  5
第二章  设计任务分析及方案论证.  6
第一节设计任务要求和温湿度控制的发展. 6
一、设计过程及其工艺要求. 6
二、设计温湿度计的根据和意义.  6
三、露点意义.  7
第二节设计总体方案及其方案论证. 7
一、设计总体方案及其论证.  7
二、器件选定.  8
第三节本章小结. 18
第三章  硬件设计. 19
第一节主控制电路和测温时控制电路. 19
第二节主要模块的电路. 20
一、系统的蜂鸣器电路. 20
二、晶振电路.  21
三、显示电路.  22
四、传感器电路.  23
五、复位电路.  23
第三节本章小结.  24
第四章  软件设计.  25
第一节系统流程图. 25
第二节 编程思想. 26
第三节本章小结. 26
结  论. 27
致  谢. 28
参考文献.  29
附  录. 30
一、英文原文. 30
二、英文翻译.  36
三、源程序. 41
四、proteus 运行结果. 53

#include "dht11.h"
#include <reg52.h>

//请根据自己的dht11 接的IO 口来改动位定义

sbit dht11 = P2^0;
//防止在与硬件通信时发生死循环的计数范围

#define NUMBER 20
#define SIZE 5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tus;

//存放五字节数据的数组
static unsigned char value_array[SIZE];

/*可在其他的文件引用温湿度值,实际是温度的整数的10 倍
如dht11 读回的温度是26,则temp_value = 260, 湿度同理*/
int temp_value, humi_value;

static unsigned char ReadValue(void);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x, y;
        for(x = ms; x > 0; x--)
        {
                for(y = 124; y > 0; y--);
        }
}
static void DHT11_Delay_10us(void)
{
        unsigned char i;
        i--;
        i--;
        i--;
        i--;
        i--;
        i--;
}
/*读一个字节的数据*/
static unsigned char DHT11_ReadValue(void)
{
        unsigned char count, value = 0, i;
        status = OK; //设定标志为正常状态
        for(i = 8; i > 0; i--)
        {
                //高位在先
                value <<= 1;
                count = 0;
                //每一位数据前会有一个50us 的低电平时间.等待50us 低电平结束
                while(dht11 == 0 && count++ < NUMBER);
                if(count >= NUMBER)
                        {
                        status = ERROR; //设定错误标志
                        return 0; //函数执行过程发生错误就退出函数
                        }
                //26-28us 的高电平表示该位是0,为70us 高电平表该位1
                DHT11_Delay_10us();
                DHT11_Delay_10us();
                DHT11_Delay_10us();
                //延时30us 后检测数据线是否还是高电平
                if(dht11 != 0)
                {
                //进入这里表示该位是1
                        value++;
                //等待剩余(约40us)的高电平结束
                        while(dht11 != 0 && count++ < NUMBER)
                        {
                                dht11 = 1;
                        }
                        if(count >= NUMBER)
                        {
                                status = ERROR; //设定错误标志
                                return 0;
                        }
                }
        }
        return (value);
}
//读温度和湿度函数,读一次的数据,共五字节,读出成功函数返回OK, 错误返回ERROR
unsigned char DHT11_ReadTempAndHumi(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check_value = 0,count = 0;
        EA = 0;
        dht11 = 0; //拉低数据线大于18ms 发送开始信号
        Delay_1ms(20); //需大于18 毫秒
        dht11 = 1; //释放数据线,用于检测低电平的应答信号
        //延时20-40us,等待一段时间后检测应答信号,应答信号是从机拉低数据线80us
        DHT11_Delay_10us();
        DHT11_Delay_10us();
        DHT11_Delay_10us();
        DHT11_Delay_10us();
        if(dht11 != 0) //检测应答信号,应答信号是低电平
        {
                //没应答信号
                EA = 1;
                return ERROR;
        }
        else
        {
                //有应答信号
                while(dht11 == 0 && count++ < NUMBER); //等待应答信号结束

……………………

网友A(2018-06-06):
谢谢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2018-09-07):
原理图的附件在哪里呀

网友C:
就很完整啊

网友D(2018-11-21):
楼主,按键是不是就 加 减 复位 设置 这四个键呢

网友E(2018-12-29):
楼主的分享很有用,正好最近我们在做关于温湿度测控的课程设计。

网友F(2019-04-16):
有用,值得借鉴

网友G:
非常感谢楼主啦

网友H:
厉害两部分一年半

网友I(2019-11-06):
这资料,很全面了,赞一个

网友J(2020-04-19):
感谢楼主 这资料,很全面了,赞一个

网友K(2021-03-27):
能问一下那个元器件都需要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