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液晶显示程序

楼主:
Sheet1.pdf (116.73 KB, 下载次数: 6) 第一行显示:jidaingongcheng,前一字符为空;另一行对称显示该组两位学生姓名(ZWP  LYH),中间用空格隔开   求大神写个程序

网友A(2017-06-28):
实例67  LCD1602显示屏显示
实例61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实例67  LCD1602显示屏显示

网友C: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able[]= " jidaingongcheng";
uchar  table1[]="    ZWP  LYH";
sbit lcden=P1^2;
sbit lcdrs=P1^0;
sbit lcdrw=P1^1;

uchar num;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spi(uchar i,uchar t,uchar *p)
{
         uchar r;
     write_com(0x80+i);
         for(r=0;r<t;r++)
         write_data(*(p+r));
}
试试

网友D:
大神帮我看下我的电路板焊的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大神帮我看下我的电路板焊的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实例67  LCD1602显示屏显示

大神帮我看下我的电路板焊的对不对

网友A:
电路板焊的对不对也能看?太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焊的对不对也能看?太神了!

电路图发过去了,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