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按键和小灯问题

楼主(2017-06-27):
比如按键按5次小灯亮,是和输入捕获有关系吗?求程序

网友A:
原子MINI板子例程里给的是计算高电平时间的,用定时器输入捕获有点不对题了,你可以用一个外部中断来检测按键,再用一个变量存放你的按键按下次数,达到五次后执行灯亮灯灭程序,变量值清零就好了!

楼主:
unsigned char tick_1ms = 0;//1ms计数器,作为电机的基本计数器
unsigned char tick_200ms = 0;//刷新显示
char ctrl_comm = COMM_STOP;//控制指令
char ctrl_comm_last = COMM_STOP;//上一次的指令
unsigned char continue_time=0;
unsigned char bt_rec_flag=0;//蓝牙控制标志位
int k=0;
//循迹,通过判断三个光电对管的状态来控制小车运动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GPIOCLKInit();
        UserLEDInit();
        LCD1602Init();
        TIM2_Init();
        MotorInit();
        ServoInit();
        RedRayInit();
    while(1)
    {
                         if(tick_5ms >= 5)
                {
                          tick_5ms = 0;
                          if(SEARCH_M_IO == BLACK_AREA)//红外检测到黑线
                    {
                             k=k+1;
                            if(k==6)
                        {
                                     k=0;
                            }
                    }
                    else
                     {
                        DEN_SET;//灯亮
                     }
                    switch(k)
                        {
                        case 0: DEN_SET;break;
                        case 1: DEN_SET;break;
                        case 2: DEN_SET;break;
                        case 3: DEN_SET;break;
                        case 4: DEN_SET;break;
                        case 5: DEN_RESET;break;//灯灭
                        }

                }
    }
}
这是我用红外测黑线的程序,检测到5次黑线后,小灯灭,但有时两次就灭,有时10次才灭,啥原因?

网友B:
char LastKey;   LastKey = 1;   while(1) {     if(k == 0 && LastKey == 1)    //按下,且上一次检测按键时是弹起状态     {                             //这样才能保证每次按下时只执行一次,                                     //而不是一直在执行         Delay1ms(20);         if(k == 0)                //确定是第一次按下,执行动作         {             if((n % 2) == 0)             {                 LedFlash();             }             else             {                 P0 = 0xFF;             }             n++;         }     }           LastKey = k;                    //保存按键状态 }

网友C:
程序说明不全,暂时不知道
可能是你中断有问题
也可能是你检测灵敏度有问题
程序设定也有点问题

网友D:
你可以加个计数来辅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加个计数来辅助

具体点了,把每次计数赋值到k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ar LastKey;   LastKey = 1;   while(1) {     if(k&nbsp ...

what??????

网友E:
不用 你直接用定义个变量,按下一次加1 判断变量=5的时候点亮 然后清空变量

网友F:
程序不全有些问题不好说,但我觉得你可以将程序简化为

while(1)
    {
                 k=0;
                 if(tick_5ms >= 5)
                {

                          DEN_SET;//灯亮
                          if(SEARCH_M_IO == BLACK_AREA)//红外检测到黑线
                         {
                             k=k+1;
                          }

                         if(k==5)
                        {
                              tick_5ms = 0;
                              DEN_RESET;break;//灯灭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