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印为WCM的贴片三极管具体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7-06-27):
请教丝印为WCM的贴片三极管具体是什么型号?

网友A:
背印一般是批次号,靠它基本猜不到具体型号的。你可以用万用表先量出它是NPN还是PNP的三极管,然后根据它在线路中的起的功能(耐压/频率/放大倍数等参数)来选择用什么样的型号。

网友B:
用万用表先量出它是NPN还是PNP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