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与数码管设计的单片机电子表课程设计

楼主(2017-06-27):
你们可以看看,我也做的不太哈

课程设计任务书

课程名称: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设计题目C51系列单片机时()

业:电子信息工程班级:
学生姓名::
起迄日期:
指导教师: 刘国亮

Protues仿真电路
电子钟功能
日期显示
闹钟显示及闹钟开关显示位  右侧1为闹铃开  0为关
四个独立按键实现功能切换及各功能设置  设置时设置位闪烁

4.课程设计工作进度计划:
序号
起 迄 日 期
工  作  内  容

1

16日至17日

方案的论证和选择

2

18日至19日

构思设计整体框架

3

20日

电路设计

4

21日至25日

根据设计的电路写程序

5

26日至29日

调试程序并且用设计好的电路仿真

29日

验收

主指导教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lay P0
sbit LSA=P1^0;
sbit LSB=P1^1;
sbit LSC=P1^2;
sbit led=P2^2; //闹钟检测
sbit k1=P2^7;//        功能切换
sbit k2=P2^6;//设置加
sbit k3=P2^5;//         设置减
sbit k4=P2^4; //设置位选
sbit beet=P1^5; //蜂鸣器输出口
uchar y;//按键松开
uchar kai;//闹钟开启标志
uchar she;//设置标志
uchar t;//时间计数
uchar num;//功能切换
uchar fen;
uchar shi;
uchar miao;
uchar yue;
uchar nian;
uchar ri;
uchar shijian[8];
uchar  shi1; //闹铃时
uchar fen1;         //闹铃分
unsigned char code shuma[12]={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数码管显示数组0到9
0x7f,0x6f,0x40,0x00};
uchar brunyue[12]={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uchar runyue[12]={31,29,31,30,31,30,31,31,30,31,30,31};
void zhongshe();
void qishe();
void naoshe();
void shezhi();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naozhong()
{   uint a,m;
        if((shi1==shi)&&(fen1==fen)&&(kai%2))
          {                 for(m=20;m>0;m--)
               for(a=10;a>0;a--)
                   if((k1==0)||(k2==0)||(k3==0)||(k4==0))
                  { kai=0;break;  }
                    else
                     beet=~beet;
           }
}
void plays()                          //输出显示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lay=shuma[shijian[i]];
                 if(t>50)
        {                 switch(she)
                {
                  case(3):
                 if((i==0)||(i==1))
                  play=0x00; break;
                  case(2):
                   if((i==3)||(i==4))
                  play=0x00; break;
                  case(1):
                   if((i==6)||(i==7))
                  play=0x00; break;
                }
     }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play=0x00;//消隐
        }
}
void nao()                                //闹钟赋值
{  shijian[7]=kai;
   shijian[6]=11;
   shijian[5]=11;
   shijian[4]=fen1%10;
   shijian[3]=fen1/10;
   shijian[2]=10;
   shijian[1]=shi1%10;
   shijian[0]=shi1/10;

}
void rili()                                 //日期赋值
{  shijian[7]=ri%10;
   shijian[6]=ri/10;
   shijian[5]=10;
   shijian[4]=yue%10;
   shijian[3]=yue/10;
   shijian[2]=10;
   shijian[1]=nian%10;
   shijian[0]=nian/10;
}
void zhong()                                //电子钟赋值
{ shijian[7]=miao%10;
          shijian[6]=miao/10;
          shijian[5]=10;
          shijian[4]=fen%10;
          shijian[3]=fen/10;
          shijian[2]=10;
          shijian[1]=shi%10;
          shijian[0]=shi/10;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0D8;
    TL0 = 0x0F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shezhi()                                //功能设置函数
{  if((she!=0)&&((k2==0)||(k3==0)))
   {  delay10ms();
   if((she!=0)&&((k2==0)||(k3==0)))
         {
           switch(num)
                 { case(0):
                                    zhongshe(); break;
                   case(1):
                          qishe(); break;
                   case(2):
                                     naoshe();break;
                 }
         }
   }
}
void main()
{
    num=0;kai=1;she=0;
        fen1=59;shi1=23;
        miao=0;fen=58;        shi=23;
    ri=19;        yue=12;        nian=13;
    InitTimer0();
        while(1)
        {
        if(k1==0)
           {delay10ms();
                    if(k1==0)
                         {num=(num+4)%3;
                          she=0;}
                         led=~led;
                         while(!k1) ;}
         if(k4==0)
           {delay10ms();
                    if(k4==0)
                  she=(she+5)%4;
                  while(!k4) ;
           }
     shezhi();
         naozhong();
                 plays();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0D8;
    TL0 = 0x0F0;
          t++;
          if(t==100)
                { t=0;
                  miao++;
                  if(miao>59)
                  { miao=0;
                          fen++;
                          if(fen>59)
                          {
                            fen=0;
                            shi++;
                              if(shi>23)
                                   {
                                    shi=0;
                                        ri++;
                                                if(nian%4==0)
                                                { if(ri>runyue[yue-1])
                                                        {   ri=1;
                                   yue++;  }
                                                        if(yue>12)
                                                          {  yue=1;
                                                                nian++;        }
                                                 }
                                                 else
                                                 {if(ri>brunyue[yue-1])
                                                      {
                                                               ri=0;
                                                                     yue++;
                                                         }
                                                                  if(yue>12)
                                                                  {
                                                                   yue=0;
                                                                   nian++ ;
                                                                   }

                                                   }
                          }
                     }
                }
        }
        switch(num)
        {
           case(0):
           zhong();break;
           case(1):
           rili();break;
           case(2):
           nao();break;
           default: zhong();
        }
}
void zhongshe()
{         switch(she)
  {
case(1):
     miao=0;InitTimer0();break;
case(2):
    if(k2==0)
                        fen=(fen+61)%60;
        else
                fen=(fen+59)%60;
        break;
case(3):
        if(k2==0)
                           shi=(shi+25)%24;
        else
                          shi=(shi+23)%24;
                           break;
  }
  while((!k2)||(!k3)) ;
}
void naoshe()
{                 switch(she)
  {
case(1):
     if(kai==1)
         kai=0;
         else kai=1; break;
case(2):
    if(k2==0)
                        fen1=(fen1+61)%60;
        else
                fen1=(fen1+59)%60;
        break;
case(3):
        if(k2==0)
                           shi1=(shi1+25)%24;
        else
                          shi1=(shi1+23)%24;
                           break;
……………………

网友A(2017-12-28):
TH0 = 0x0D8;     TL0 = 0x0F0;这个什么意思呀?大神

网友B(2018-12-12):
很好,但就是程序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