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摇棒的详细制作资料 含状态迁移图 原理图 程序

楼主:
基于单片机的摇摇棒 状态迁移图

原理图:

//--------------------------------------------------------
// 项目:摇摇棒
// 模块:主程序
// 说明:
// 设计:张俊(版权所有,引用者请保留原作者姓名)
//--------------------------------------------------------
/*
版本说明:
2006-08-07        v01.01
        测试版本
        ACLK = TACLK = 32768Hz,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每2S中断一次,对P1.0~P1.6口输出取反

2006-08-07        v01.02
        测试版本
        改变计时器计数模式

2006-08-08        v01.03
        测试版本

2006-08-11        v01.04
        测试版本
        已经可以显示时间了,并且时间也可以运行了
        但是时间还不可调节

2006-08-12        v01.05
        增加按键和蜂鸣器功能(按键与LED口复用IO口)

2006-08-14        v01.06
        增加工作模式,不同模式下显示和按键内容不同

2006-08-16        v01.07
        修改部分BUG

2006-08-20        v01.08
        1.完成整点报时功能,每次整点鸣叫2声
        2.取消分钟提示功能(因为程序空间不够了)
        3.完善秒表功能
        4.增加一个延时自动退出功能,60秒内未按键,也未触发惯性开关,则返回模式0
        5.当无键计时>60秒,则禁止按键唤醒,必须通过惯性开关唤醒
                经过这样改动后,待机电流由16UA下降到了6UA.
*/

//--------------------------------------------------------
//插入文件包
//--------------------------------------------------------
#include
//--------------------------------------------------------
//--------------------------------------------------------
//重新命名数据类型
//--------------------------------------------------------

typedef unsigned char        tU08;                        //unsigned 8 bit definition
typedef unsigned char        tU8;                        //unsigned 8 bit definition
typedef unsigned int        tU16;                        //unsigned 16 bit definition
typedef unsigned long        tU32;                        //unsigned 32 bit definition

typedef signed char        tS08;                        //signed 8 bit definition
typedef signed char        tS8;                        //signed 8 bit definition
typedef signed int        tS16;                        //signed 16 bit definition
typedef signed long        tS32;                        //signed 32 bit definition

typedef float                tF32;
typedef double                tF64;

//--------------------------------------------------------
//显示段码表(A类代码)
//--------------------------------------------------------
const tU08 LCD_TAB_A[]=
{                                                        //编号                字符
        0x3E,        0x41,        0x41,        0x41,        0x3E,                //0                0
        0x00,        0x42,        0x7F,        0x40,        0x00,                //1                1
        0x42,        0x61,        0x51,        0x49,        0x46,                //2                2
        0x21,        0x41,        0x45,        0x4B,        0x31,                //3                3
        0x18,        0x14,        0x12,        0x7F,        0x10,                //4                4
        0x27,        0x45,        0x45,        0x45,        0x39,                //5                5
        0x3C,        0x4A,        0x49,        0x49,        0x30,                //6                6
        0x01,        0x01,        0x71,        0x0D,        0x03,                //7                7
        0x36,        0x49,        0x49,        0x49,        0x36,                //8                8
        0x06,        0x49,        0x49,        0x29,        0x1E,                //9                9

        0x7C,        0x12,        0x11,        0x12,        0x7C,                //10                A
        0x7F,        0x49,        0x49,        0x49,        0x36,                //11                B
        0x3E,        0x41,        0x41,        0x41,        0x22,                //12                C
        0x7F,        0x41,        0x41,        0x22,        0x1C,                //13                D
        0x7F,        0x49,        0x49,        0x49,        0x41,                //14                E
        0x7F,        0x09,        0x09,        0x09,        0x01,                //15                F
        0x3E,        0x41,        0x49,        0x49,        0x3A,                //16                G
        0x7F,        0x08,        0x08,        0x08,        0x7F,                //17                H
        0x00,        0x41,        0x7F,        0x41,        0x00,                //18                I
        0x00,        0x21,        0x41,        0x3F,        0x01,                //19                J
        0x7F,        0x08,        0x14,        0x22,        0x41,                //20                K
        0x7F,        0x40,        0x40,        0x40,        0x40,                //21                L
        0x7F,        0x02,        0x0C,        0x02,        0x7F,                //22                M
        0x7F,        0x04,        0x08,        0x10,        0x7F,                //23                N
        0x3E,        0x41,        0x41,        0x41,        0x3E,                //24                O
        0x7F,        0x09,        0x09,        0x09,        0x06,                //25                P
        0x3E,        0x41,        0x51,        0x21,        0x5E,                //26                Q
        0x7F,        0x09,        0x19,        0x29,        0x46,                //27                R
        0x26,        0x49,        0x49,        0x49,        0x32,                //28                S
        0x01,        0x01,        0x7F,        0x01,        0x01,                //29                T
        0x3F,        0x40,        0x40,        0x40,        0x3F,                //30                U
        0x1F,        0x20,        0x40,        0x20,        0x1F,                //31                V
        0x3F,        0x40,        0x30,        0x40,        0x3F,                //32                W
        0x63,        0x14,        0x08,        0x14,        0x63,                //33                X
        0x03,        0x04,        0x78,        0x04,        0x03,                //34                Y
        0x61,        0x51,        0x49,        0x45,        0x43,                //35                Z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36                空格
        0x7F,        0x7F,        0x7F,        0x7F,        0x7F,                //37                全亮▉
        0x00,        0x00,        0x36,        0x00,        0x00,                //38                冒号:
        0x00,        0x08,        0x1C,        0x08,        0x00,                //39                点.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40                中划线-

        //0x01,        0x3C,        0x42,        0x42,        0x24,                //39                摄氏度符号C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40                下划线_
        //0x08,        0x08,        0x3E,        0x08,        0x08,                //41                加号+
        //0x22,        0x14,        0x08,        0x14,        0x22,                //43                乘号*
        //0x08,        0x08,        0x2A,        0x08,        0x08,                //44                除号/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45                等号=

};

//显缓区
#define        disp_queue_sum        8                                //待显示字符串队列长度
tU08        disp_queue[disp_queue_sum];                        //待显示字符串队列

//时间系统
//tU08 TIME_Y;                                          //当前时间"年"(00~99)
//tU08 TIME_MO;                                          //当前时间"月"(1~12)
//tU08 TIME_D;                                          //当前时间"日"(1~31)
//tU08 TIME_W;                                          //当前时间"星期几"(1~7)

tU08 TIME_H;                                                  //当前时间"时"(0~23)
tU08 TIME_M;                                                  //当前时间"分"(0~59)
tU08 TIME_S;                                                  //当前时间"秒"(0~59)

//无键计时器
tU08 NOKEY_JSQ;                                          //无键计时器(每秒+1)

//秒表系统
tU08 RUN_H;                                                  //秒表时间"时"(0~99)
tU08 RUN_M;                                                  //秒表时间"分"(0~59)
tU08 RUN_S;                                                  //秒表时间"秒"(0~59)
tU08 RUN_MD;                                                  //秒表状态(0=停止,1=运行)

//定时系统
tU08 TIMER_H;                                                  //定时时间"时"(0~23)
tU08 TIMER_M;                                                  //定时时间"分"(0~59)
tU08 SP_M;                                                  //蜂鸣器鸣叫时间设置值(0~99分)(说明:0=定时关闭)
tU08 SP_RUN;                                                  //蜂鸣器鸣叫时间运行值(0~99分)(说明:0=定时关闭)

//工作模式
tU08 WK_MODE;                                                  //工作模式

//温度系统
//tU08 TEMP;                                                  //当前温度

//附加功能
tU08 FUN_ZDBS;                                          //整点报时(0=禁止,1=使能)
//tU08 FUN_FZTS;                                                //分钟提示(0=禁止,1=使能)

/*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
{
        unsigned short i;
        for(i=500; i>0; i--)
        {
                asm ("nop");
        }
}
*/

//--------------------------------------------------------
//延时若干时间
//入口: 延时时间=i*基本时间
//--------------------------------------------------------
void delay_n(tU16 i)
{
        for ( ; i!=0 ; i-- )
        {
                asm ("nop");
        }
}
/*
//--------------------------------------------------------
//显示当前时间年
//--------------------------------------------------------
void display_TIME_Y()
{
        disp_queue[0] = TIME_Y / 10;                 //年
        disp_queue[1] = TIME_Y % 10;
}
//--------------------------------------------------------
//显示当前时间月
//--------------------------------------------------------
void display_TIME_MO()
{
        disp_queue[3] = TIME_MO / 10;                 //月
        disp_queue[4] = TIME_MO % 10;
}
//--------------------------------------------------------
//显示当前时间日
//--------------------------------------------------------
void display_TIME_D()
{
        disp_queue[6] = TIME_D / 10;                 //日
        disp_queue[7] = TIME_D % 10;
}
*/

//--------------------------------------------------------
//显示当前时间时
//--------------------------------------------------------
void display_TIME_H()
{
        disp_queue[0] = TIME_H / 10;                 //时
        disp_queue[1] = TIME_H % 10;
}
//--------------------------------------------------------
//显示当前时间分
//--------------------------------------------------------
void display_TIME_M()
{
        disp_queue[3] = TIME_M / 10;                 //分
        disp_queue[4] = TIME_M % 10;
}
//--------------------------------------------------------
//显示当前时间秒
//--------------------------------------------------------
void display_TIME_S()
{
        disp_queue[6] = TIME_S / 10;                 //秒
        disp_queue[7] = TIME_S % 10;
}

//--------------------------------------------------------
//显示闹钟TM
//--------------------------------------------------------
void display_TM()
{
        disp_queue[0] = 29;                         //"T"
        disp_queue[1] = 22;                         //"M"
}
//--------------------------------------------------------
//显示闹钟时
//--------------------------------------------------------
void display_TIMER_H()
{
        disp_queue[3] = TIMER_H / 10;                 //时
        disp_queue[4] = TIMER_H % 10;
}
//--------------------------------------------------------
//显示闹钟分
//--------------------------------------------------------
void display_TIMER_M()
{
        disp_queue[6] = TIMER_M / 10;                 //分
        disp_queue[7] = TIMER_M % 10;
}

//--------------------------------------------------------
//显示闹钟"▉▉"
//--------------------------------------------------------
void display_ALL1()
{
        disp_queue[0] = 37;                         //"▉"
        disp_queue[1] = 37;                         //"▉"
}
//--------------------------------------------------------
//显示闹钟"▉▉"
//--------------------------------------------------------
void display_ALL2()
{
        disp_queue[3] = 37;                         //"▉"
        disp_queue[4] = 37;                         //"▉"
}
//--------------------------------------------------------
//显示闹钟"▉▉"
//--------------------------------------------------------
void display_ALL3()
{
        disp_queue[6] = 37;                         //"▉"
        disp_queue[7] = 37;                         //"▉"
}

//--------------------------------------------------------
//显示分隔符号":  :"
//--------------------------------------------------------
void display_COL()
{
        disp_queue[2] = 38;                          //":"
        disp_queue[5] = 38;                          //":"
}
//--------------------------------------------------------
//显示分隔符号"-  -"
//--------------------------------------------------------
void display_LINE()
{
        disp_queue[2] = 40;                         //"-"
        disp_queue[5] = 40;                         //"-"
}

//--------------------------------------------------------
//显示"SET -O"
//--------------------------------------------------------
void display_SET()
{
        disp_queue[0] = 28;                         //"S"
        disp_queue[1] = 14;                         //"E"
        disp_queue[2] = 29;                         //"T"
        disp_queue[4] = 40;                         //"-"
        disp_queue[5] = 24;                         //"O"
}

//--------------------------------------------------------
//刷新待显示字符串
//出口: disp_queue[]=待显示字符串队列
//--------------------------------------------------------
void new_display()
{
        //====根据工作模式判断
        switch( WK_MODE )                                        //根据工作模式判断
        {
                //case  0:                                //显示当前时间
                //        display_TIME_H();                         //时
                //        display_TIME_M();                         //分
                //        display_TIME_S();                         //秒
                //        display_COL();                          //":  :"
                //        break;
/*
                case  1:                                //显示当前日期
                        display_TIME_Y();                         //年
                        display_TIME_MO();                         //月
                        display_TIME_D();                         //日
                        display_LINE();                          //"-  -"
                        break;

                case  2:                                //显示星期几
                        disp_queue[0] = 36;                         //" "
                        disp_queue[1] = 32;                         //"W"
                        disp_queue[2] = 14;                         //"E"
                        disp_queue[3] = 14;                        //"E"
                        disp_queue[4] = 20;                         //"K"
                        disp_queue[5] = 36;                         //" "
                        disp_queue[6] = TIME_W % 10;                 //星期几
                        disp_queue[7] = 36;                         //" "
                        break;

                case  3:                                //显示温度
                        disp_queue[0] = 29;                         //"T"
                        disp_queue[1] = 14;                         //"E"
                        disp_queue[2] = 22;                         //"M"
                        disp_queue[3] = 25;                         //"P"
                        disp_queue[4] = 36;                         //" "
                        disp_queue[5] = TEMP / 10;                 //当前温度
                        disp_queue[6] = TEMP % 10;
                        disp_queue[7] = 39;                         //"摄氏度符号C"
                        break;
*/
                case  4:                                //显示闹钟时间
                        display_TM();                                //"TM"
                        disp_queue[2] = 36;                         //" "
                        display_TIMER_H();                         //"定时时间"时""
                        disp_queue[5] = 38;                         //":"
                        display_TIMER_M();                         //定时时间"分"
                        break;

                case  5:                                //显示秒表时间
                        disp_queue[0] = RUN_H / 10;                 //时
                        disp_queue[1] = RUN_H % 10;
                        disp_queue[2] = 39;                          //"."
                        disp_queue[3] = RUN_M / 10;                //分
                        disp_queue[4] = RUN_M % 10;
                        disp_queue[5] = 39;                          //"."
                        disp_queue[6] = RUN_S / 10;                 //秒
                        disp_queue[7] = RUN_S % 10;
                        break;

                case  6:                                //显示作者信息"zhangjun"
                        disp_queue[0] = 35;                         //"Z"
                        disp_queue[1] = 17;                         //"H"
                        disp_queue[2] = 10;                         //"A"
                        disp_queue[3] = 23;                         //"N"
                        disp_queue[4] = 16;                         //"G"
                        disp_queue[5] = 19;                         //"J"
                        disp_queue[6] = 30;                         //"U"
                        disp_queue[7] = 23;                         //"N"
                        break;

                case  7:                                //显示当前时间"时"
                        display_TIME_H();                         //时
                        display_ALL2();                         //"▉▉"
                        display_ALL3();                         //"▉▉"
                        display_COL();                          //":  :"
                        break;

                case  8:                                //显示当前时间"分""秒"
                        display_ALL1();                         //"▉▉"
                        display_TIME_M();                         //分
                        display_TIME_S();                         //秒
                        display_COL();                          //":  :"
                        break;
/*

                case  9:                                //显示当前时间"年"
                        display_TIME_Y();                         //年
                        display_ALL2();                         //"▉▉"
                        display_ALL3();                         //"▉▉"
                        display_LINE();                          //"-  -"
                        break;

                case  10:                                //显示当前时间"月"
                        display_ALL1();                         //"▉▉"
                        display_TIME_MO();                         //月
                        display_ALL3();                         //"▉▉"
                        display_LINE();                          //"-  -"
                        break;

                case  11:                                //显示当前时间"日"
                        display_ALL1();                         //"▉▉"
                        display_ALL2();                         //"▉▉"
                        display_TIME_D();                         //日
                        display_LINE();                          //"-  -"
                        break;
*/
                case  12:                                //显示定时时间"时"
                        display_TM();                                //"TM"
                        disp_queue[2] = 36;                         //" "
                        display_TIMER_H();                         //"定时时间"时""
                        disp_queue[5] = 38;                         //":"
                        display_ALL3();                         //"▉▉"
                        break;

                case  13:                                //显示定时时间"分"
                        display_TM();                                //"TM"
                        disp_queue[2] = 36;                         //" "
                        display_ALL2();                         //"▉▉"
                        disp_queue[5] = 38;                         //":"
                        display_TIMER_M();                         //定时时间"分"
                        break;

                case  14:                                //显示蜂鸣器鸣叫时间
                        display_TM();                                //"TM"
                        disp_queue[2] = 36;                         //" "
                        disp_queue[3] = 28;                         //"S"
                        disp_queue[4] = 25;                         //"P"
                        disp_queue[5] = 38;                         //":"
                        disp_queue[6] = SP_M / 10;                 //蜂鸣器鸣叫时间
                        disp_queue[7] = SP_M % 10;
                        break;

                case  15:                                //显示整点报时功能
                        display_SET();                                //"SET -O"
                        disp_queue[3] = 1;                         //"1"
                        if ( FUN_ZDBS != 0 )
                        {
                                disp_queue[6] = 23;                         //"N"
                                disp_queue[7] = 36;                         //" "
                        }
                        else
                        {
                                disp_queue[6] = 15;                         //"F"
                                disp_queue[7] = 15;                         //"F"
                        }
                        break;
/*
                case  16:                                //显示分钟提示功能
                        display_SET();                                //"SET -O"
                        disp_queue[3] = 2;                         //"2"
                        if ( FUN_FZTS != 0 )
                        {
                                disp_queue[6] = 23;                         //"N"
                                disp_queue[7] = 36;                         //" "
                        }
                        else
                        {
                                disp_queue[6] = 15;                         //"F"
                                disp_queue[7] = 15;                         //"F"
                        }
                        break;
*/
                  default:                                //以上条件都不满足时,显示当前时间
                        display_TIME_H();                         //时
                        display_TIME_M();                         //分
                        display_TIME_S();                         //秒
                        display_COL();                          //":  :"
                        break;
        }

}

//--------------------------------------------------------
//显示扫描程序
//入口: disp_queue[]=待显示字符串队列
//--------------------------------------------------------
void display_cnt()
{
        tU08 i;
        tU08 j;

        //====延时等待
        P1OUT &= 0x80;                                                //清除显示
        delay_n(15000);

        //====扫描显示队列中的字符
        for (i=0; i        {
                //====显示当前字符
                for (j=0; j<5; j++)                                //j=列号(0~4)
                {
                        P1OUT |= LCD_TAB_A[ disp_queue[i] * 5 + j ];        //送显当前字符的当前列
                        delay_n(150);                                        //列显示延时
                        P1OUT &= 0x80;                                        //清除显示
                        delay_n(10);                                        //列间隔延时
                }

                //====字符间隔延时
                delay_n(250);
        }
}

//--------------------------------------------------------
//IO初始化程序(复用口配置给key)
//--------------------------------------------------------
void IO_init_key()
{
        if (NOKEY_JSQ >= 60)                                //当无键计时>60秒,则禁止按键唤醒,必须通过惯性开关唤醒
        {
                P1OUT = 0x10;                                        //P1口输出状态
                P1DIR = 0xEF;                                        //P1口IO状态(0=输入,1=输出)
                //P1REN = 0x00;                                   //P1口上拉使能(0=禁止,1=使能)

                P1IE |= 0x10;                                        // P14 中断使能

        }
        else
        {
                P1OUT = 0x70;                                        //P1口输出状态
                P1DIR = 0x8F;                                        //P1口IO状态(0=输入,1=输出)
                //P1REN = 0x00;                                   //P1口上拉使能(0=禁止,1=使能)

                P1IE |= 0x70;                                        // P16~P14 中断使能
        }

        P1IES |= 0x00;                                         // P1口触发边沿选择 (0=上升沿有效,1=下降沿有效)
        P1IFG = 0x00;                                        // IFG cleared

}

//--------------------------------------------------------
//IO初始化程序(复用口配置给led)
//--------------------------------------------------------
void IO_init_led()
{
        P1OUT = 0x00;                                        //P1口输出状态
        P1DIR = 0xFF;                                        //P1口IO状态(0=输入,1=输出)
        //P1REN = 0x00;                                   //P1口上拉使能(0=禁止,1=使能)

        //P1IE |= 0x00;                                        // P16~P14 中断禁止
        //P1IES |= 0x00;                                         // P1口触发边沿选择 (0=上升沿有效,1=下降沿有效)
        //P1IFG = 0x00;                                        // IFG cleared
}

//--------------------------------------------------------
//参数初始化程序
//--------------------------------------------------------
void parameter_init()
{
        //TIME_Y = 6;                                          //当前时间"年"(00~99)
        //TIME_MO =1;                                          //当前时间"月"(1~12)
        //TIME_D =1;                                          //当前时间"日"(1~31)
        TIME_H =12;                                          //当前时间"时"(0~23)
        TIME_M = 0;                                          //当前时间"分"(0~59)
        TIME_S = 0;                                          //当前时间"秒"(0~119)

        RUN_H = 0;                                        //秒表时间"时"(0~23)
        RUN_M = 0;                                        //秒表时间"分"(0~59)
        RUN_S = 0;                                        //秒表时间"秒"(0~119)
        RUN_MD = 0;                                        //秒表状态(0=停止,1=运行)

        TIMER_H = 7;                                        //定时时间"时"(0~23)
        TIMER_M = 15;                                        //定时时间"分"(0~59)
        SP_M = 10;                                        //蜂鸣器鸣叫时间设置值(0~99分)(说明:0=定时关闭)
        //SP_RUN = 0;                                        //蜂鸣器鸣叫时间运行值

        WK_MODE = 0;                                        //工作模式

        FUN_ZDBS = 1;                                          //整点报时(0=禁止,1=使能)
        //FUN_FZTS = 0;                                          //分钟提示(0=禁止,1=使能)

}
//--------------------------------------------------------
//初始化程序
//--------------------------------------------------------
void init()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停止WDT

        IO_init_key();                                        //IO初始化程序(复用口配置给key)
        parameter_init();                                //参数初始化程序

        //定时器中断设置
        CCTL0 = CCIE;                                        //CCR0 中断使能
        CCR0 = 32768-1;                                        //定时器计数上限
        TACTL = TASSEL_1 + MC_1;                        //ACLK, contmode
                                                        //定时器A时钟源选择: 1 - ACLK
                                                        //定时器A计数模式: 1 - Up to CCR0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init();                                                //====初始化

        _BIS_SR(LPM3_bits + GIE);                        //Enter LPM3 w/ interrupt

        /*
        //====循环主体
        while (1)                                         // Loop
        {
                //asm  ( "nop" ) ;

                if (0x80 & P1IN)                        //如果P1.7=1
                {
                        P1OUT &= 0x80;                        //清除显示
                }
                else                                        //否则
                {
                        new_display();                        //刷新待显示字符串
                        display_cnt();                        //显示扫描程序

                }
        }
        */

}

//--------------------------------------------------------
//蜂鸣器控制程序
//--------------------------------------------------------
void SP_CNT()
{
                P1OUT |= 0x80;                        //开蜂鸣器
                delay_n(20000);                        //鸣叫延时
                P1OUT &= 0x7F;                        //关蜂鸣器

}
//--------------------------------------------------------
//Timer_A3 Interrupt Vector (TAIV) handler
//Timer_A3 中断服务程序
//说明:        根据TAIV寄存器判断,执行不同的中断响应
//中断频率=32768/(32768) = 1Hz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时钟系统计时
        TIME_S ++;
        if ( TIME_S > 59 )
        {
                TIME_S = 0 ;

                //蜂鸣器鸣叫时间运行值!=0时,运行值-1
                if ( SP_RUN !=0 )
                {
                        SP_RUN--;
                }

                TIME_M ++ ;

                if ( TIME_M > 59 )
                {
                        TIME_M = 0 ;

                        if ( FUN_ZDBS != 0 )        //整点报时功能
                        {
                                //SP_RUN = SP_RUN + 1;                //鸣叫一分钟
                                SP_CNT();                        //鸣叫一声
                                delay_n(60000);                        //鸣叫延时
                                SP_CNT();                        //鸣叫一声
                        }

                        TIME_H ++ ;
                        if ( TIME_H > 23 )
                        {
                                TIME_H = 0 ;

                                /*
                                TIME_D ++ ;
                                if ( TIME_D > 31)
                                {
                                        TIME_D = 1 ;
                                        TIME_MO ++ ;
                                        if ( TIME_MO > 12 )
                                        {
                                                TIME_MO = 1 ;
                                                TIME_Y ++ ;
                                                if ( TIME_Y > 99 )
                                                {
                                                        TIME_Y = 0 ;
                                                }
                                        }
                                }
                                */

                        }
                }
        }

//当当前时间=定时时间时,开始鸣叫
        if (( TIME_H == TIMER_H ) && (TIME_M == TIMER_M) && ( TIME_S < 10))
        {
                SP_RUN = SP_M;
        }

//蜂鸣器鸣叫时间运行值!=0时,鸣叫
        if ( SP_RUN != 0 )
        {
                SP_CNT();                        //鸣叫一声
                //delay_n(40000);                        //鸣叫延时
                //SP_CNT();                        //鸣叫一声
        }

//秒表系统计时
        if (RUN_MD != 0 )
        {
                RUN_S ++;
                if ( RUN_S > 59 )
                {
                        RUN_S = 0 ;
                        RUN_M ++ ;
                        if ( RUN_M > 59 )
                        {
                                RUN_M = 0 ;
                                RUN_H ++ ;
                                if ( RUN_H > 99 )
                                {
                                        RUN_H = 0 ;
                                }
                        }
                }
        }

//无键计时
        if (NOKEY_JSQ >= 60)                                //当无键计时>60秒,则执行
        {
                WK_MODE = 0 ;                                //切换工作模式

        }
        else
        {
                NOKEY_JSQ ++ ;                          //无键计时器(每秒+1)
        }

//
        IO_init_key();                                        //IO初始化程序(复用口配置给key)

}

//--------------------------------------------------------
//位置信号处理功能
//--------------------------------------------------------
void wz_fun()
{
        SP_RUN = 0;                                        //蜂鸣器鸣叫时间运行值=0,取消鸣叫
        NOKEY_JSQ = 0 ;                                  //无键计时器=0

        IO_init_led();                                        //IO初始化程序(复用口配置给led)
        new_display();                                        //刷新待显示字符串
        display_cnt();                                        //显示扫描程序

}

//--------------------------------------------------------
//按键A信号处理功能
//--------------------------------------------------------
void key_a_fun()
{
        SP_CNT();                        //鸣叫一声
        NOKEY_JSQ = 0 ;                                          //无键计时器=0

        //====根据工作模式判断
        switch( WK_MODE )                                        //根据工作模式判断
        {
                case  0:                                //显示当前时间
                        WK_MODE = 4 ;                                //切换工作模式
                        break;
/*
                case  1:                                //显示当前日期
                        WK_MODE = 2 ;                                //切换工作模式
                        break;

                case  2:                                //显示星期几
                        WK_MODE = 3 ;                                //切换工作模式
                        break;

                case  3:                                //显示温度
                        WK_MODE = 4 ;                                //切换工作模式
                        break;

                case  4:                                //显示闹钟时间
                        RUN_S = 0 ;                                  //秒表时间"秒"(0~59)
                        RUN_M = 0 ;                                  //秒表时间"分"(0~59)
                        RUN_H = 0 ;                                  //秒表时间"时"(0~23)
                        WK_MODE = 5 ;                                //切换工作模式
                        break;

                case  5:                                //显示秒表时间
                        WK_MODE = 6 ;                                //切换工作模式
                        break;
*/
                case  6:                                //显示作者信息

                        WK_MODE = 0 ;                                //切换工作模式
                        break;

                case  7:                                //显示当前时间"时"
                        if ( TIME_H < 23 )                        //时+1(0~23)
                        {
                                TIME_H ++ ;
                        }
                        else
                        {
                                TIME_H = 0 ;
                        }
                        break;

                case  8:                                //显示当前时间"分""秒"
                        TIME_S = 0;                                //秒=0
                        if ( TIME_M < 59 )                        //分+1(0~59)
                        {
                                TIME_M ++ ;
                        }
                        else
                        {
                                TIME_M = 0 ;
                        }
                        break;
/*
                case  9:                                //显示当前时间"年"
                        if ( TIME_Y < 99 )                        //年+1(0~99)
                        {
                                TIME_Y ++ ;
                        }
                        else
                        {
                                TIME_Y = 0 ;
                        }
                        break;

                case  10:                                //显示当前时间"月"
                        if ( TIME_MO < 12 )                        //月+1(1~12)
                        {
                                TIME_MO ++ ;
                        }
                        else
                        {
                                TIME_MO = 1 ;
                        }
                        break;

                case  11:                                //显示当前时间"日"
                        if ( TIME_D < 31 )                        //日+1(1~31)
                        {
                                TIME_D ++ ;
                        }
                        else
                        {
                                TIME_D = 1 ;
                        }
                        break;
*/
                case  12:                                //显示定时时间"时"
                        if ( TIMER_H < 23 )                        //时+1(0~23)
                        {
                                TIMER_H ++ ;
                        }
                        else
                        {
                                TIMER_H = 0 ;
                        }
                        break;

                case  13:                                //显示定时时间"分"
                        if ( TIMER_M < 59 )                        //分+1(0~59)
                        {
                                TIMER_M ++ ;
                        }
                        else
                        {
                                TIMER_M = 0 ;
                        }
                        break;

                case  14:                                //显示蜂鸣器鸣叫时间
                        if ( SP_M < 99 )                        //蜂鸣器鸣叫时间+1(0~59)
                        {
                                SP_M ++ ;
                        }
                        else
                        {
                                SP_M = 0 ;
                        }
                        break;

                case  15:                                //显示整点报时功能
                        FUN_ZDBS ^= 0x01;                //整点报时功能取反
                        FUN_ZDBS &= 0X01;
                        break;

/*
                case  16:                                //显示分钟提示功能
                        FUN_FZTS ^= 0x01;                //分钟提示功能取反
                        FUN_FZTS &= 0X01;
                        break;
*/
                  default:                                //以上条件都不满足时,显示当前时间
                        WK_MODE ++ ;                                //切换工作模式
                        break;
        }

}

//--------------------------------------------------------
//按键B信号处理功能
//--------------------------------------------------------
void key_b_fun()
{
        SP_CNT();                        //鸣叫一声
        NOKEY_JSQ = 0 ;                                          //无键计时器=0

        //====根据工作模式判断
        switch( WK_MODE )                                        //根据工作模式判断
        {
                case  0:                                //显示当前时间
                        WK_MODE = 7 ;                                //切换工作模式
                        break;
/*
                case  1:                                //显示当前日期
                        WK_MODE = 9 ;                                //切换工作模式
                        break;

                case  2:                                //显示星期几
                        break;

                case  3:                                //显示温度
                        TEMP ++ ;                                //当前温度+1
                        break;
*/
                case  4:                                //显示闹钟时间
                        WK_MODE = 12 ;                                //切换工作模式
                        break;

……………………

http://www.51hei.com/bbs/dpj-88797-1.html

网友A(2017-08-02):
不错,有详细点的组装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