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用ADC+电阻扫描键盘的源程序和原理图

楼主(2017-06-28):
这是我的ADC扫描键盘程序,附原理图,用stc单片机自带的ad和一些电阻构成的简单电路,实现了16个ad的按键.

原理图

原理图

/*************  本程序功能说明  **************

用STC的MCU的IO方式控制74HC595驱动8位数码管。

显示效果为: 数码时钟.

使用Timer0的16位自动重装来产生1ms节拍,程序运行于这个节拍下, 用户修改MCU主时钟频率时,自动定时于1ms.

左边4位LED显示时间(小时,分钟), 右边最后两位显示按键值.

ADC按键键码为1~16.

按键只支持单键按下, 不支持多键同时按下, 那样将会有不可预知的结果.

键按下超过1秒后,将以10键/秒的速度提供重键输出. 用户只需要检测KeyCode是否非0来判断键是否按下.

调整时间键:
键码1: 小时+.
键码2: 小时-.
键码3: 分钟+.
键码4: 分钟-.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sfr TH2  = 0xD6;
sfr TL2  = 0xD7;
sfr IE2   = 0xAF;
sfr INT_CLKO = 0x8F;
sfr AUXR = 0x8E;
sfr AUXR1 = 0xA2;
sfr P_SW1 = 0xA2;
sfr P_SW2 = 0xBA;
sfr S2CON = 0x9A;
sfr S2BUF = 0x9B;

sfr ADC_CONTR = 0xBC;   //带AD系列
sfr ADC_RES   = 0xBD;   //带AD系列
sfr ADC_RESL  = 0xBE;   //带AD系列
sfr P1ASF = 0x9D;   //只写,模拟输入(AD或LVD)选择

sfr P4   = 0xC0;
sfr P5   = 0xC8;
sfr P6   = 0xE8;
sfr P7   = 0xF8;
sfr P1M1 = 0x91;    //PxM1.n,Px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1M0 = 0x9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bit P00 = P0^0;
sbit P01 = P0^1;
sbit P02 = P0^2;
sbit P03 = P0^3;
sbit P04 = P0^4;
sbit P05 = P0^5;
sbit P06 = P0^6;
sbit P07 = P0^7;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sbit P14 = P1^4;
sbit P15 = P1^5;
sbit P16 = P1^6;
sbit P17 = P1^7;
sbit P20 = P2^0;
sbit P21 = P2^1;
sbit P22 = P2^2;
sbit P23 = P2^3;
sbit P24 = P2^4;
sbit P25 = P2^5;
sbit P26 = P2^6;
sbit P27 = P2^7;
sbit P30 = P3^0;
sbit P31 = P3^1;
sbit P32 = P3^2;
sbit P33 = P3^3;
sbit P34 = P3^4;
sbit P35 = P3^5;
sbit P36 = P3^6;
sbit P37 = P3^7;
sbit P40 = P4^0;
sbit P41 = P4^1;
sbit P42 = P4^2;
sbit P43 = P4^3;
sbit P44 = P4^4;
sbit P45 = P4^5;
sbit P46 = P4^6;
sbit P47 = P4^7;
sbit P50 = P5^0;
sbit P51 = P5^1;
sbit P52 = P5^2;
sbit P53 = P5^3;
sbit P54 = P5^4;
sbit P55 = P5^5;
sbit P56 = P5^6;
sbit P57 = P5^7;

  103. #define Timer0_Reload   (65536UL -(MAIN_Fosc / 1000))       //Timer 0 中断频率, 1000次/秒

  104. #define DIS_DOT     0x20
  105. #define DIS_BLACK   0x10
  106. #define DIS_        0x11

u8 code t_display[]={                       //标准字库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black  -     H    J    K    L    N    o   P    U     t    G    Q    r   M    y
    0x00,0x40,0x76,0x1E,0x70,0x38,0x37,0x5C,0x73,0x3E,0x78,0x3d,0x67,0x50,0x37,0x6e,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x46};    //0. 1. 2. 3. 4. 5. 6. 7. 8. 9. -1

u8 code T_COM[]={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位码

sbit    P_HC595_SER   = P4^0;   //pin 14    SER     data input
sbit    P_HC595_RCLK  = P5^4;   //pin 12    RCLk    store (latch) clock
sbit    P_HC595_SRCLK = P4^3;   //pin 11    SRCLK   Shift data clock

u8  LED8[8];        //显示缓冲
u8  display_index;  //显示位索引
bit B_1ms;          //1ms标志

u8  ADC_KeyState,ADC_KeyState1,ADC_KeyState2,ADC_KeyState3; //键状态
u8  ADC_KeyHoldCnt; //键按下计时
u8  KeyCode;    //给用户使用的键码, 1~16有效
u8  cnt10ms;

u8  hour,minute,second; //RTC变量
u16 msecond;

void    CalculateAdcKey(u16 adc);
u16     Get_ADC10bitResult(u8 channel); //channel = 0~7
void    DisplayRTC(void);
void    RTC(void);

/**********************************************/
void main(void)
{
    u8  i;
    u16 j;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   P6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   P7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display_index = 0;
    P1ASF = 0x10;       //P1.4做ADC
    ADC_CONTR = 0xE0;   //90T, ADC power on

    AUXR = 0x80;    //Timer0 set as 1T, 16 bits timer auto-reload,
    TH0 = (u8)(Timer0_Reload / 256);
    TL0 = (u8)(Timer0_Reload % 256);
    ET0 = 1;    //Timer0 interrupt enable
    TR0 = 1;    //Tiner0 run
    EA = 1;     //打开总中断

    for(i=0; i<8; i++)  LED8[i] = 0x10; //上电消隐

    hour   = 12;    //初始化时间值
    minute = 0;
    second = 0;
    DisplayRTC();

    ADC_KeyState  = 0;
    ADC_KeyState1 = 0;
    ADC_KeyState2 = 0;
    ADC_KeyState3 = 0;  //键状态
    ADC_KeyHoldCnt = 0; //键按下计时
    KeyCode = 0;    //给用户使用的键码, 1~16有效
    cnt10ms = 0;

    while(1)
    {
        if(B_1ms)   //1ms到
        {
            B_1ms = 0;
            if(++msecond >= 1000)   //1秒到
            {
                msecond = 0;
                RTC();
                DisplayRTC();
            }
            if(msecond == 500)  DisplayRTC();   //小时后的小数点做秒闪

            if(++cnt10ms >= 10) //10ms读一次ADC
            {
                cnt10ms = 0;
                j = Get_ADC10bitResult(4);  //参数0~7,查询方式做一次ADC, 返回值就是结果, == 1024 为错误
                if(j < 1024)    CalculateAdcKey(j); //计算按键

            }

            if(KeyCode > 0)     //有键按下
            {
                LED8[6] = KeyCode / 10; //显示键码
                LED8[7] = KeyCode % 10; //显示键码

                if(KeyCode == 1)    //hour +1
                {
                    if(++hour >= 24)    hour = 0;
                    DisplayRTC();
                }
                if(KeyCode == 2)    //hour -1
                {
                    if(--hour >= 24)    hour = 23;
                    DisplayRTC();
                }
                if(KeyCode == 3)    //minute +1
                {
                    second = 0;
                    if(++minute >= 60)  minute = 0;
                    DisplayRTC();
                }
                if(KeyCode == 4)    //minute -1
                {
                    second = 0;
                    if(--minute >= 60)  minute = 59;
                    DisplayRTC();
                }

                KeyCode = 0;
            }

        }
    }
}
/**********************************************/

/********************** 显示时钟函数 ************************/
void    DisplayRTC(void)
{
    if(hour >= 10)  LED8[0] = hour / 10;
    else            LED8[0] = DIS_BLACK;
    LED8[1] = hour % 10;
    LED8[2] = minute / 10;
    LED8[3] = minute % 10;
    if(msecond >= 500)      LED8[1] |= DIS_DOT; //小时后的小数点做秒闪
}

/********************** RTC演示函数 ************************/
void    RTC(void)
{
    if(++second >= 60)
    {
        second = 0;
        if(++minute >= 60)
        {
            minute = 0;
            if(++hour >= 24)    hour = 0;
        }
    }
}

//========================================================================
// 函数: u16    Get_ADC10bitResult(u8 channel)
// 描述: 查询法读一次ADC结果.
// 参数: channel: 选择要转换的ADC.
// 返回: 10位ADC结果.
// 版本: V1.0, 2012-10-22
//========================================================================
u16 Get_ADC10bitResult(u8 channel)  //channel = 0~7
{
    ADC_RES = 0;
    ADC_RESL = 0;

    ADC_CONTR = (ADC_CONTR & 0xe0) | 0x08 | channel;    //start the ADC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 & 0x10) == 0)  ;   //wait for ADC finish
    ADC_CONTR &= ~0x10;     //清除ADC结束标志
    return  (((u16)ADC_RES << 2) | (ADC_RESL & 3));
}

/***************** ADC键盘计算键码 *****************************
电路和软件算法设计: Coody
本ADC键盘方案在很多实际产品设计中, 验证了其稳定可靠, 即使按键使用导电膜,都很可靠.
16个键,理论上各个键对应的ADC值为 (1024 / 16) * k = 64 * k, k = 1 ~ 16, 特别的, k=16时,对应的ADC值是1023.
但是实际会有偏差,则判断时限制这个偏差, ADC_OFFSET为+-偏差, 则ADC值在 (64*k-ADC_OFFSET) 与 (64*k+ADC_OFFSET)之间为键有效.
间隔一定的时间,就采样一次ADC,比如10ms.
为了避免偶然的ADC值误判, 或者避免ADC在上升或下降时误判, 使用连续3次ADC值均在偏差范围内时, ADC值才认为有效.
以上算法, 能保证读键非常可靠.
**********************************************/
#define ADC_OFFSET  16
void    CalculateAdcKey(u16 adc)
{
    u8  i;
    u16 j;

    if(adc < (64-ADC_OFFSET))
    {
        ADC_KeyState = 0;   //键状态归0
        ADC_KeyHoldCnt = 0;
    }
    j = 64;
    for(i=1; i<=16; i++)
    {
        if((adc >= (j - ADC_OFFSET)) && (adc <= (j + ADC_OFFSET)))  break;  //判断是否在偏差范围内
        j += 64;
    }
    ADC_KeyState3 = ADC_KeyState2;
    ADC_KeyState2 = ADC_KeyState1;
    if(i > 16)  ADC_KeyState1 = 0;  //键无效
    else                        //键有效
    {
        ADC_KeyState1 = i;
        if((ADC_KeyState3 == ADC_KeyState2) && (ADC_KeyState2 == ADC_KeyState1) &&
           (ADC_KeyState3 > 0) && (ADC_KeyState2 > 0) && (ADC_KeyState1 > 0))
        {
            if(ADC_KeyState == 0)   //第一次检测到
            {
                KeyCode  = i;   //保存键码
                ADC_KeyState = i;   //保存键状态
                ADC_KeyHoldCnt = 0;
            }
            if(ADC_KeyState == i)   //连续检测到同一键按着
            {
                if(++ADC_KeyHoldCnt >= 100) //按下1秒后,以10次每秒的速度Repeat Key
                {
……………………

网友A:
很好的资料.多谢分享!

网友B(2018-03-14):
程序设计合理,编制简洁,谢谢分享!

网友C(2019-05-12):
老大可以下载吗?

网友D(2020-04-02):
可用,已经成功移植

网友E(2020-06-10):
感谢分享,正在搞ADC多键去switch不同的功能区,代替原来的独立键盘,还没搞定T0去扫

网友F:
这资料不错啊,谢谢分享

网友G:
利用一个ADC口,就实现多按键扫描,唯独不能识别同时按。不过很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H:
感谢分享思路,但我个人建议大家在作时,那些电阻可配大点,这样每个按键值之间的差别会大点,方便程序对按键值的判断范围宽点,减少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