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51单片机简易计算机课设,led显示

楼主(2017-06-28):
急求51单片机简易计算机课设,led显示

网友A(2022-06-13):
/* 接盘按键说明: --------------------------------------------------             |  1  |  2  |  3  |  +  |               - - - - - - - - - - - - -             |  4  |  5  |  6  |  -  |             - - - - - - - - - - - - -             |  7  |  8  |  9  |  *  |             - - - - - - - - - - - - -                               |  C  |  0  |  =  |  /  |  --------------------------------------------------*/ //操作简介 // 按第一个数,再按'+-*/',再按'='显示出结果,然后按C清屏 // 加最大9999+9999=19998 // 减最大9999-0   =9999 // 乘最大9999*9999=99980001 // 除 1/9=0.1111 保留小数点后4位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LCD1602------------------- //P00-07==== D0-7 sbit rs=P2^5;        //指令or数据 sbit wela=P2^6;      //读or写 sbit lcden=P2^7;         //使能信号 //--------LCD1602------------------- //--------KEY----------------------- //P1口 //--------KEY----------------------- uchar code table[]= "                ";  long  int data_a,data_b;         //第一个数和第二个数 long  int data_c;                        //计算结果  uchar dispaly[10];         //显示缓冲  //************************************************************************/ // 描述: 延时t us函数 //************************************************************************/ void LCD_Delay_us(unsigned int t) {         while(t--);           //t=0,退出 } //************************************************************************/ // 描述: 延时t ms函数 //************************************************************************/ void LCD_Delay_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执行t次循环         for(j=0;j<113;j++)                     //执行113次循环         ; } //************************************************************************/ // 描述: 1602液晶写指令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1602液晶写指令 {         rs=0;                       //写指令         lcden=0;                    //使能1602          P0=com;                     //写入指令com         LCD_Delay_ms(1);            //延时1ms         lcden=1;                    //使能1602         LCD_Delay_ms(2);            //延时2ms           lcden=0;                        //使能1602 } //************************************************************************/ // 描述:1602液晶写数据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1602液晶写数据 {         rs=1;                        //写数据         lcden=0;                     //使能1602          P0=date;                     //写入数据date         LCD_Delay_ms(1);             //延时1ms         lcden=1;                     //使能1602         LCD_Delay_ms(2);             //延时2ms         lcden=0;                         //使能1602 } //************************************************************************/ // 描述:指定x,y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W_lcd(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write_com(0x80 + x);}   //第一行            else{write_com(0xc0 + x);}          //第二行          write_date( Data);                  //写入数据  }  //指定x,y写入字符串函数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write_com(0x80 + x);}                 //第一行  else{write_com(0xC0 + x);}                        //第二行  while (*s)                                        //          {write_date( *s); s++;}                      //写入数据  } //************************************************************************/ // 描述:初始化液晶,及画面初始化  //************************************************************************/ void init_lcd(void)            //初始化液晶,及画面初始化 {         wela=0;                      //写液晶         lcden=0;                     //使能1602         write_com(0x38);             //8 位总线,双行显示,5X7 的点阵字符         LCD_Delay_us(100);           //延时100us         write_com(0x0c);             //开显示,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0x06);             //光标右移动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com(0x80);             //DDRAM 地址归0 } //************************************************************************/ // 描述: 反转法键盘扫描  //************************************************************************/ short keycheckdown()                                /* 反转法键盘扫描 */ {          short temp1,temp2,temp,a=0xff;         P1=0xf0;                                                /* 输入行值(或列值) */         LCD_Delay_ms(20);                                /* 延时 */         temp1=P1;                                                /* 读列值(或行值) */         P1=0xff;         LCD_Delay_ms(20);                                /* 延时 */         P1=0x0f;                                                /* 输入列值(或行值) */         LCD_Delay_ms(20);                                /* 延时 */                 temp2=P1;                                                /* 读行值(或列值) */         P1=0xff;         temp=(temp1&0xf0)|(temp2&0xf);        /* 将两次读入数据组合 */         switch(temp)                                        /* 通过读入数据组合判断按键位置 */         {                   case 0x77 :a=0x0d;break;//  按键/                    case 0x7b :a=0x0e; break;// 按键=                         case 0x7d :a=0;           break;// 按键0                 case 0x7e :a=0x0f; break;// 按键CE                  case 0xb7 :a=0x0c;break;//         按键*                 case 0xbb :a=0x9;break; //  按键9                 case 0xbd :a=0x8;break; //  按键8                  case 0xbe :a=0x7;break; //         按键7                  case 0xd7 :a=0x0b;break;//  按键-                 case 0xdb :a=0x6;break; //         按键6                 case 0xdd :a=0x5;break; //         按键5                 case 0xde :a=0x4;break; //         按键4                  case 0xe7 :a=0x0a; break;// 按键+                 case 0xeb :a=3;break;        //  按键3                 case 0xed :a=2;break;        //  按键2                 case 0xee :a=1;break;        //  按键1                  default :a=0xff;         }         return a;                                                /* 返回按键值 */ } void display_a() //显示数据a {         dispaly[3]=data_a%10000/1000;    //千         dispaly[2]=data_a%1000/100;      //百         dispaly[1]=data_a%100/10;        //十         dispaly[0]=data_a%10;            //个           write_com(0x80+0);               //显示数据a         if(data_a>999){        write_date('0'+dispaly[3]);}      //显示千位         if(data_a>99){        write_date('0'+dispaly[2]);}                 //显示百位         if(data_a>9){        write_date('0'+dispaly[1]);}     //显示十位                               write_date('0'+dispaly[0]);      //显示个位 }  void display_b() //显示数据b {         write_com(0x80+7); //第一行         dispaly[3]=data_b%10000/1000;    //千         dispaly[2]=data_b%1000/100;      //百         dispaly[1]=data_b%100/10;        //十         dispaly[0]=data_b%10;            //个   if(data_b>999){        write_date('0'+dispaly[3]); }     //显示千位    if(data_b>99) {        write_date('0'+dispaly[2]); }    //显示百位   if(data_b>9)  {        write_date('0'+dispaly[1]); }     //显示十位                               write_date('0'+dispaly[0]);      //显示个位 }  //计算结果 void display_c(x) {          if(data_c<100000000&&data_c>-1)//溢出时显示错误         {                          dispaly[8]=data_c%1000000000/100000000;            //万万                 dispaly[7]=data_c%100000000/10000000;            //千万                 dispaly[6]=data_c%10000000/1000000;                    //百万                 dispaly[5]=data_c%1000000/100000;                    //十万                 dispaly[4]=data_c%100000/10000;                            //万                 dispaly[3]=data_c%10000/1000;                            //千                 dispaly[2]=data_c%1000/100;                              //百                 dispaly[1]=data_c%100/10;                                //十                 dispaly[0]=data_c%10;                                    //个                  write_com(0x80+6+0x40); //第一行                 if(x==4)                 {                     if(data_c>99999999)        {        write_date('0'+dispaly[8]);}    //显示万万                 if(data_c>9999999)        {        write_date('0'+dispaly[7]);}   //千万                 if(data_c>999999)        {        write_date('0'+dispaly[6]);}    //百万                 if(data_c>99999)        {        write_date('0'+dispaly[5]);}    //十万                                                                 write_date('0'+dispaly[4]);    //万                                                                 write_date('.');                                                                 write_date('0'+dispaly[3]);    //千                                                                 write_date('0'+dispaly[2]);    //百                                                                 write_date('0'+dispaly[1]);    //十                                                                 write_date('0'+dispaly[0]);    //个                  }         else{                 if(data_c>99999999)        {        write_date('0'+dispaly[8]);}    //显示万万                 if(data_c>9999999)        {        write_date('0'+dispaly[7]);}    //千万                 if(data_c>999999)        {        write_date('0'+dispaly[6]);}    //百万                 if(data_c>99999)        {        write_date('0'+dispaly[5]);}    //十万                 if(data_c>9999)                {        write_date('0'+dispaly[4]);}    //万                 if(data_c>999)                {        write_date('0'+dispaly[3]);}    //千                 if(data_c>99)                {        write_date('0'+dispaly[2]);}    //百                 if(data_c>9)                {        write_date('0'+dispaly[1]);}    //十                                                                 write_date('0'+dispaly[0]);    //个                  }         }         else  //溢出时显示错误         {                 write_com(0x80+11+0x40); //第一行                 write_date('E');         //显示 E                  write_date('r');         //显示R                 write_date('r');                 //显示R                 write_date('o');                 //显示O                 write_date('r');                 //显示E         } }  void eql(uchar x)//加减乘除运算 {         switch(x)                /*功能键选择*/                         {                                    case 1:data_c=data_a+data_b;break;                   //加  /* + S=1 */ /* 数值转换函数 */                                                                                                    case 2:if(data_a>=data_b){data_c=data_a-data_b;} /* - S=2 *///减                        else{data_c=data_b-data_a;W_lcd(5,1,'-');} //负数符号                                            break;                                            case 3:data_c=(data_a*data_b);break;                  /* * S=3 *///乘                                 case 4:if(data_b==0){LCD_Write_String(0,1,"Error !");}else{data_c=(data_a*10000)/data_b;}break;                  /* / S=4 *///除//溢出时显示错误                                 case 0:break;                         }            }  void main() {         uchar   key=0xff;               //键值初始化         uchar   n=0;                                         //第1个数可以按1-4次         uchar   m=5;                                         //第2个数可以按1-4次         uchar   x=0;          data_a=0;                       //前一个数         data_b=0;                       //后一个数         data_c=0;                       //结果          init_lcd();                                          //1602液晶初始化         display_a();     while(1)           {                   key=keycheckdown();                        /*动态扫描键盘,返回按键对应值,赋给j        key=0到f */                 if(0xff!=key)                                /*若返回值有效,进入内部处理程序*/                 {                    if(key<10)                   {                 if(n<4){data_a=data_a*10+key;m=5;display_a();}n++;  //首先输入第一个数                     if(m<4){data_b=data_b*10+key;n=5;display_b();}m++;  //必须按了+-*/才能输入第二个数                                   }           else           {        switch(key)                /*功能键选择*/                                         {                                                 case 0xa:n=5;m=0;x=1;W_lcd(5,0,'+');break; //加 /* + S=1 */ /* 数值转换函数 */                                                                                                    case 0xb:n=5;m=0;x=2;W_lcd(5,0,'-');break;                  /* - S=2 *///减                                                 case 0xc:n=5;m=0;x=3;W_lcd(5,0,'*');break;                  /* * S=3 *///乘                                                 case 0xd:n=5;m=0;x=4;W_lcd(5,0,'/');break;                  /* / S=4 *///除                                                 case 0xe:n=5;m=5;eql(x);W_lcd(12,0,'=');display_c(x);break;           /* = */                                                 case 0xf:n=0;x=0;m=5; data_a=0;data_b=0;data_c=0;LCD_Write_String(0,0,table);LCD_Write_String(0,1,table);W_lcd(0,0,'0');break; /*     C*/                                         }                                               }                         do{P1=0xf0;}while(P1!=0xf0);                /*等待按键松开*/                   }//(0xff!=key)                     }//while }//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