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对管检测到黑线的输出指示灯为什么是微亮(不应该是不亮吗),检测白线是高亮

楼主(2017-06-28):
红外对管检测到黑线的输出指示灯为什么是微亮(不应该是不亮吗),检测白线是高亮。有时候不管检测到黑线还是白线都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检测黑色时,红外线还是会部分反射回红外接收管,只是反射光强会比白色时弱很多,可以设定一个门槛电压区分一下黑色和白色

网友B:
黑色会吸收红外光源,但是不能完全吸收,会有一部分红外光反射回去被红外对管就收到。同时因为光源照射在黑线上会产生漫反射,而光源中是存在红外线波长部分的,当红外对管的检测精度足够时也会接收到光源中的红外线的。所以红外对管检测到黑线的输出指示灯为什么是微亮,检测白线是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