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长期工作在低于额定电压下是不是对电机不好?

楼主(2017-06-28):
直流电机长期工作在低于额定电压下是不是对电机不好?PS:直流减速电机额定电压12V,是通过L298N驱动的,L298N输入9V.

网友A:
没问题的,只要电流不要长期大于额定电流就可以的

网友A:
直流电机只要工作电流不长期大于额定电流就是可以的

网友B:
电压能驱动就好,主要就是电流,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就好。长期用的话建议还是上12V比较好,安心。

网友C:
理论上应该尽量保持在最佳电压下 电机也是个负载 按功率计算的话相同功率下电压下来了电流就上去了 即便都在安全负荷内 驱动相同的东西低电压时电流就要大些 短期没事 长期的话也许会有什么故障 没故障是因为电机在设计和生产时对标定做了冗余 通常产品都会留冗余而且还不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