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DS18B20测温程序带12864显示

楼主(2017-06-28):
51mcu做的DS18B20测温源码带lcd12864液晶显示,,,,,,,,,

/*******************************************************************************
*
*                                        普中科技
--------------------------------------------------------------------------------
* 实 验 名                 : 18B20温度显示试验
* 实验说明       : LCD1602显示温度值。
* 连接方式       : 见连接图
* 注    意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h"
#include "temp.h"
#include "juzhenkeys.h"
#include <caidan.h>
void LcdDisplay(int);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        lcd_init();
        init();                //初始化LCD12864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keys();
        caidanfuzhi();

                Lcd_Num1(3,0,Ds18b20ReadTemp());
                Lcd_Display(3,5,"度");
//                Delay1ms(1000);

        }

}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LCD显示读取到的温度
* 输入           : v
* 输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
//          unsigned char datas[] = {0,0,0,0,0}; //定义数组
//        float tp;
//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
//                  weizhi(3,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            LcdWriteData('-');                  //显示负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                temp=temp-1;
//                temp=~temp;
//                tp=temp;
//                temp=tp*0.0625*100+0.5;
//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          }
//         else
//          {
//                  weizhi(3,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            LcdWriteData('+');                 //显示正
//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                temp=tp*0.0625*100+0.5;
//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
//        datas[0] = temp / 10000;
//        datas[1] = temp % 10000 / 1000;
//        datas[2] = temp % 1000 / 100;
//        datas[3] = temp % 100 / 10;
//        datas[4] = temp % 10;
//
//        weizhi(3,1);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        LcdWriteData(0x30+datas[0]); //百位

//
//        weizhi(3,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        LcdWriteData(datas[1]+0x30); //十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