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亮度温控风扇系统源程序

楼主(2017-06-28):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smg.h"
#include "eepom52.h"
#include"motor_pwm.h"

sbit Reduc  = P3^3;         //减
sbit Add = P3^4;         //加
sbit Mode = P3^5;         //设置

sbit fs = P3^6;
uchar m=0;
uint time_when=0,time_points=0,time_seconds=0,time_100ms=0;
void Timer0Init(void)                //1000微秒@12.000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8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8;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timer0 start running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 = 0x8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8;                //设置定时初值
        time_100ms++;
        if (time_100ms==99)
    {
                time_100ms = 0;
                time_seconds++;
                m=~m;
                if (time_seconds==60)
            {
                        time_seconds=0;
                time_points++;
                        if (time_points==60)
                    {
                        time_points=0;
                        time_when++;
                                if (time_when==24)
                            {
                                TR0 = 0;
                            }
                    }
            }
    }
}

void main(void)
{
        uint T_tada;//温度数据变量
        char T_L=2,T_H=0;
        uchar Mode_project=1,key_count=0;//设置变量
        uint disp_count=300;//显示300次采集一次温度数据,解决采集时闪烁
        uchar temp_disp[4];//数据缓存
        /****DS18B20检测,没有检测到数码管显示四个‘----’****/
        while(reset())
        {
                disp_count=100;while(disp_count--){SMG_setxy(1,11,0);SMG_setxy(2,11,0);SMG_setxy(3,11,0);SMG_setxy(4,11,0);}
                disp_count=100;while(disp_count--){SMG_setxy(1,10,0);SMG_setxy(2,10,0);SMG_setxy(3,10,0);SMG_setxy(4,10,0);}
        }
        /****开机采集温度,避免第一次读取温度为85度误报警****/
        disp_count=30;
        while(disp_count--)
        {

                T_tada=read_temp();
        }
        /***开机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om中读出来***/
        if(byte_read(0x2050)!=0)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T_L);
                byte_write(0x2001,T_H);
                byte_write(0x2050,1);
        }
        if(byte_read(0x2050)==1)
        {
                T_L=byte_read(0x2000);
                T_H=byte_read(0x2001);
        }
        Timer0Init();
        pwm_init();
        while(1)
        {
                temp_disp[0]=time_when/10;
                temp_disp[1]=time_when%10;

                temp_disp[2]=time_points/10;
                temp_disp[3]=time_points%10;

                /*******加速*******/
                if(Add==0)
                {
                        //利用显示延时
                        key_count=60;
                        while(key_count--)
                        {
                                SMG_setxy(1,temp_disp[0],0);
                                SMG_setxy(2,temp_disp[1],m);
                                SMG_setxy(3,temp_disp[2],0);
                                SMG_setxy(4,temp_disp[3],0);
                        }
                        speed+=5;
                        if(speed>=100)speed=100;
                }
                /*******减速*******/
                if(Reduc==0)
                {
                        //利用显示延时
                        key_count=60;
                        while(key_count--)
                        {
                                SMG_setxy(1,temp_disp[0],0);
                                SMG_setxy(2,temp_disp[1],m);
                                SMG_setxy(3,temp_disp[2],0);
                                SMG_setxy(4,temp_disp[3],0);
                        }
                        speed-=5;
                        if(speed<=0)speed=0;
                }
                if(T_tada>3500)//温度大于35度,打开风扇
                {
                        fs=1;
                }
                else
                {
                        fs=0;
                }

                if(T_H==time_when && T_L==time_points && time_seconds<0x01)
                {
                        EA=0;
                        M1=0;
                }
//                temp_disp[2]=time_seconds/10;
//                temp_disp[3]=time_seconds%10;

                /****温度数据采集****/
                loop:
                if(++disp_count>=3000)
                {
                        disp_count=0;
                        TR1=0;T_tada=read_temp();if(speed==0)TR1=1;
//                        if(T_tada>20000)//负数
//                        {
//                                temp_disp[0]=11;
//                                T_tada-=20000;
//                        }
//                        else temp_disp[0]=T_tada/10000; //正数温度百位
//
//                        temp_disp[1]=T_tada/1000%10; //温度十位
//                        temp_disp[2]=T_tada/100%10;//温度个位
//                        temp_disp[3]=T_tada/10%10;//温度小数第一位
//                        if(temp_disp[0]==0)temp_disp[0]=10;//百位消隐
                }
                /****数码管扫描显示****/
                SMG_setxy(1,temp_disp[0],0);
                SMG_setxy(2,temp_disp[1],m);
                SMG_setxy(3,temp_disp[2],0);
                SMG_setxy(4,temp_disp[3],0);

                /****按下设置键,设置参数****/
                if(Mode==0)
                {
                        Mode_project=1;
                        while(Mode==0);//按键松开
                        while(1)
                        {
                                //设置页面显示
                                switch(Mode_project)
                                {
                                        case 1:
                                                SMG_setxy(1,12,0);
                                                SMG_setxy(2,11,0);
                                                SMG_setxy(3,T_H/10,0);
                                                SMG_setxy(4,T_H%10,0);
                                        break;
                                        case 2:
                                                SMG_setxy(1,13,0);
                                                SMG_setxy(2,11,0);
                                                SMG_setxy(3,T_L/10,0);
                                                SMG_setxy(4,T_L%10,0);
                                        break;
                                }
                                //按下加键,对设定目标加
                                if(Add==0)
                                {
                                        //利用显示延时
                                        key_count=60;
                                        while(key_count--)
                                        {
                                                switch(Mode_project)
                                                {
                                                        case 1:
                                                                SMG_setxy(1,12,0);
                                                                SMG_setxy(2,11,0);
                                                                SMG_setxy(3,T_H/10,0);
                                                                SMG_setxy(4,T_H%10,0);
                                                        break;
                                                        case 2:
                                                                SMG_setxy(1,13,0);
                                                                SMG_setxy(2,11,0);
                                                                SMG_setxy(3,T_L/10,0);
                                                                SMG_setxy(4,T_L%10,0);
                                                        break;
                                                }
                                        }
                                        switch(Mode_project)
                                        {
                                                case 1:T_H+=1;if(T_H>=100)T_H=100;break;
                                                case 2:T_L+=1;if(T_L>=100)T_L=100;break;
                                        }
                                }
                                //按下减键,对设定目标减
                                if(Reduc==0)
                                {
                                        //利用显示延时
                                        key_count=60;
                                        while(key_count--)
                                        {
                                                switch(Mode_project)
                                                {
                                                        case 1:
                                                                SMG_setxy(1,12,0);
                                                                SMG_setxy(2,11,0);
                                                                SMG_setxy(3,T_H/10,0);
                                                                SMG_setxy(4,T_H%10,0);
                                                        break;
                                                        case 2:
                                                                SMG_setxy(1,13,0);
                                                                SMG_setxy(2,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