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EDA密码锁仿真Quartus II课程设计报告

楼主(2017-06-28):
此程序目前只能仿真实现,稍作修改便可以做成实物。

EDA课程设计报告

课程设计名称:电子密码锁

院系:机械与电子信息工程系

专业:电子信息工程

班级:1430402

学号:20143*0228

姓名:吴*琴

指导老师:蔡*民

2017年6月
  • 实验目的:

利用基于所学EDA相关知识以Quartus II 软件设计一个具有较高安全性和较低成本的通用电子密码锁,其具体功能要求如下:

  • 密码输入:每按下一个数字键,就输入一个数值,并在显示器上的最左方显示‘*’号,输入第二个数值后,最左方显示两个‘*’号,直到输入完8位数值密码后,显示器上显示出8个‘*’号。输入完成8位数值密码后,输入的数值无效。
  • 密码清除:按下此键可以撤销前一次输入的密码。
  • 密码更改:在开锁状态下按下此键时会将目前的数字设定成新的密码,其它状态密码更改无效。
  • 解除电锁:按下此键会检查输入的密码是否正确,密码正确即开锁。
  • 警报:密码在连续三次输入错误之后,电子密码锁会发出警报。
  • 实验内容
  • 新建工程dianzimimasuo
  • 新建Verilog HDL File
选择菜单File,选择New选项,根据所使用的硬件描述语言类型选择相应的新建文件型(Verilog HDL File)。
  • 输入程序
  • 编译
  • 仿真

三.任务分析和设计方案

作为通用电子密码锁,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数字密码输入电路,密码锁控制电路和密码显示电路。

各个模块电路的选取:

  • 数字密码输入电路采用4x4矩阵键盘。

(1)4x4矩阵键盘的工作原理:矩阵键盘又称为行列式键盘,它是由4条行线,4条列线组成的键盘,其原理如图1.1所示,在行线和列线的每个交叉点上,设置一个按键,按键的个数是4x4个,按键排列如图1.2所示。当按下某个按键后,为了辨别和读取键值信息,一般采用如下的方法:向X端口扫描输入一组只含一个0的4位数据,如1110,1101,1011,0111,如有按键按下,则Y口一定会输出对应的数据,因此,只要结合X,Y口的数据,就能判断按键的位置。

     图1.1  4x4矩阵键盘电路

图片详见51hei附件)

                                     图1.2按键排列

(2)4x4矩阵键盘检测程序:如下是用Verilog编写的4x4矩阵键盘键值扫描判断程序,键盘扫描程序由1个always模块构成,在always模块中先进行模4计数,在计数器的每个状态从FPGA内部送出一列扫描数据给键盘,然后读入经过去抖处理的4行数据,根据行,列数据,确定按下的是哪个键。

//按键模块

module scankey(clk,a,b,keyvalue);

input clk;                 //键盘扫描时钟信号

input [3:0]b;

output reg[3:0]a;                                          //输出扫描信号给键盘

output reg [3:0]keyvalue;

reg [1:0]q;

reg [3:0] qdb;//消抖后的b

reg [3:0]rxbuf;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按键消抖

rxbuf[0] <= b[0];

qdb[0] <= ~(rxbuf[0] & (~b[0]));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按键消抖

rxbuf[1] <= b[1];

qdb[1] <= ~(rxbuf[1] & (~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按键消抖

rxbuf[2] <= b[2];

qdb[2] <= ~(rxbuf[2] & (~b[2]));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按键消抖

rxbuf[3] <= b[3];

qdb[3] <= ~(rxbuf[3] & (~b[3]));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q<=q+1;

case(q)                                                                      //给a口送出扫描数据

0:a<=4'b1110;

1:a<=4'b1101;

2:a<=4'b1011;

3:a<=4'b0111;

endcase

case({a,qdb})                                                                      //判断键值

8'b1110_0111:keyvalue<=4'b0000;              //key0

8'b1110_1011:keyvalue<=4'b0001;              //key1

8'b1110_1101:keyvalue<=4'b0010;

8'b1110_1110:keyvalue<=4'b0011;

8'b1101_0111:keyvalue<=4'b0100;

8'b1101_1011:keyvalue<=4'b0101;

8'b1101_1101:keyvalue<=4'b0110;

8'b1101_1110:keyvalue<=4'b0111;

8'b1011_0111:keyvalue<=4'b1000;

8'b1011_1011:keyvalue<=4'b1001;              //key9

8'b1011_1101:keyvalue<=4'b1010;              //keyA

8'b1011_1110:keyvalue<=4'b1011;

8'b0111_0111:keyvalue<=4'b1100;

8'b0111_1011:keyvalue<=4'b1101;

8'b0111_1101:keyvalue<=4'b1110;              //keyE

8'b0111_1110:keyvalue<=4'b1111;              //keyF

default:keyvalue=8'b1111_1111;

endcase

end

Endmodule

  • 密码显示电路采用8个七段数码管显示密码输入状态,绿色发光二极管指示锁的开闭状态,黄色发光二极管指示密码修改成功与否,红色发光二极管指示警报状态。
  • 密码锁控制电路采用EP4CE10F17C8芯片控制。

根据以上选定的输入设备和显示器件,并考虑到实现各项数字密码锁功能的具体要求,整个电子密码锁系统的总体组成框图如图1.3所示。

(1)密码锁输入电路包括时序产生电路,键盘扫描电路,键盘弹跳消除电路,键盘译码电路等几个小的功能电路。

(2)密码锁控制电路包括按键数据的缓冲存储电路,密码的清除,变更,存储,密码核对(数值比较电路),解锁电路(开/关门锁电路)等几个小的功能电路。

(3)七段数码管显示电路主要将待显示数据的BCD码转换成数码器的七段显示驱动编码。

(详见51hei附件)

   密码控制电路

显示电路

     七段数码管

图1.3数字电子密码锁系统总体框图

总体设计方案:

采用主,从两个状态机来完成8位电子密码锁设计。

主状态机用来完成waits(等待)状态,pass(开锁)状态,changing(改密)状态,alarm(警报)状态之间的切换。主状态机状态图如图2.1所示

(详见51hei附件)

图2.1主状态机

主状态机简要说明:复位键(Resetb)为0,进入等待(waits)状态;主现状态为等待状态且correct为1,主状态进入开锁(pass)状态;在开锁状态延时10s后,主状态回到等待状态;主现态为开锁状态且mimagaile为1,主状态进入改密(changing)状态;在改密状态延时10s后,主状态回到等待状态;主现态为等待状态且密码连续输入错误3次,主状态进入警报(alarm)状态;在警报状态延时1分钟后,主状态回到等待状态。

从状态机用于输入8位密码,程序如下: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b)

begin

      if(!resetb)

                            sub_state<=first;//从状态为first

                            else

                            sub_state<=next_sub_state;//从状态为下一个从状态

end

                            always@(cmd or cmd_t or sub_state)

begin

      if(cmd_t==0)//检测有按键按下

                            case(cmd)

                            cancel:begin //密码输入错误时,重复上一个状态

                                                        if(sub_state==first)

                                                        next_sub_state=first;

                                                        else

                                                        case(sub_state)

                                                        second:next_sub_state=first;

                                                        third: next_sub_state=second;

                                                        fourth:next_sub_state=third;

                                                        fifth:next_sub_state=fourth;

                                                        sixth:next_sub_state=fifth;

                                                        seventh:next_sub_state=sixth;

                                                        eighth:next_sub_state=seventh;

                                                        finish:next_sub_state=eighth;

                                                        endcase

end

//4个密码输完时,进行确认

enter:next_sub_state=first;

setmima:next_sub_state=first;

sure:next_sub_state=first;

//default为输入了某位密码,输入完自动将状态转入下一位

default:

                                          case(sub_state)

                                                                                    first:begin next_sub_state=second;dig=8'b00000001;end

                                                                                    second:begin next_sub_state=third;dig=8'b00000011;end

                                                                                    third:begin next_sub_state=fourth;dig=8'b00000111;end

                                                                                    fourth:begin next_sub_state=fifth;dig=8'b00001111;end

                                                                                    fifth:begin next_sub_state=sixth;dig=8'b00011111;end

                                                                                    sixth:begin next_sub_state=seventh;dig=8'b00111111;end

                                                                                    seventh:begin next_sub_state=eighth;dig=8'b01111111;end

                                                                                    eighth:begin next_sub_state=finish;dig=8'b11111111;end      //当输入完8位密码后状态保持不变,等待输入enter命令

                                                                                    finish:begin next_sub_state=finish;dig=8'b11111111;end

                                          endcase

endcase

else

next_sub_state=sub_state;

end

从状态机简要说明:按下清除键后从状态机状态回到前一个状态,按下数字键后从状态机为下一个状态(即输入下一位密码)

四.实验结果

功能验证:

  • cmd为输入命令用来代替按键验证功能,cmd=0000表示按键0,cmd=0001表示按键1,cmd=0010表示按键2,cmd=0011表示按键3,cmd=0100表示按键4,cmd=0101表示按键5,cmd=0110表示按键6,cmd=0111表示按键7,cmd=1000表示按键8,cmd=1001表示按键9,cmd=1010表示确认键,cmd=1011表示清除键,cmd=1101表示改密键。
  • dig用来控制8个共阳数码管的公共端(即可以控制8个数码管‘——’的亮灭来显示密码输入到第几位)。
  • passed输出高电平表示开锁状态。
  • resetmimaok输出高电平表示修改密码成功。
  • alarmed输出高电平表示警报状态。

图3.1总体功能仿真结果(包含开锁,改密,清除,警报,显示密码输入到第几位)

下面将总图按功能分解分析:

图3.2初始密码开锁功能

初始密码为11111111,如图3.2中40ns开始输入密码为11011111按下确认键(1010)后密码错误passed保持低电平(电子锁未打开),接着输入正确密码(11111111)按下确认键(1010)后密码正确passed输出高电平(电子锁打开)。

图3.3修改密码功能

如图3.3在passed为高(即开锁状态)输入8位数字后按下改密键(1101)密码被修改为11101111成功,resetmimaok输出高电平。接着输入初始密码11111111按下确认键(1010)passed保持低电平(电子锁未打开)之后再随便输入一个错误密码,如图3.3输入01111110按下确认键(1010)passed保持低电平(电子锁未打开),最后输入修改后的密码11101111按下确认键(1010)passed输出高电平(电子锁打开)。

图3.4输入大于8个数字时,前8位有效

如图3.4中800ns处输入密码111011111按下确认键(1010)后passed输出高电平(电子锁打开)说明第九位数字1无效。

图3.5三次连续输错密码后警报

如图3.5在950ns处开始连续输入错误三次密码后,alarmed输出高电平表示发出警报。

图3.6清除功能

如图3.6在1.31us处输入密码1110113后按下清除键(1011)接着输入11后,按下确认键(1010)passed输出高电平(电子锁打开)。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分析

  • 存在的问题:硬件电路该怎么做?如何把此设计做成实物?
  • 改进分析:数码管显示模块可以改为输入数字后显示输入的数字一秒钟后变为‘*’;可以增加一个管理员密码,管理员密码优先级高于普通密码,警报的解除只能靠输入管理员密码,输入管理员密码可以开锁和更改普通密码。

六.实验心得及意见

通过这次设计,使我对EDA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当实现每个小功能成功时,心里特别开心。这次课程设计使我懂得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很重要的,只有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起来,从理论中得出结论,才能真正为社会服务,从而提高自己的实际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设计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反映出来我的许多不足之处,我以后要努力克服缺点。虽然此设计在Quartus II 软件上功能能够大体上得到验证,但是离做出实物还差很远。一直没有玩过实物开发板,根本就不知道进行硬件的连接,就连一个简单的程序都下载进开发板进行验证。总的来说,这次设计的密码锁还是比较成功的,在设计中遇到了很多问题,最后在同学和老师的辛勤的指导下外加上自己的努力,终于都得到了解决,因此很有成就感,终于觉得平时所学的知识有了实用的价值,达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目的。

最后说一说我对本课程一些意见,该课程从开始做实验到最后的课程设计都一直是在电脑上进行仿真,没有在板子上跑过程序,我觉得老师应该在开发板给我们演示简单的程序,这样能够带动我们大多数人的兴趣,也能够便于我们更快上手做一些简单的实物,提高大家学习的积极性。

七.附录
程序:
module dianzisuo(clk,resetb,cmd,cmd_t,alarmed,passed,resetmimaok,dig);
input cmd_t;//输入命令控制信号
input clk;  //输入时钟信号
input resetb;  //输入复位信号
input [3:0] cmd;//输入命令信号
output reg [7:0]dig;//位选输出信号
output alarmed; //输出警报信号
output passed;  //输出通过信号
output resetmimaok;  //输出密码修改成功信号
reg alarmed;
reg passed;
reg resetmimaok;
wire clk;
wire resetb;
wire [3:0]cmd;
wire cmd_t;
reg[22:0]CNT_R0;//clk1延时寄存器
reg clk1;//clk为10ns时clk1为5ms周期脉冲
reg [31:0]inputpassword;//输入值存放寄存器
reg [31:0]PASSWORD=32'b0001_0001_0001_0001_0001_0001_0001_0001;//初始密码
parameter zero=4'b0000,//0
                         one=4'b0001,//1
                         two=4'b0010,//2
                         three=4'b0011,//3
                         four=4'b0100,//4
                         five=4'b0101,//5
                         six=4'b0110,//6
                         seven=4'b0111,//7
                         eight=4'b1000,//8
                         nine=4'b1001,//9
                         enter=4'b1010,//确认键
                         cancel=4'b1011,//清除一位键
                         setmima=4'b1100,//
                         sure=4'b1101;//修改密码键
reg [3:0]main_state;//主现态
reg [3:0]next_state;//主次态
parameter waits=4'b0001,
                         pass=4'b0010,
                         alarm=4'b0100,
                         changing=4'b1000;
reg [3:0]sub_state;//从现态
reg [3:0]next_sub_state;//从次态
parameter first=4'b0000,
                    second=4'b0001,
                         third=4'b0010,
                         fourth=4'b0100,
                         fifth=4'b1000,
                         sixth=4'b0011,
                         seventh=4'b0101,
                         eighth=4'b0110,
                         finish=4'b0111;
reg[7:0] pass_count;//通过计时寄存器
reg[10:0] alarm_count;//警报计时寄存器
reg[1:0] try_count;//尝试次数寄存器
reg[7:0] mima_count;//改密计时寄存器
reg error;
reg correct;
reg mimagaile;
//clk为10ns时,clk1为5ms时钟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NT_R0 <= CNT_R0 + 1'b1;
if(CNT_R0 < 5000000)
begin
clk1 <= 1;
end else
begin
clk1 <= 0;
end
end
//主状态机部分
always@(main_state or correct or error or try_count or pass_count or alarm_count or mimagaile)
begin
case(main_state)
waits: if(correct==1)//由waits转换到pass的条件
                begin
                next_state=pass;
                end
                else if(error==1&&try_count==2)
                next_state=alarm;//由waits转换的alarm的条件
                else
                next_state=waits;
pass: if(pass_count[7]==1)//由pass转换到waits的条件
                next_state=waits;
                else if(mimagaile==1)//由pass转换到changing的条件
                next_state=changing;
                else
                next_state=pass;
changing:if(mima_count[7]==1)//由changing转换到waits的条件
                        next_state=waits;
                        else
                        next_state=changing;
alarm:if(alarm_count[10]==1)//由alarm转换到waits的条件
                next_state=waits;
                else
                next_state=alarm;
default:next_state=waits;
endcase
end
//alarm一段时间后,自动进入waits状态
//alarm定时器
always@(posedge clk1 or negedge resetb)
begin
if(!resetb)
alarm_count<=0;
else if(main_state==alarm)//alarm状态计时器alarm定时器加1
alarm_count<=alarm_count+1;
else
alarm_count<=0;
end
//锁pass以后计数开始,当规定的时间到达后自动上锁,并进入waits状态
//pass定时器
always@(posedge clk1 or negedge resetb)
begin
if(!resetb)
pass_count<=0;
else if(main_state==pass) //pass状态计时器pass定时器加1
pass_count<=pass_count+1;
else
pass_count<=0;
end
//changing以后计数开始,当规定的时间到达后自动上锁,并进入waits状态
//changing定时器
always@(posedge clk1 or negedge resetb)
begin
if(!resetb)
mima_count<=0;
else if(main_state==changing) //changing状态计时器mima_count定时器加1
mima_count<=mima_count+1;
else
mima_count<=0;
end
//状态转换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b)
begin
        if(!resetb)//如果按下复位键,则主状态为等待状态
        main_state<=waits;
        else                        //如果没按则进入下一个状态
        main_state<=next_state;
end
//输出控制部分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b)
begin
                if(!resetb)//复位按下时,开锁输出和报警输出都为零
                begin
                      passed<=0;
                                alarmed<=0;
                                resetmimaok<=0;
                end
                else if(main_state==pass)//当主机状态为pass时开锁
                begin
                                passed<=1;
                                alarmed<=0;
                                resetmimaok<=0;
                end
                else if(main_state==changing)//当主机状态为changing时,改密码
                begin
                                passed<=0;
                                alarmed<=0;
                                resetmimaok<=1;
                end
                else if(main_state==alarm)//当主机状态为alarm时,警报
                begin
                                passed<=0;
                                alarmed<=1;
                                resetmimaok<=0;
                end
end
//从状态机,用于输入8位密码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b)
begin
      if(!resetb)
                sub_state<=first;//从状态为first
                else
                sub_state<=next_sub_state;//从状态为下一个从状态
end
                always@(cmd or cmd_t or sub_state)
begin
      if(cmd_t==0)//检测有按键按下
                case(cmd)
                cancel:begin //密码输入错误时,重复上一个状态
                                 if(sub_state==first)
                                 next_sub_state=first;
                                 else
                                 case(sub_state)
                                 second:next_sub_state=first;
                                 third: next_sub_state=second;
                                 fourth:next_sub_state=third;
                                 fifth:next_sub_state=fourth;
                                 sixth:next_sub_state=fifth;
                                 seventh:next_sub_state=sixth;
                                 eighth:next_sub_state=seventh;
                                 finish:next_sub_state=eighth;
                                 endcase
end
//4个密码输完时,进行确认
enter:next_sub_state=first;
setmima:next_sub_state=first;
sure:next_sub_state=first;
//default为输入了某位密码,输入完自动将状态转入下一位
default:
                        case(sub_state)
                                                first:begin next_sub_state=second;dig=8'b00000001;end
                                                second:begin next_sub_state=third;dig=8'b00000011;end
                                                third:begin next_sub_state=fourth;dig=8'b00000111;end
                                                fourth:begin next_sub_state=fifth;dig=8'b00001111;end
                                                fifth:begin next_sub_state=sixth;dig=8'b00011111;end
                                                sixth:begin next_sub_state=seventh;dig=8'b00111111;end
                                                seventh:begin next_sub_state=eighth;dig=8'b01111111;end
                                                eighth:begin next_sub_state=finish;dig=8'b11111111;end      //当输入完8位密码后状态保持不变,等待输入enter命令
                                                finish:begin next_sub_state=finish;dig=8'b11111111;end
                        endcase
endcase
else
next_sub_state=sub_state;
end
//记录密码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b)
begin
          if(!resetb)
          inputpassword<=0;
          else if(cmd_t==0)
                case(sub_state)
                        first:inputpassword[31:28]<=cmd[3:0];
                        second:inputpassword[27:24]<=cmd[3:0];
                        third:inputpassword[23:20]<=cmd[3:0];
                        fourth:inputpassword[19:16]<=cmd[3:0];
                        fifth:inputpassword[15:12]<=cmd[3:0];
                        sixth:inputpassword[11:8]<=cmd[3:0];
                        seventh:inputpassword[7:4]<=cmd[3:0];
                        eighth:inputpassword[3:0]<=cmd[3:0];
                        default:inputpassword<=inputpassword;
                endcase
                else
                inputpassword<=inputpassword;
                end
                //比较密码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b)
                begin
                if(!resetb)//如果复位键按下则正确,错误都清零
                   begin
                                correct<=0;
                                error<=0;
                        end
                else if(cmd_t==0&&cmd==enter)//当按键按下,且是enter键按下时对密码进行比较
                                if(inputpassword==PASSWORD)//密码正确时correct=1
                                begin
                                        correct<=1;
                                        error<=0;
                                end
                                else //密码错误时,error为1
                                begin
                                                error<=1;
                                                correct<=0;
                                end
                                else
                                        begin
                                                correct<=0;
                                                error<=0;
                                                end
end
//修改密码
always@(posedge clk )
begin
if(cmd_t==0&&cmd==sure)
    begin
         PASSWORD<=inputpassword;
         mimagaile<=1;
         end
else
mimagaile<=0;
end
//记录错误次数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b)
begin
if(!resetb)//复位时密码重试次数清零
        try_count<=0;
        else
        if(error==1)//当输入密码错误时,重试次数加1
        try_count<=try_count+2'b01;
        else if(main_state==pass||main_state==alarm)//当有一次成功,重试次数超过三次后,进入报警后重试次数清零
                        try_count<=0;
                        end
        endmodule
//按键模块
module scankey(clk,a,b,keyvalue);
input clk;
input [3:0]b;
output reg[3:0]a;
output reg [3:0]keyvalue;
reg [1:0]q;
reg [3:0] qdb;//消抖后的b
reg [3:0]rxbuf;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按键消抖
rxbuf[0] <= b[0];
qdb[0] <= ~(rxbuf[0] & (~b[0]));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按键消抖
rxbuf[1] <= b[1];
qdb[1] <= ~(rxbuf[1] & (~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按键消抖
rxbuf[2] <= b[2];
qdb[2] <= ~(rxbuf[2] & (~b[2]));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按键消抖
rxbuf[3] <= b[3];
qdb[3] <= ~(rxbuf[3] & (~b[3]));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q<=q+1;
case(q)
0:a<=4'b1110;
1:a<=4'b1101;
2:a<=4'b1011;
3:a<=4'b0111;
endcase
case({a,qdb})
8'b1110_0111:keyvalue<=4'b0000;//按键0
8'b1110_1011:keyvalue<=4'b0001;//按键1
8'b1110_1101:keyvalue<=4'b0010;
8'b1110_1110:keyvalue<=4'b0011;
8'b1101_0111:keyvalue<=4'b0100;
8'b1101_1011:keyvalue<=4'b0101;
8'b1101_1101:keyvalue<=4'b0110;
8'b1101_1110:keyvalue<=4'b0111;
8'b1011_0111:keyvalue<=4'b1000;//按键8
8'b1011_1011:keyvalue<=4'b1001;//按键9
8'b1011_1101:keyvalue<=4'b1010;//确认键
8'b1011_1110:keyvalue<=4'b1011;//清除键
8'b0111_0111:keyvalue<=4'b1100;
8'b0111_1011:keyvalue<=4'b1101;//改密键
8'b0111_1101:keyvalue<=4'b1110;
8'b0111_1110:keyvalue<=4'b1111;

完整论文下载(word格式 可编辑):

网友A(2017-09-24):
感谢!!十分实用~~

网友B(2018-05-22):
感谢楼主,我的毕设课题和这个有相似之处,很有用

网友C(2018-06-28):
楼主其他的怎么看

网友D(2019-05-14):
感谢十分有用!

网友E(2019-07-04):
有没有实物图啊

网友F(2019-12-17):
优秀,我拿去借鉴了

网友G(2020-06-27):
很有帮助,借鉴一下

网友H:
很有帮助,想看之后的代码

网友I(2020-11-20):
优秀,拿去借鉴了

网友J:
666可以的挺有用的

网友K(2021-01-14):
你好,有关于引脚锁定的代码吗

网友K:
你好,有关于引脚锁定的代码吗?

网友L(2022-11-29):
楼主好了厉害,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