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的GP2D12仿真测距警报器单片机仿真和程序

楼主(2017-06-28):
数码管显示的GP2D12仿真测距警报器,距离在30cm以内时输出报警声音

//-----------------------------------------------------------------
//  名称: 数码管显示的GP2D12仿真测距警报器
//-----------------------------------------------------------------
//  说明: 程序运行时,数码管显示当前距离,当距离小于30CM时输出报警声音.
//
//-----------------------------------------------------------------
#include <pic.h>
#include <math.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define _XTAL_FREQ 1000000
//595引脚定义
#define ST_CP  RB0   //输出锁存器控制脉冲
#define DS     RB1   //串行数据输入
#define SH_CP  RB2   //移位时钟脉冲
//蜂鸣器控制引脚定义
#define BEEP   RE2
//线性化系数(先实测8个距离的输出电压数据,再通过EXCEL表格公式计算得到)
#define M_C   6106   //分别标定m',b',k'
#define B_C     -9
#define K_C      3
//乘幂拟合曲线系数(通过EXCEL添加乘幂趋势线得到公式系数)
#define M_F   15517
#define M_P   -1.1887
//数码管段码表
const INT8U SEG_CODE[]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距离显示缓冲(小数位,个位,十位)
INT8U Disp_Buff[] = {0,0,0};
//------------------------------------------------------------------
// 报警程序
//------------------------------------------------------------------
void Alarm()
{
   for(INT8U i = 0; i < 200; i++) { BEEP = ~BEEP; __delay_us(180); }
}

//-----------------------------------------------------------------
// 串行输入子程序
//-----------------------------------------------------------------
void Serial_Input_595(INT8U dat)
{

}

//-----------------------------------------------------------------
// 并行输出子程序
//-----------------------------------------------------------------
void Parallel_Output_595()
{

}

//-----------------------------------------------------------------
// 对通道AN0进行模数转换
//-----------------------------------------------------------------
INT16U ADC_Convert()
{

}

//-----------------------------------------------------------------
// 进行连续采样,然后根据采样平均值及计算公式得到距离
//-----------------------------------------------------------------
float Get_Distance()
{

}

//-----------------------------------------------------------------
// 将3位整数分解位为3个数位
//-----------------------------------------------------------------
void DEC_TO_3DIGIT(INT16U d, INT8U *a1, INT8U *b1, INT8U *c1)
{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float d;
   TRISE2 = 0;                           //报警器输出
   TRISB0 = TRISB1 = TRISB2 = 0;         //RB端口设为输出,控制74HC5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