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阴数码管 138段选 573位选

楼主(2017-06-28):
参考那个开发板的图改的,把下拉电阻去掉了,那排led也去掉了,这样可以吗?
我用stm32 的gpio 直接接的74hc573的输入端。

138的输出端输出高电平,然后573的输出端输出低电平,数码管扫描显示。这样可以不?

开发板上

开发板上

自己画的

自己画的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给你另一个参考电路。

网友B:
实例58  74LS138选通8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给你另一个参考电路。

那个电路里面io口的下拉电阻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