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duino的中断

楼主(2017-06-28):
中断的基本原理

要搞清楚什么是中断,我们可以从生活中的一个例子了解下。

你正在家里看电视,突然家里座机响了,你起身去接电话,接完电话后继续回来看电视。
这就是生活中的中断现象,也就是一个正在做的事情被外部的事情打断,当执行完外部事情后,继续做原本的事情。

什么是中断?

所谓中断,是指CPU在正常运行程序时,由于内部/外部事件或由程序预先安排的事件,引起CPU中断正在运行的程序,而转到为内部/外部事件或为预先安排的事件服务的程序中去,服务完毕,再返回去执行波暂时中断的程序

由于某个事件的发生,CPU暂停当前正在执行的程序,转而执行处理该事件的一个程序。该程序执行完成后,CPU接着执行被暂停的程序。这个过程称为中断。
根据中断源的位置,有两种类型的中断。有的中断源在CPU的内部,称为内部中断。大多数的中断源在CPU的外部,称为外部中断。
根据中断引脚的不同,或者CPU响应中断的不同条件,也可以把中断划分为可屏蔽中断和不可屏蔽中断两种。

使用中断的好处

1、 实行分时操作 提高 CPU 的效率 只有当服务对象向 CPU 发出中断申请时 才去为它服务 这样 我们就可以利用中断功能同时为多个对象服务 从而大大提高了 CPU 的工作效率
2、 实现实时处理

利用中断技术 各个服务对象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向 CPU 发出中断申请 及时发现和处理中断请求并为
使用中断

现在,我们使用相同的电路连接图,然后修改代码以使用硬件中断。然后把下面的代码下载进入控制板中,当按下按钮时,LED的状态就会立刻改变,尽管代码仍然是在主循环中,而且是同样的延时。
中断命令语法介绍

attachInterrupt(interrupt, function, mode)

interrupt:中断引脚数
function:中断发生时调用的函数,此函数必须不带参数和不返回任何值。该函数有时被称为中断服务程序。
mode:定义何时发生中断以下四个contstants预定有效值:

LOW 当引脚为低电平时,触发中断
CHANGE 当引脚电平发生改变时,触发中断
RISING 当引脚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时,触发中断
FALLING 当引脚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时,触发中断.

当发生外部中断时,调用一个指定函数。当中断发生时,该函数会取代正在执行的程序。大多数的Arduino板有两个外部中断:0(数字引脚2)和1(数字引脚3)。

arduino Mege有四个外部中断:数字2(引脚21),3(20针),4(引脚19),5(引脚18)。

注意事项

当中断函数发生时,delya()和millis()的数值将不会继续变化。当中断发生时,串口收到的数据可能会丢失。你应该声明一个变量来在未发生中断时储存变量。

重新分配中断
中断可以再任何时候通过attachInterrupt()命令进行改变。当重新使用attachInterrupt()时,先前分配的中断就会从对应引脚上移除。

启用\停止中断
Arduino也可以忽略所有中断。如果你需要在一段代码中不执行中断,只需要执行 noInterrupts()命令。当这段代码执行完以后,你可以使用 interrupts()命令重新启用中断。

删除中断
终端也可以通过detachInterrupt(interrupt_number)命令进行删除。

网友A:
写的不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