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段单片机代码 中断套中断的

楼主(2017-06-28):
代码目的:单片机通过定时器0产生中断 ,定时发送串口数据并接受返回值 通过判断返回值来判断SIM900a模块工作状态,通过检测LED5亮 否则LED5熄 ,但是总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达不到效果,请大神们指教 单片机爱好者 初学 谢谢!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Buf_Max 90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T0RL =0;
unsigned char T0RH =0;
xdata unsigned char Rec_Buf[Buf_Max];

void init(void);
void GSM_Call(unsigned char *num)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void CLR_Buf(void);//Çå3y»o′æ
void Send_ASCII(unsigned char *b);
void Send_Hex(unsigned char c);
void work_test(void);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char code num[]="xxxxxxxxxx";

sbit key1=P1^1;
sbit LED5=P1^5;

void main(void)
{
        EA = 1;
        ConfigUART(9600);
        ConfigTimer0(20);
        CLR_Buf();
        Delay_ms(3000);

        while(1)
        {
                if(key1==0)
                {
                        Delay_ms(20)
                        if(key1==0)
                        {
                                GSM_Call(num);
                                Delay_ms(1000);
                        }
                }
  }

}
void GSM_Call(unsigned char *num)
{
        Send_ASCII("ATD");
        Send_ASCII(num);
        Send_ASCII(";");
  Send_Hex(0x0d);
        Send_Hex(0x0a);
        Delay_ms(200)
}
//oáÃëÑóê±oˉêy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
        for(;time>0;time--)
        {
                i=125;
                while(i--);
        }

}

void CLR_Buf(void)
{
        unsigned char k;
    for(k=0;k<Buf_Max;k++)
            {
                        Rec_Buf[k] = 0;
                }
    i = 0;
}

void Send_Hex(unsigned char c)
{
    ES = 0;
    SBUF = c;
    while(TI!=1);
    TI = 0;
          ES = 1;
}

void Send_ASCII(unsigned char *b)
{
  ES = 0;
    for (b; *b!='\0';b++)
            {
                SBUF = *b;
                while(TI!=1);
                        TI = 0;
                }
        ES = 1;

}

void work_test(void)
{

                Send_ASCII("AT")
          Send_Hex(0x0d);
          Send_Hex(0x0a);
                Delay_ms(2000);
        if(strstr(Rec_Buf,"OK")!=NULL)

        {
                CLR_Buf();

                //LED2=0;

                Send_ASCII("AT+CPIN?")
                Send_Hex(0x0d);
                Send_Hex(0x0a);
                Delay_ms(2000);
                if(strstr(Rec_Buf,"+CPIN")!=NULL&&strstr(Rec_Buf,"OK")!=NULL)
                {
                                CLR_Buf();
                        //        LED3=0;

                                Send_ASCII("AT+CSQ")
                                Send_Hex(0x0d);
                                Send_Hex(0x0a);
                                Delay_ms(2000);
                                if(strstr(Rec_Buf,"OK")!=NULL)
                                {
                                        CLR_Buf();
                                //        LED4=0;
                                        Send_ASCII("AT+CREG?")
                                        Send_Hex(0x0d);
                                        Send_Hex(0x0a);
                                        Delay_ms(2000);
                                        if(strstr(Rec_Buf,"0")!=NULL&&strstr(Rec_Buf,"1")!=NULL&&strstr(Rec_Buf,"OK")!=NULL)
                                        {

                                                CLR_Buf();
                                                Delay_ms(1000);
                                                LED5 = 0;
                                        }
                                }
                }
        }else LED5 = 1;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TMOD &= 0x0F
    TMOD |= 0x20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TL1 = TH1;
    ET1 = 0;
    ES  = 1;
    TR1 = 1;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tmp = 11059200 / 12;
    tmp = (tmp * ms) / 1000
    tmp = 65536 - tmp;
    tmp = tmp + 18;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TMOD |= 0x01;
    TH0 = T0RH;
    TL0 = T0RL;
    ET0 = 1;
    TR0 = 1;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cnt = 0;
        TH0 = T0RH;
        TL0 = T0RL;
        cnt++;
        if(cnt ==50)
        {
                work_test();
        }
        if(cnt ==800)
        cnt =0;

}
void tinit() interrupt 4
{
        ES = 0;
        if(TI)
                {
                        TI = 0
                }
        if(RI)
                {
                        RI = 0
                        Rec_Buf[i] = SBUF
                        i++;
                        if(i>90)
                                {
                                        i = 0;
                                }
                }
        ES = 1;
}

楼主:
求大神指点  在线等

楼主:
这么大的论坛有人懂的吗

网友A:
你就不能加点备注么?好难审阅啊

网友B:
1、达不到效果,已达到了什么程序呢?
2、串行数据丢失风险大,其中断优先级可以考虑设置为最高。
3、中断服务程序要尽可能“小”少用时间,以防妨碍其它低级别的中断。所以,中断事件尽可不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而是做个“记号”,让事件在主程序中进行依“记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