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如何调速步进电动机

楼主(2017-06-29):
pwm对步进电动机调速应该如何连线?是什么原理。求助各位大神。谢谢了

网友A:
其实步进电机调整与直流电机是差不多的,就是给脉冲的时间间隔长短问题。我的一个程序,可以加速、减速、指定转动角度。你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pwm不可以对步进电动机调速,步进电机是根据接收到的脉冲个数逐步运转的。步数是由脉冲个数决定的。

网友C:
不进电机可以看一下步进电机的资料,一般是4跟线控制,有一定的时序来实现正反转,改变这个时序的变化速度就可以改变步进电机的转速

网友D:
比如是4组线圈的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通过控制线的导通,使内部产生吸引力,根据参数频率来控制切换的速率,pwm是产生切换频率来达到控制步进电机工作

网友E:

我刚发了一个PWM控制AC220V白炽灯程序,你可修改一下,将P1.4端口接直流电机驱动输入端,用按键即可控制电机速度。

网友E: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1^0;           //按键1,PWM脉冲宽度值增加
sbit K2=P1^1;           //按键2,PWM脉冲宽度值减少
sbit LED=P1^3;          //LED显示
sbit PWM_OUT=P1^4;      //PWM输出,SCR控制

uchar PWM,num;          //PWM设定脉冲宽度值,num计算中断次数;
void delay(uint ms)     //1ms延时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
        if(K1==0)             //按键1是否按下
        {
                delay(50);          //去抖延时
                if(K1==0)           //按键1是否继续按下
                {
                        if(PWM<32)        //PWM设定脉冲宽度值是否小于32
                        {
                                PWM++;          //PWM设定脉冲宽度值加1
                                delay(100);
                        }

                }
        }
        if(K2==0)             //按键2是否按下
        {
                delay(50);          //去抖延时
                if(K2==0)           //按键2是否继续按下
                {
                        if(PWM>1)         //PWM设定脉冲宽度值是否大于1
                        {
                                PWM--;          //PWM设定脉冲宽度值减1
                                delay(100);
                        }

                }
        }
}
void init_t0()          //定时器T0初始化
{
        TMOD=0x01;            //方式1,16位定时器
        TH0=(65536-500)/256;  //0,5ms定时
        TL0=(65536-500)%256;  //0,5ms定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T0
        TR0=1;                //启动定时器T0
}
void t0() interrupt 1   //T0中断服务函数
{
        TR0=0;                //停止T0定时器
        TH0=(65536-500)/256;  //0,5ms定时
        TL0=(65536-500)%256;  //0,5ms定时
        num++;                //num计算中断次数+1
        if(num>32)            //中断次数大于32
        {
                num=0;              //中断次数=0
        }
        if(num<=PWM)          //中断次数<=PWM脉冲宽度
        {
                LED=0x01;           //输出高电平,小灯灭
    PWM_OUT=0x00;       //输出低电平,关闭SCR

        }
        else
        {
                LED=0x00;           //输出低电平,小灯亮
    PWM_OUT=0x01;       //输出高电平,启动SCR
        }
        TR0=1;                //启动T0定时器,等待下一次中断
}
void main()
{
        init_t0();            //T0初始化
        num=0;                //num计算中断次数=0
        PWM=16;               //PWM脉冲宽度=16
        while(1)
        {
                keyscan();          //调用按键扫描函数
        }
}

网友F:
感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G:
给我留下你的邮箱,我给你程序

网友H:
步进电机调速其实就是pwm调频,给的脉冲不一样速度也就不一样,但是电机调频也有上限,超过一定频率电机也无法转动。

网友I:
板凳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但也需要PWM的配合。举个极端的例子:当速度很慢时,慢到几乎停止,这时电机反电势几乎没有了,加到电机线圈上的电压就需要适当的降低,否则电流会很大。
PWM的配合:当电机速度减小时,PWM所产生的加在电机上的电压应适当减小,以防止电机过流。

网友J(2021-08-20):
正好有用,收藏一下,不知加速平稳性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