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多路巡回温度检测仪求助

楼主(2017-06-29):
设计MCS-51应用系统, 所有题目采用ATMEL公司的FLASH 型的经典芯片——AT89C51(与标准INTEL 8051完全兼容)。要求用电子电路CAD软件(PROTEL99 或PROTEL DXP)绘制原理图,用Keil  uVision软件调试部分软件,也可利用PROTEUS,MultiSim10软件进行软、硬件仿真调试。项目如下:
设计一个多路温度检测仪,共有8个测温点,每个点连续检测8次,以平均值代表该点温度,并轮流在LED显示器上显示。测试检测元件为铂热电阻Pt1000, 温度测量范围为100℃ ——+500℃,测量精度为±1℃。系统每隔10秒完成一个点的测量,测量值除在LED显示器上显示外,还必须通过串行口(RS485)发送到上位机。任何时刻,可以通过按键切换显示通道。
设计以AT89C51为核心的控制电路,并编写相关的系统软件(汇编、C51程序均可)

:铂热电阻测量范围为-200~850℃,R010Ω 、100Ω和1000Ω三种,分度号分别为Pt10、Pt100和Pt1000。铂热电阻的精度高,体积小,测温范围宽,稳定性好,再现性好,但是价格较贵。其电阻与温度的关系为:

T≥0℃时            R(T)= R01+AT+BT2)
T< 0℃时   R(T)= R0 [1+AT+BT2+CT3(T-100)]

式中: RT为被测温度T下的阻值,单位为Ω
R00℃下的阻值
T为实际温度值
A为常数3.9083×10ˉ3/℃
  B为常数-5.775×10ˉ7/℃2
C为常数-4.183×10ˉ12/℃4

网友A:
这求助,你做到什么程度?有哪里有问题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