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电子秤完整单片机程序+原理图

楼主:
电子秤HX71模块的资料,C51完整源码

电子秤使用说明:

商品代码:
0001    香蕉
0002    苹果
0003    橘子
0004    葡萄
0005    柚子
0006    橙子
0007    梨子
0008    西瓜
0009    木瓜
0010    桃子

键盘键位定义:

7    8    9    10(清零)
4    5    6    11(删除)    总金额(P3.7)
1    2    3    12(去皮)
14(累计)0    15(.)    13(确定)

大体流程:
1.连接好传感器及主板各部件,给系统通电
2.通电后,液晶显示第一屏,包括学校、系部、专业、制作人以及作品名称。
3.几秒后,液晶显示第二屏,大体格式是:
名称数量:0000-00
重量:   0.000kg
单价:   0.00 元
金额:------- 元

4.名称数量:0000-00,前面的0000表示商品代码,如上面所示,后面00的代表数量。
例如:输入0001-01,则先按1键,再按小数点,再按0,再按1即输入了0001-01,然后按确定键,则显示香蕉01.
注意:如果输错了,比如是0001-00,按确定键,即清零了,也就是你得重新输入数据。
还有几种情况,也是按确定键自动清零的。比如是0000-01,没有这个商品编码,则出错。
再比如,我们设置的商品代码范围是1-10,则如果输入的商品代码不在范围内,则按确定键即清零,需要重新输入数据。
5.输入完名称数量,再按数字键,则是输入单价,输入单价后,按确定键,则计算出金额,并显示出来。

6.如果不需要累计,下次称重前,按一次清零即可。
如果需要累计,则在商品没有拿下钱,按一次累计,然后拿下商品,再按一次清零即可进行下一次称重。

7.清零前,必须在拿下商品的情况下才能准确回零。

8.去皮功能:先在传感器支架上放上要去皮的,然后按一下去皮键,则重量那显示0kg,表示去皮成功。这时,再放上商品,按操作顺序进行操作。

9.总金额:当累计几次后,需要算总金额时,按一下总金额键,即可算出总金额,并在屏幕显示出来。
再按一次总金额即可清零,回到初始状态。

10.输入数字过程中,如果出错,可以退格,也就类似电脑的backspace,向前删除一位。

11.按键注意事项:按键时间不能过长,也不能过短,按键时间和按键压力一定要适中,这样才能正确读取数据。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include<lcd12864.h>
#include<hx711.h>
#include<keyboard.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delayNOP();{_nop_();_nop_();_nop_();_nop_();};
//定义量程系数
#define RATIO     6797/1000
//定义标识
volatile bit FlagTest = 0;                //定时测试标志,每0.5秒置位,测完清0
volatile bit FlagKeyPress = 0;  //有键按下标志,处理完毕清0
volatile bit FlagSetPrice = 0;  //价格设置状态标志,设置好为1。
//管脚定义
//sbit LedA = P2^2;
sbit beep = P1^5;
sbit alert = P1^6;
sbit key_all=P3^7;        //总金额键
//显示用变量
int Counter;
uchar idata str1[6] = "000000";
uchar code name0[]={"本次购物总金额:"};
uchar code name1[]={"香蕉"};
uchar code name2[]={"苹果"};
uchar code name3[]={"橘子"};
uchar code name4[]={"葡萄"};
uchar code name5[]={"柚子"};
uchar code name6[]={"橙子"};
uchar code name7[]={"梨子"};
uchar code name8[]={"西瓜"};
uchar code name9[]={"木瓜"};
uchar code name10[]={"桃子"};
int i, iTemp;
//称重用变量
ulong idata FullScale; //满量程AD值/1000
ulong AdVal;     //AD采样值
ulong weight;    //重量值,单位g
ulong idata price;     //单价,长整型值,单位为分
ulong idata money;     //总价,长整型值,单位为分
ulong dec_weight;
//键盘处理变量
uchar keycode;
uchar DotPos;                                   //小数点标志及位置
uchar Dec_pi;                //去皮变量
uchar all_flag;                //累计变量
//标志位
uchar num_name;                //名称数量标志
uchar shuliang;                //数量值
ulong idata all_money;        //累计

//函数声明
void int2str(int, char *);
void Data_Init();
void Port_Init();
void Timer0_Init();
void Timer0_ISR () ;
void INT1_Init();
void KeyPress(uchar);
void To_Zero();
void Display_Namenum();
void Display_Price();
void Display_Weight();
void Display_Money();
void Display_Allmoney();
//整型转字符串的函数,转换范围0--65536
void int2str(int x, char* str)
{
        int i=1;
    int tmp=10;
    while(x/tmp!=0)
    {
              i++;
        tmp*=10;
    }
    tmp=x;
    str[i]='\0';
    while(i>1)
    {
        str[--i]='0'+(tmp%10);
        tmp/=10;
    }
    str[0]=tmp+'0';
}
//重新找回零点,每次测量前调用
void To_Zero()
{
           FullScale=ReadCount()/1000;
           price=0;
}
//显示名称数量,单位为元,四位整数,两位小数
void Display_Namenum()
{
           uint i,j;
        uchar A1,A2,A3,A4;
        uchar B1,B2;
           i = price/100;    //得到整数部分
           j = price - i*100;//得到小数部分
//           int2str(a,str1);
        A1=i/1000+48;
        A2=i%1000/100+48;
        A3=i%1000%100/10+48;
        A4=i%1000%100%10+48;
        B1=j/10+48;
        B2=j%10+48;
           //显示整数部分
              Lcd_Pos(0,4);
                Lcd_Wdat(':');
                Lcd_Wdat(A1);
                   Lcd_Wdat(A2);
                Lcd_Wdat(A3);
                Lcd_Wdat(A4);
                Lcd_Wdat('-');
           //显示小数点, 小数点部分
        //   int2str(j,str1);
        Lcd_Pos(0,7);
                Lcd_Wdat(B1);
                Lcd_Wdat(B2);
}
//显示单价,单位为元,四位整数,两位小数
void Display_Price()
{
           uint i,j;
        uchar A1,A2,A3,A4;
        uchar B1,B2;
           i = price/100;    //得到整数部分
           j = price - i*100;//得到小数部分
//           int2str(a,str1);
        A1=i/1000+48;
        A2=i%1000/100+48;
        A3=i%1000%100/10+48;
        A4=i%1000%100%10+48;
        B1=j/10+48;
        B2=j%10+48;
           //显示整数部分
           if (i>=1000)
           {
              Lcd_Pos(2,3);
                Lcd_Wdat(A1);
                   Lcd_Wdat(A2);
                Lcd_Wdat(A3);
                Lcd_Wdat(A4);
           }
           else if (i>=100)
           {
              Lcd_Pos(2,3);
                Lcd_Wdat(' ');
                   Lcd_Wdat(A2);
                Lcd_Wdat(A3);
                Lcd_Wdat(A4);
           }
           else if (i>=10)
           {
              Lcd_Pos(2,3);
                Lcd_Wdat(' ');
                Lcd_Wdat(' ');
                Lcd_Wdat(A3);
                Lcd_Wdat(A4);
           }
   else
   {
        Lcd_Pos(2,3);
                Lcd_Wdat(' ');
                Lcd_Wdat(' ');
                Lcd_Wdat(' ');
                Lcd_Wdat(A4);
   }
   //显示小数点, 小数点部分
//   int2str(j,str1);
   if(j<10)
   {
        Lcd_Pos(2,5);
                Lcd_Wdat('.');
                Lcd_Wdat('0');
                Lcd_Wdat(B2);
                Lcd_Wdat(' ');
   }
   else
   {
        Lcd_Pos(2,5);
                Lcd_Wdat('.');
                Lcd_Wdat(B1);
                Lcd_Wdat(B2);
                Lcd_Wdat(' ');
   }
}
//显示重量,单位kg,两位整数,三位小数
void Display_Weight()
{
           uint i,j;
           uchar A1,A2;
           uchar B1,B2,B3;
           //weight单位是g
           i = weight/1000;    //得到整数部分
           j = weight - i*1000;//得到小数部分
           A1=i/10+48;
           A2=i%10+48;
           B1=j/100+48;
           B2=j%100/10+48;
           B3=j%100%10+48;
        //   int2str(i,str1);
           if (i>=10)
           {

           }
           else
           {
               Lcd_Pos(1,4);
                Lcd_Wdat(' ');
                Lcd_Wdat(A2);
           }
        //   int2str(j,str1);
           if (j<10)
           {
              Lcd_Pos(1,5);
                Lcd_Wdat('.');
                Lcd_Wdat('0');
                Lcd_Wdat('0');
                Lcd_Wdat(B3);
           }
           else if (j<100)
           {
              Lcd_Pos(1,5);
                Lcd_Wdat('.');
                Lcd_Wdat('0');
                Lcd_Wdat(B2);
                Lcd_Wdat(B3);
           }
           else
           {
              Lcd_Pos(1,5);
                Lcd_Wdat('.');
                Lcd_Wdat(B1);
                Lcd_Wdat(B2);
                Lcd_Wdat(B3);
           }
}
//显示总价,单位为元,四位整数,两位小数
void Display_Money()
{
           uint i,j;
           uchar A1,A2,A3,A4;
           uchar B1,B2;
           if (money>999999)         //超出显示量程
           {
              Lcd_Pos(3,3);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return;
           }
           i = money/100;    //得到整数部分
           j = money - i*100;//得到小数部分
           A1=i/1000+48;
           A2=i%1000/100+48;
           A3=i%1000%100/10+48;
           A4=i%1000%100%10+48;
           B1=j/10+48;
           B2=j%10+48;
        //   int2str(i,str1);
           //显示整数部分
        if (i>=1000)
           {
              Lcd_Pos(3,3);
                Lcd_Wdat(A1);
                   Lcd_Wdat(A2);
                Lcd_Wdat(A3);
                Lcd_Wdat(A4);
           }
           else if (i>=100)
           {
              Lcd_Pos(3,3);
                Lcd_Wdat(' ');
                   Lcd_Wdat(A2);
                Lcd_Wdat(A3);
                Lcd_Wdat(A4);
           }
           else if (i>=10)
           {
              Lcd_Pos(3,3);
                Lcd_Wdat(' ');
                Lcd_Wdat(' ');
                Lcd_Wdat(A3);
                Lcd_Wdat(A4);
           }
           else
           {
             Lcd_Pos(3,3);
                Lcd_Wdat(' ');
                Lcd_Wdat(' ');
                Lcd_Wdat(' ');
                Lcd_Wdat(A4);
           }
           //显示小数点, 小数点部分
        //   int2str(j,str1);
           if(j<10)
           {
        Lcd_Pos(3,5);
                Lcd_Wdat('.');
                Lcd_Wdat('0');
                Lcd_Wdat(B2);
           }
           else
           {
        Lcd_Pos(3,5);
                Lcd_Wdat('.');
                Lcd_Wdat(B1);
                Lcd_Wdat(B2);
           }
}
//显示总金额,单位为元,四位整数,两位小数
void Display_Allmoney()
{
           uint i,j;
           uchar A1,A2,A3,A4;
           uchar B1,B2;
//        all_money=all_money/2;
           if (all_money>999999)         //超出显示量程
           {
              Lcd_Pos(3,3);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return;
           }
           i = all_money/100;    //得到整数部分
           j = all_money - i*100;//得到小数部分
           A1=i/1000+48;
           A2=i%1000/100+48;
           A3=i%1000%100/10+48;
           A4=i%1000%100%10+48;
           B1=j/10+48;
           B2=j%10+48;
        //   int2str(i,str1);
           //显示整数部分
        if (i>=1000)
           {
              Lcd_Pos(2,3);
                Lcd_Wdat(A1);
                   Lcd_Wdat(A2);
                Lcd_Wdat(A3);
                Lcd_Wdat(A4);
           }
           else if (i>=100)
           {
              Lcd_Pos(2,3);
                Lcd_Wdat(' ');
                   Lcd_Wdat(A2);
                Lcd_Wdat(A3);
                Lcd_Wdat(A4);
           }
           else if (i>=10)
           {
              Lcd_Pos(2,3);
                Lcd_Wdat(' ');
                Lcd_Wdat(' ');
                Lcd_Wdat(A3);
                Lcd_Wdat(A4);
           }
           else
           {
             Lcd_Pos(2,3);
                Lcd_Wdat(' ');
                Lcd_Wdat(' ');
                Lcd_Wdat(' ');
                Lcd_Wdat(A4);
           }
           //显示小数点, 小数点部分
        //   int2str(j,str1);
           if(j<10)
           {
        Lcd_Pos(2,5);
                Lcd_Wdat('.');
                Lcd_Wdat('0');
                Lcd_Wdat(B2);
           }
           else
           {
        Lcd_Pos(2,5);
                Lcd_Wdat('.');
                Lcd_Wdat(B1);
                Lcd_Wdat(B2);
           }
}
//数据初始化
void Data_Init()
{
           price = 0;
           DotPos = 0;
           beep = 1;
           alert = 1;
        num_name=0;
        all_money=0;
        Dec_pi=0;
        dec_weight=0;
        all_flag=0;
}
//管脚配置
void Port_Init()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MOD = 1;       //定时器工作方式选择
        TL0 = 0x06;
        TH0 = 0xf8;     //定时器赋予初值
        TR0 = 1;        //启动定时器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L0 = 0x06;
        TH0 = 0xf8;     //定时器赋予初值

        //每0.5秒钟刷新重量
    Counter ++;
    if (Counter >= 200)
    {
               FlagTest = 1;
                   Counter = 0;
    }
}
//按键响应程序,参数是键值
//返回键值:
//         7          8    9      10(清0)
//         4          5    6      11(删除)
//         1          2    3      12(未定义)
//         14(未定义) 0    15(.)  13(确定价格)

void KeyPress(uchar keycode)
{
           uint nam1,nam2;
        uchar i;
        switch (keycode)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9:
            //目前在设置整数位,要注意price是整型,存储单位为分
                   if (DotPos == 0)
                {
                    //最多只能设置到千位
                        if (price<100000)
                        {
                              price=price*10+keycode*100;
                        }
                }
                 //目前在设置小数位
                else if (DotPos==1)  //小数点后第一位
                {
                    price=price+keycode*10;
                        DotPos++;
                }
                else if (DotPos==2)
                {
                    price=price+keycode;
                        DotPos++;
                }
                if(num_name==0)
                {
                        Display_Namenum();
                }
                else if(num_name==1)
                {
                        Display_Price();
                }
            break;
              case 10:   //清零键
                     To_Zero();
                         Display_Price();
                        Display_Namenum();
                         FlagSetPrice = 0;
                         DotPos = 0;
                        num_name=0;
                        Dec_pi=0;
                        dec_weight=0;
                         break;
                  case 11:        //删除键,按一次删除最右一个数字
                     if (DotPos==2)
                         {
                            price=price/10;
                                price=price*10;
                                DotPos--;
                         }
                         else if (DotPos==1)
                         {
                            price=price/100;
                                price=price*100;
                                DotPos--;
                         }
                         else if (DotPos==0)
                         {
                            price=price/1000;
                                price=price*100;
                         }
                         if(num_name==0)
                        {
                                Display_Namenum();
                        }
                        else if(num_name==1)
                        {
                                Display_Price();
                        }
                 break;
                case 12:                //
                        Dec_pi=1;        //去皮变量
                        break;
              case 13:   //确认键,名称数量和单价
                     if(num_name==0)
                        {
                                nam1=price/100;
                                nam2=price-nam1*100;
                                   num_name=1;
                                if(nam2!=0)
                                {
                                        //显示整数部分
                                      Lcd_Pos(0,4);
                                        Lcd_Wdat(':');
                                        Lcd_Wdat(' ');
                                        Lcd_Pos(0,5);                        //显示位置为第四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if(nam1==1)
                                        {
                                            while(name1[i] != '\0')
                                            {
                                                       Lcd_Wdat(name1[i]);             //显示相应表格中的字符
                                                       i++;
                                            }
                                        }
                                        else if(nam1==2)
                                        {
                                            while(name2[i] != '\0')
                                            {
                                                       Lcd_Wdat(name2[i]);             //显示相应表格中的字符
                                                       i++;
                                            }
                                        }
                                        else if(nam1==3)
                                        {
                                            while(name3[i] != '\0')
                                            {
                                                       Lcd_Wdat(name3[i]);             //显示相应表格中的字符
                                                       i++;
                                            }
                                        }
                                           else if(nam1==4)
                                        {
                                            while(name4[i] != '\0')
                                            {
                                                       Lcd_Wdat(name4[i]);             //显示相应表格中的字符
                                                       i++;
                                            }
                                        }
                                        else if(nam1==5)
                                        {
                                            while(name5[i] != '\0')
                                            {
                                                       Lcd_Wdat(name5[i]);             //显示相应表格中的字符
                                                       i++;
                                            }
                                        }
                                        else if(nam1==6)
                                        {
                                            while(name6[i] != '\0')
                                            {
                                                       Lcd_Wdat(name6[i]);             //显示相应表格中的字符
                                                       i++;
                                            }
                                        }
                                        else if(nam1==7)
                                        {
                                            while(name7[i] != '\0')
                                            {
                                                       Lcd_Wdat(name7[i]);             //显示相应表格中的字符
                                                       i++;
                                            }
                                        }
                                           else if(nam1==8)
                                        {
                                            while(name8[i] != '\0')
                                            {
                                                       Lcd_Wdat(name8[i]);             //显示相应表格中的字符
                                                       i++;
                                            }
                                        }
                                        else if(nam1==9)
                                        {
                                            while(name9[i] != '\0')
                                            {
                                                       Lcd_Wdat(name9[i]);             //显示相应表格中的字符
                                                       i++;
                                            }
                                        }
                                        else if(nam1==10)
                                        {
                                            while(name10[i] != '\0')
                                            {
                                                       Lcd_Wdat(name10[i]);             //显示相应表格中的字符
                                                       i++;
                                            }
                                        }
                                        else
                                        {
                                                num_name=0;
                                                Lcd_Pos(0,4);
                                                Lcd_Wdat(':');
                                                Lcd_Wdat('0');
                                                Lcd_Wdat('0');
                                                Lcd_Wdat('0');
                                                Lcd_Wdat('0');
                                                Lcd_Wdat('-');
                                                Lcd_Wdat('0');
                                                Lcd_Wdat('0');
                                        }
                                }
                                else if(nam2==0)
                                {
                                        num_name=0;
                                        Lcd_Pos(0,4);
                                        Lcd_Wdat(':');
                                        Lcd_Wdat('0');
                                        Lcd_Wdat('0');
                                        Lcd_Wdat('0');
                                        Lcd_Wdat('0');
                                        Lcd_Wdat('-');
                                        Lcd_Wdat('0');
                                        Lcd_Wdat('0');
                                }
                                shuliang=nam2;
                                price=0;
                                DotPos=0;
                                Dec_pi=0;
                        }
                        else if(num_name==1)
                        {
                                FlagSetPrice = 1;
                                 DotPos=0;
                                num_name=0;
                                Dec_pi=0;
                        }
                         break;
                case 14:                 //累计
                        all_money=all_money+money;
                        break;
                  case 15:   //小数点按下
                         if (DotPos == 0)
                         {
                                DotPos = 1;      //小数点后第一位
                         }
                     break;
                   }
        Delay(10);
}
void main()
{
        //   Rom_CS=1;
           Lcd_Init();
           EA = 0;
           Data_Init();
           Port_Init();
           Timer0_Init();
           //初始化完成,开中断
           EA = 1;
           beep=1;
           //背光
        //   LedA = 1;
           Lcd_Clear();    //clear all dots
          Lcd_Display1();
          Delay(1000);
          To_Zero();
        Lcd_Clear();
          Lcd_Display2();
           Display_Price();
           while(1)
           {
              //每0.5秒称重一次
                  if (FlagTest==1)
                  {
                     //称重,得到重量值weight,单位为g
                         AdVal=ReadCount();
                         weight=FullScale-AdVal/1000;
                         if (weight>0x8000) weight=0;
                         weight=10000*weight/FullScale;
                         weight=weight*RATIO;

                        if(Dec_pi==1)
                        {
                                dec_weight=weight;
                                Dec_pi=0;
                        }
                        weight=weight-dec_weight;
                         //如果超量程,则报警
                         if (weight >= 10000)
                         {
                            beep = 0;
                                alert = 0;
                                Lcd_Pos(1,4);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Pos(3,3);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

HX711完整单片机程序

网友A(2017-06-30):
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B(2017-12-11):
文章很好

网友C(2018-01-18):
不错,把我的设计资料给分享了!

网友D(2018-04-17):
文章很好!!!!!!!!!!

网友E:
确实是好东西啊,值得分享。

网友F:
下载下来打不开,是怎么回事

网友G:
不能显示啊  显示乱码

网友H(2018-07-04):
想知道仿真有HX711传感器么    没找到啊

网友I(2018-10-02):
不错
很好
太棒了

网友J(2018-11-28):
请问楼主为什么下载下来的程序用keli打不开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谢谢分享 ,mark下

这个是驱动数码管还是液晶屏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不能显示啊  显示乱码

你的乱码解决了吗

网友N:
感谢楼主,最近正在做这个电子秤,给了我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O:
谢谢分享,很好的资料

网友P(2019-04-02):
老哥很稳健

网友Q:
楼主,为什么你这么优秀呢

网友R:
老哥 你那个HX711模块电阻、电容都是啥作用能解释一下吗 你关注我一下我的问答区提问

网友S(2019-07-09):
虽然是用51写的但是对我的参考意义很大

网友T:
我刚好在做这个电子称,很不错的资料,大有收获!!很给力!

网友U:
确实是好东西啊,值得分享

网友V(2019-09-23):
秤出的重量比实际多了要怎么修改?用的是5kg的传感器

网友V:
有大神吗帮帮忙

网友W:
文章很好的,下载学习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V:
秤出的重量比实际多了要怎么修改?用的是5kg的传感器

传感器要先标定,后使用,如有其它不懂可以加我

网友X:
需要什么帮助,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V:
引用 网友X:
传感器要先标定,后使用,如有其它不懂可以加我

大佬,传感器如何定标,说具体点,我是小白不太懂。

网友Y(2020-01-16):
很好的资料,很给力

网友Z(2020-03-21):
有没有老哥画完原理图的--

网友AA:
HX711电子秤完整单片机程序+原理图 [修改]

网友AB(2020-06-17):
请问数码管加上还需要其他程序吗

网友AC:
这个不错  功能比较好

网友AD:
学到很多

网友AE:
谢谢让我有参考的地方?

网友AF:
分享无限,谢谢楼主指点参考。

网友AG(2020-12-01):
复制代码验证一下,做个项目

网友AH:
不论有没有用到,真心不错的,赞一个了

网友AI(2021-04-10):
大佬,请问加sensor是为什么

网友AJ:
今天我也买了一个HX711称模块正想找个程序来测试一下。谢谢

网友AK:
经典的程序,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AL(2021-07-31):
东西不错 值得收藏 转发

网友AM(2022-02-24):
原理图不是AD文件,是图片格式的

网友AN(2022-08-16):
大体流程:
1.连接好传感器及主板各部件,给系统通电
2.通电后,液晶显示第一屏,包括学校、系部、专业、制作人以及作品名称。
3.几秒后,液晶显示第二屏,大体格式是:
名称数量:0000-00
重量:   0.000kg
单价:   0.00 元
金额:------- 元

4.名称数量:0000-00,前面的0000表示商品代码,如上面所示,后面00的代表数量。
例如:输入0001-01,则先按1键,再按小数点,再按0,再按1即输入了0001-01,然后按确定键,则显示香蕉01.
注意:如果输错了,比如是0001-00,按确定键,即清零了,也就是你得重新输入数据。
还有几种情况,也是按确定键自动清零的。比如是0000-01,没有这个商品编码,则出错。
再比如,我们设置的商品代码范围是1-10,则如果输入的商品代码不在范围内,则按确定键即清零,需要重新输入数据。
5.输入完名称数量,再按数字键,则是输入单价,输入单价后,按确定键,则计算出金额,并显示出来。

6.如果不需要累计,下次称重前,按一次清零即可。
如果需要累计,则在商品没有拿下钱,按一次累计,然后拿下商品,再按一次清零即可进行下一次称重。

7.清零前,必须在拿下商品的情况下才能准确回零。

8.去皮功能:先在传感器支架上放上要去皮的,然后按一下去皮键,则重量那显示0kg,表示去皮成功。这时,再放上商品,按操作顺序进行操作。

9.总金额:当累计几次后,需要算总金额时,按一下总金额键,即可算出总金额,并在屏幕显示出来。
再按一次总金额即可清零,回到初始状态。

10.输入数字过程中,如果出错,可以退格,也就类似电脑的backspace,向前删除一位。

11.按键注意事项:按键时间不能过长,也不能过短,按键时间和按键压力一定要适中,这样才能正确读取数据。

网友AO:
精度可以到0.1g吗

网友AP(2022-10-24):
请问一下这个怎么和LCD12864连线呢,12864的引脚定义和这个有点不一样啊?

网友AQ(2023-04-26):
虽然现在是2023年了,但还是好资料。

网友AR(2023-07-18):
引用 网友AQ:
虽然现在是2023年了,但还是好资料。

这个RW是什么玩意 怎么中间连起来了呢

网友AS: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驱动数码管还是液晶屏啊

图纸上有LCD12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