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声音为什么很小

楼主(2017-06-29):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beep=P1^5;
  void delay1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67;c>0;c--)
        for(b=171;b>0;b--)
            for(a=16;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void delay2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27;c>0;c--)
        for(b=235;b>0;b--)
            for(a=32;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void main()
{
while(1)
{
beep=~beep;
delay1s();
delay1s();
beep=~beep;
delay2s();
}
}

网友A:
你提高点电压试试

网友B:
可能是蜂鸣器本身有问题,可以换个试试。我们这边蜂鸣器声音小,换了以后就正常了

网友C:
看你程序是使用的有源蜂鸣器,有源蜂鸣器有各种不同电压的,需要正确选用,另外也有质量不好的

网友D:
价格三极管可以有效的提高蜂鸣器的声音

网友E:
蜂鸣器两端的电压提高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三极管可以有效的提高蜂鸣器的声音

我将延时时间变成100ms,声音会变大

网友F:
声音小的原因除了蜂鸣器本身的问题,根本原因是输出到蜂鸣器的功率小!

网友G:
频率不通,声音大小也不一样的。通过定时器延时可以给蜂鸣器接口输入不通频率的波形,声音大小就不一样了。

网友H:
直接给电到蜂鸣器看声音满意吗  在来怀疑程序

网友I:
看看蜂鸣器电压是不是低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J:
加点电压

网友K:
你延时太长蜂鸣器的声音会很小,而且需分清你用的是无源还是有源,有源的加电就能响,无源的要送入振荡信号才发音。有源的可以直接送电试一下,无源必须送脉冲加驱动否则声音很小。

网友L:
声音小一般都是电压过低导致的

网友M:
增加驱动电流

网友N:
你可以把蜂鸣器接上一个三极管放大就可以了,上网搜《三极管功放》,你会找到的!!

网友O:
电阻调调看

网友P:
加个放大器三极管试试

网友Q:
驱动频率靠近蜂鸣器的中心频率的声音才会最大。

网友R:
有几种可能,一种是驱动不够,可以用三极管放大电流增加驱动
一种是蜂鸣器本身原因
先把蜂鸣器表面的纸撕掉看看声音大不大,不大就换一个还不大就加驱动电路。

网友S:
蜂鸣器的声音是尖锐的,调下频率试试。

网友T:
这个和电路也有关系,看看蜂鸣器有没有加限流电阻,这电阻换个小的,一定变大声

网友U:
我也想知道

网友V:
焊接不稳定

网友W:
一般是电路问题

网友X:
焊接不稳定吧

网友Y:
加个三极管,或检查一下是否为有源蜂鸣器

网友Z:
一般是电路不稳定 试着重新调试电路

网友AA:
加一个功放试试

网友AB:
蜂鸣器 受潮也会声音小

网友AC:
搞不好是你蜂鳴器上面的貼紙沒有撕掉

网友AD:
可能因为单片机I/O口驱动能力较弱 增加一放大电路试一试

网友AE:
电阻换小一点的试试

网友AF:
电压太小了

网友AG:
脚可能接错了

网友AH:
要不要换一个蜂鸣器试试?

网友AI:
 可能是蜂鸣器本身有问题,可以换个试试。换了以后就正常了

网友AJ:
先确定蜂鸣器的规格 ,在检查是电压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

网友AK:
有缘的,还是无缘蜂鸣器     电量不足

网友AL:
蜂鸣器给的电压多少?

网友AM:
你程序是使用的有源蜂鸣器,有源蜂鸣器有各种不同电压的,你看下购买是带的资料正确选择使用

网友AM:
找个合适的三极管驱动试试

网友AN:
一般不用IO驱动,IO做开关

网友AO:
三极管放大,再加一个电阻

网友AP:
选用合适的电压

网友AQ:
蜂鸣器是压控器件,声音小应该是加在蜂鸣器端电压小造成的

网友AR:
提高电压

网友AS:
蜂鸣器请设成1000Hz左右试试

网友AT:
有可能是硬件电路提供电压太小或者限流电阻过大

网友AU:
提高电压试一下吧

网友AV:
首先得知道是哪种类型的蜂鸣器,一种给电压就响的,还有一种是需要特定频率的

网友AW:
选择无源蜂鸣器就可以;

网友AW:
换成无源蜂鸣器

网友AX:
把蜂鸣器频率调高试试

网友AY:
蜂鸣器顶部有一张标签之内的纸盖住了发音孔,可能你没有撕掉上面的纸你的要么就是驱动频率太高活着电压太低

网友AY:
那就是你的驱动频率太高了,首先你得确定你是有源蜂鸣器还是无源蜂鸣器,如果是有源蜂鸣器直接给他一个固定的电平,如果是无源的那么就和你的电压和驱动频率有关,人的耳朵超过20K是听不见的,我们常听见的超声波,频率越低相对声音会大些

网友AZ:
你这是无源蜂鸣器吧?BEEP取反后延时时间太久了

网友BA:
电流可能不够大·一般用三极管驱动

网友BB:
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BC:
和蜂鸣器的功率有关的

网友BD:
频率太低,提高一下频率

网友BE:
换一个试试,或者频率设置成1khz音量比较大

网友BF:
你可以在蜂鸣器的一段 加上三极管 放大电路  应该好点

网友BG:
一般是电压过低所致,比如5V的蜂鸣器使用了3.3V的电压.

网友BH(2018-11-10):
无源必须送脉冲加驱动否则声音很小。

网友BI:
应该是电压不够吧

网友BJ:
你是有源的,电压小了吧,

网友BK:
不是蜂鸣器坏了就是电5不够

网友BL:
蜂鸣器要加个三极管驱动,频率2KHZ~4KHZ比较合适。

网友BM:
应该是电压问题,调整下试试

网友BM:
应该是电压问题,调整下试试!!!!!!!!

网友BN:
频率和占空比要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