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50X0语音芯片C51单片机一线控制程序带BUSY

楼主(2017-06-29):
/****************************************************
;OTP语音芯片串行一线串口模式组合语音测试程序
;主芯片:MPC82L52(1T)
;工作频率:6MHz
;适用型号:SC3010,SC3020,SC3040,SC3060,SC3080,SC5020,SC5040,SC5060,SC5080,SC5B01
;亿矽特科技:400-160-3880
****************************************************/

include "REG_MPC82L52.H"
#include <stdio.h>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count)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count);
void SC_Speech(unsigned char spdata);
void SC_WBusy(void);
void SC_Speechs(void);

/**************端口定义*****************/
sbit SC_DATA=P3^1;     //P3.1是脉冲数据脚
sbit SC_BUSY=P3^2;     //P3.2是放音BUSY脚

unsigned int sp[3];    //定义一个组合语音用的数组变量

/*************主程序****************/
main (void)
{
  SC_DATA=1;
  sp[0]=0X00;
  sp[1]=0X00;
  sp[2]=0X00;
  while(1)
  {

        sp[0]=0X08;
        sp[1]=0X05;
        sp[2]=0X09;
        SC_Speechs();      //组合8,5,9地址段放音
        //delay_ms(5000);    //延时放音时间5秒
   }
}
/**************************************
;延时X毫秒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入口参数:count
;出口参数:无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
    for(j=0;j<500;j++);
}
}
/**************************************
;延时X微秒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入口参数:count
;出口参数:无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
    for(j=0;j<2;j++);
}
}
/**************************************
;控制SC30X0命令
;入口参数:data;
;出口参数:无
**************************************/
void SC_Speech(unsigned char spdata)
{
     unsigned char i;

     SC_DATA=0;
     delay_ms(6);
     for(i=0;i < 8;i++)
     {
        SC_DATA = 1;
        if(spdata&0x01)
        {
           delay_us(1500);
           SC_DATA  = 0;
           delay_us(500);
        }
        else
        {
           delay_us(500);
           SC_DATA  = 0;
           delay_us(1500);
        }
        spdata >>= 1;
     }
      SC_DATA =1;
      delay_us(200);
}
/**************************************
;控制地址段组合放音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SC_Speechs(void)
{
    SC_Speech(sp[0]);
    SC_WBusy();      //等待BUSY信号变高
    SC_Speech(sp[1]);
    SC_WBusy();
    SC_Speech(sp[2]);
    sp[0]=0X00;
    sp[1]=0X00;
    sp[2]=0X00;
}

/**************************************
;等待BUSY信号变高;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SC_WBusy(void)
{
    unsigned int times;
    for(times=0;times<50;times++)        //等待超过5秒最长语音段自动退出;
    {
       delay_ms(100);                    //调节组合语音间隔
       if(SC_BUSY==1)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