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快速实现家庭智能控制平台

楼主:
  0x00前言

  一提到智能家庭,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各种大佬级公司搞的牛逼产品,或者说是创新产品。想想就觉得很复杂,有的用工控机,有的用树莓派,还有的用arduino,不管用什么,都绕不过服务器进行控制,比如yeelink平台,腾讯的智能硬件平台等等。其实,真实实现起来,并没有想想中这么复杂,我们甚至只用一个小的单片机就能实现。

  0x01单片机实现web服务器

  探讨用单片机来实现web服务器的文章通过baidu也能找到几篇,但比较详实的实现方法并没有找到,这里考虑有两种思路可以完成,一种是有线的lan模块,如w5500,这种模块本身就带有web服务的部分功能,使用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只能基于lan进行访问。另一种是通过stm32等单片机,配合网络模块来完成。当前我能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stm32+esp8266来实现。

  基于第一种方法,我觉得受模块性能影响比较大,受限于模块,没有开发感。于是考虑用第二种方法。这个方法里,有人用arduino来完成,这要基于c进行编程。另外,就是考虑用micropython,这样直接可以用python来实现。这里依然使用tpyboardV202。

  0x02模拟实现家庭智能家居控制平台

  因为没有想好要做一个多么复杂的实验,只是想能模拟一下效果,所有在整个的模块过程中,我选用了tpyboardv202开发板做主控制板,用一个发光二极管来模拟一个台灯(现实中,这里其实可以用一个继电器来控制其它设备的通断电),用一个直流小电机加迷你风扇叶表示模拟电风扇。整个实现还用到了一个三极管(S9014,NPN)来控制直流电机。

  0x03硬件的搭建与连接

  1、发光二极管的使用

  发光二极管使用比较简单,直接看它的两条“腿”,长的那个是正极,反之是负极。

  2、直流小电机的使用方法

  上图直流小电机中,红色框内的两个接线端A和B,无论那个接正极或负极都可以,只不过转动的方向不一样而已。本次我是用B端接入正极,正好是顺时针转动。

  3、三极管S9014(NPN)的使用方法

  本次我们使用S9014的放大和开关功能,集电极接入v202的3.3V引脚,发射极接入电机某一端,通过给基极高低电平来控制发射极和集电极之间是否导通,从而控制直流电机转动或停止。

  下面来介绍一下接线方法

三极管(S9014)

TPYBoard  v202
直流小电机
集电极
3.3V
--
基极
G5
--
发射极
--
B
--
GND
A

TPYBoard  v202

发光二极管
G4
正极
GND
负极
  我的实物连接图

  0x04利用micropython实现web服务器

  首先,编辑一个main.py文件。v202开机自启动main.py文件

try:
    import usocket as socket
except:
    import socket
import network
from machine import UART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led_flag=Pin(2, Pin.OUT)#esp8266模块上的小灯 高电平:灭 低电平:亮
led = Pin(4, Pin.OUT)#发光二极管的控制引脚
motor = Pin(5, Pin.OUT)#直流电机的控制引脚
#初始化
led.low()
motor.low()
led_flag.high()
def do_connect(ssid,pwd):
    sta_if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STA 模式
    sta_if.active(False)
    if not sta_if.isconnected():#判断是否连接
        sta_if.active(True)
        sta_if.connect(ssid,pwd)#ssid:WIFI名称 pwd:WIFI 密码
        while not sta_if.isconnected():
            pass
    if sta_if.isconnected():
        return sta_if.ifconfig()[0]
def main(ip_,dev_data,login_data,name,pwd):

    s = socket.socket()
    ai = socket.getaddrinfo(ip_, 80)
    addr = ai[0][-1]
    s.setsockopt(socket.SOL_SOCKET, socket.SO_REUSEADDR, 1)
    s.bind(addr)
    s.listen(5)
    led_flag.low()
    #s_data=login_data
    while True:
        res = s.accept()
        client_s = res[0]
        client_addr = res[1]
        led_flag.high()
        req =client_s.readline()
        while True:
            h = client_s.readline()
            if h == b"" or h == b"\r\n":
                break
            #print(h)
            req+=(h.decode('utf-8').lower())
        print("Request:")
        req=req.decode('utf-8').lower().split('\r\n')
        #http header 解析
        req_data=req[0].lstrip().rstrip().replace(' ','')
        print(req_data)
        if req_data.find('favicon.ico')>-1:
            client_s.close()
            continue
        else:
            if len(req_data)<=12:
                #说明是第一次访问,输入login.html
                s_data=login_data
            else:
                req_data=req_data.replace('get/?','').replace('http/1.1','')
                _name=req_data.find('name')
                _pwd=req_data.find('pwd')
                if _name>-1 and _pwd>-1:
                    #判断是否是用户登录
                    if req_data.find(name)>-1 and req_data.find(pwd)>-1:
                        s_data=dev_data
                        print('Login Success!')
                    else:
                        f=open('fail.html','r')
                        s_data=f.read()
                        f.close()
                        print('Login Fail!')
                else:
                    #判断是否是控制LED
                    _index=req_data.find('led=')
                    if _index>-1:
                        s_data=dev_data
                        led_val=req_data[_index+4:_index+6].lstrip().rstrip()
                        print('led:',led_val)
                        if led_val=='on':
                            led.value(1)
                        else:
                            led.value(0)
                    #判断是否是控制电机
                    _index=req_data.find('motor=')
                    if _index>-1:
                        s_data=dev_data
                        motor_val=req_data[_index+6:_index+8].lstrip().rstrip()
                        print('motor_val:',motor_val)
                        if motor_val=='on':
                            motor.value(1)
                        else:
                            motor.value(0)
            print('-----------')
            client_s.send(s_data)
            client_s.close()
        led_flag.low()

f=open('device.html','r')
dev_html=f.read()
f.close()
f=open('login.html','r')
login_html=f.read()
f.close()
f=open('info.txt','r')
info=f.read()
f.close()
name=info.split(',')[0].lstrip().rstrip()
pwd=info.split(',')[1].lstrip().rstrip()
print('name:',name)
print('pwd:',pwd)
myip_=do_connect('essid','pwd')#家中网络的WIFI名称和密码
print(myip_)
main(myip_,dev_html,login_html,name,pwd)

  login.html登录页面

<html>
    <head>
        <title>智能家庭网络</title>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 />
        <style type="text/css">
            h2
            {
                margin-top:4%;
                margin-bottom:40px;
            }
        </style>
    </head>
    <body>
        <center>
        <h2>欢迎登录智能家庭网络平台</h2>
            <form action="/" method="get" accept-charset="utf-8">
                <p>用户名: <input type="text" name="name"  /></p>
                <p>密 码:  <input type="password" name="pwd"  /></p>
                <input type="Submit" value="登录"  />

            </form>
        </center>
    </body>
</html>

  device.html控制页面

<html>
    <head>
        <title>智能家庭网络平台</title>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 />
        <style type="text/css">
            h2
            {
                margin-top:4%;
                margin-bottom:40px;
            }
        </style>
    </head>
    <body>
        <center>
        <h2>欢迎使用智能家庭网络-控制平台</h2>
            <form action="/" method="get" accept-charset="utf-8">
                <p>灯光: <input type="Submit" value="ON" name="led" /> <input type="Submit" value="OFF" name="led" /></p>
                <p>风扇: <input type="Submit" value="ON" name="motor" /> <input type="Submit" value="OFF" name="motor" /></p>

            </form>
        </center>
    </body>
</html>

  fail.html登录错误页面(就是把login.html稍做了一下改动)

<html>
    <head>
        <title>智能家庭网络</title>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 />
        <style type="text/css">
            h2
            {
                margin-top:4%;
                margin-bottom:40px;
            }
        </style>
    </head>
    <body>
        <center>
        <h2>欢迎登录智能家庭网络平台</h2>
            <form action="/" method="get" accept-charset="utf-8">
                <p style="color:red">用户名或密码错误!</p>
                <p>用户名: <input type="text" name="name"  /></p>
                <p>密 码:  <input type="password" name="pwd"  /></p>
                <input type="Submit" value="登录"  />

            </form>
        </center>
    </body>
</html>

  info.txt这里是用文件存放的用户名和密码(英文逗号分隔),前面是用户名,后面是密码。这里的用户名和密码是用来登录我们智能家居控制平台的。

admin,123456

  0x05程序下载测试

  使用MicroPythonFileUploader工具,将源代码下载到v202中。

  工具下载地址:tpyboard点com/download/tool/170.html

  1、        使用usb数据线将v202接入到电脑,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加载的端口。我的是COM44

  ※如果驱动安装失败,可以下载CH340的驱动,手动安装。

  2、        打开MicroPythonFileUploader选择端口,点击[Open]。

  3、        取消[Autorun]的打钩,点击红框的文件夹图标,选择源码,点击[Send]等待发送成功。

  4、        将上面的源码文件都下载到v202中,下载完毕后,点击[Run/Reset]就会开始执行代码。

  5、        开始运行后,红色框内打印的是我们存放在info.txt里的用户名和密码,这个可以自定义。

  6、        下面桃红色框内打印的是我们v202从路由器那里获取到的IP地址,只要打印了IP地址,说明就成功接入网络了。我的v202获取的IP地址是192.168.1.192。

  7、        到此,我们的web服务器就搭建完成了。

  0x06智能家庭网络平台的使用

  1、在家庭局域网内,我们可以选用pc或者手机,通过浏览器,打开192.168.1.192就可以看到登录界面。

  2、默认用户名admin密码123456,大家可以通过修改info.txt文件来进行修改。

  (1)输入错误的用户名和密码会进入错误界面。

  (2)输入正确的,进入控制平台。

  3、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通过网页开控制灯光和小风扇了,看我的实验效果图。

  这里,我只是做了一个实例,受时间限制,没有再做更深入的开发。大家可以自己结合自己的创意再深入去做。如果能够通过路由器给tpyboardv202设一个外网Ip,这样就可以从外网进行访问,从而完成外网对家内设备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