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50X0语音芯片汇编程序一线控制程序带BUSY

楼主(2017-06-29):
  1. ;****************************************************
  2. ;OTP语音芯片串行三线模式测试程序
  3. ;主芯片:MPC82L52(1T)
  4. ;工作频率:6MHz
  5. ;适用型号:SC3010,SC3020,SC3040,SC3060,SC3080,SC5020,SC5040,SC5060,SC5080,SC5B01
  6. ;亿矽特科技 400-160-3880
  7. ;****************************************************
  8. include "REG_MPC82L52.H"
  9. sbit SC_DATA=P3^1;           ;P3.1是脉冲数据脚
  10. sbit SC_BUSY=P3^2;           ;P3.2是放音BUSY脚

  11. SP0 DATA 20H                 ;组合第1语音
  12. SP1 DATA 21H                 ;组合第2语音
  13. SP2 DATA 22H                 ;组合第3语音

  14.       ORG 0000H

  15.       MOV P3M1,#00000100B    ;设置P3.1为输出,P3.2为输入
  16.       MOV P3M0,#11111011B    ;其他为默认的
  17.       CLR A
  18.       MOV SP1,A              ;清第1语音数据
  19.       MOV SP2,A              ;清第2语音数据
  20.       MOV SP3,A              ;清第3语音数据

LOOP:

      MOV SP1,#05H
      MOV SP2,#08H
      MOV SP3,#02H             ;组合放5,8,2地址段语音
      LCALL SPEECHS          ;调用组合语音放音子程序
     ; LCALL Delay5S          ;延时5秒等声音放完
      SJMP LOOP
;**************************************
;组合语音放音
;入口参数:SP0,SP1,SP2
;出口参数:无
;**************************************
SPEECHS:
      MOV R0,SP1              ;发第1语音数据
      LCALL SCDATA            ;调用放音子程序
      LCALL Delay15MS         ;调节放音间隔
      LCALL BUSYWAIT          ;等待放音BUSY信号变高电平
      MOV R0,SP2              ;发第2语音数据
      LCALL SCDATA            ;调用放音子程序
      LCALL Delay15MS         ;调节放音段间隔
      LCALL BUSYWAIT          ;等待放音BUSY信号变高电平
      MOV R0,SP3              ;发第3语音数据
      LCALL SCDATA            ;调用放音子程序
      CLR A
      MOV SP1,A               ;清第1语音数据
      MOV SP2,A               ;清第2语音数据
      MOV SP3,A               ;清第3语音数据
      RET

;**************************************
;等待放音BUSY信号变高电平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BUSYWAIT:

      MOV R3,#200
      LCALL Delay15MS
      LCALL Delay15MS
      DJNZ R3,BOUT           ;等待时间超过6秒BUSY脚信号没变高自动退出
      JBC SC_BUSY,BUSYWAIT    ;等待BUSY脚信号变高
BOUT: RET
;**************************************
;控制放音子程序
;入口参数:R0
;出口参数:无
;**************************************
SCDATA:
      CLR   SC_RST          ;复位低电平
      LCALL Delay5MS:    ;延时5MS
      MOV R1,#08H        ;发送8BIT数据低位先发
      MOV A,R0
      CLR C

LOOP0:
      RRC A
      JC  DATA1
DATA0:
      SETB SC_DATA          ;高电平
      LCALL Delay500US      ;延时500uS,
      CLR SC_DATA           ;低电平
      LCALL Delay1500US     ;延时1500uS
      JMP LOOPDATA:
DATA1:
      SETB SC_DATA          ;高电平
      LCALL Delay1500US     ;延时15000uS
      CLR SC_DATA           ;低电平
      LCALL Delay500US      ;延时500uS
LOOPDATA:
      DJNZ R1,LOOP0

      SETB SC_DATA          ;高电平
      LCALL Delay100US:    ;延时100US
      RET

;**************************************
;延时100微秒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Delay100US:           ;延时100uS
      MOV R5,#150
      DJNZ R5,$
      RET
;**************************************
;延时400微秒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Delay400US:
      MOV R4,#4        ;延时400US
L4:   LCALL Delay100US
      DJNZ R4,L4
      RET
;**************************************
;延时1200微秒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Delay1200US:
      MOV R4,#120        ;延时1200US
L12:   LCALL Delay100US
      DJNZ R4,L12
      RET
;**************************************
;延时15毫秒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Delay15MS:
      MOV R4,#150        ;延时15MS
L150: LCALL Delay100US
      DJNZ R4,L150
      RET
;**************************************
;延时3毫秒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Delay3MS:
      MOV R4,#30        ;延时3MS
L30:  LCALL Delay100US
      DJNZ R4,L30
      RET
;延时5秒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Delay5S:              ;延时5秒钟
      MOV R3,#200
D3:   MOV R4,#250     ;25MS
D5:   MOV R5,#150
      DJNZ R5,$
      DJNZ R4,D5
      DJNZ R3,D3
      RET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