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stc15W204s百科

楼主:
这是STC下面的一款引脚比较少的主控制芯片,引脚少,意味着功能会比较少,但是这也完全不影响我们使用它。反过来,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便宜。下面是STC15W204S 芯片的图片(取自淘宝--深圳兴佳电子商行

这款单片机是属于STC下面最新15W系列。学习单片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知道这款单片机的引脚分布,下面就是我从数据手册里面找到的引脚图,注意,STC官网上也能找到这款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但是STC的官网乱糟糟的,找东西有点麻烦,所以我从ISP下载软件里面下载了这份数据手册!

上面是采用Eagle这款PCB画图软件画出来的。下面是从数据手册里面截图出来的引脚分布图:

下面是我在使用keil编程的时候,选择15w204s系列的时候,软件告诉我这款IC的一些基本情况。

从上面的图示可以看出:
这款单片机是基于8051内核做的。
有14个I/O引脚
2个定时器/计数器
内置的晶振最高可以达到35Mhz(具体要用到哪个晶振,可以在ISP下载软件里面选择,具体你可以点击这篇文章查看怎么使用ISP下载软件的使用
4K bytes 字节的Flash ROM(程序存储器)
256 bytes 字节的数据存储区(变量使用)
偏上的EEPROM, 串口UARTs ,看门狗,ISP/IAP, CMP等资源,不过后面的一些,我们可以暂时先不用理解!
STC官网给出的介绍,我们能了解到更多重要信息。(当然这里讨论的所有信息都可以在datasheet里面找到,所以你如果对这款芯片很想尝试以下的话,那么就在ISP软件里面下载数据手册吧!)
输入电压: 2.5V--5.5V
可选的内部高精度时钟(5MHz~35Mhz可选)
最后这里提供一篇关于这款单片机的实际应用开发--摇摇棒

网友A(2017-12-15):
老哥,点不了啊

网友B:
手上有一片这个,DIP16脚的。业余使用的话还是选择408as,不差那一块钱。功能比204s多

网友C:
这个体质小些,适合做微型的小板

网友D(2018-02-19):
你这个KEIL是什么版本,里面怎么还有STC的呢,好 厉害呀!

网友E(2018-03-28):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KEIL是什么版本,里面怎么还有STC的呢,好 厉害呀!

和哪个版本无关,哪个版本都行,下个STC-ISP添加上就行了

网友F(2022-05-17):
有SOP8封装的引脚图吗

网友G:
stc8g1k08A系列也不错,优化了大量指令执行速度。也解决了IO口上电默认高电平造成误操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