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集成芯片测试仪设计 带程序PCB原理图

楼主(2017-06-29):
51单片机芯片测试仪,能对常用的14引脚以内的74系列芯片进行检测

自动检测:  按下键盘上的自动检测键并按确定键确认开始自动检测,并将测试结果显示在OLED

手动检测: 以知芯片信号的情况下,输入要测试的芯片型号,并按确认键确认,开始检测并将测试结果显示在OLED显示器上

OLED显示器显示内容
芯片型号
芯片名称
表达式
测试结果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keys.h>
#include<lcd12864.h>
#include<port.h>

#define port1 P1  //硬件连接引脚
#define port2 P2  //硬件连接引脚
#define led P0^0
//u8 temp1=0;     //port1暂存
//u8 temp2=0;     //port2暂存
u8 chip[3];
u8 chiptest14(u8 *chip);//14引脚芯片检测函数
void zijian();//自动检测函数
u8 code tip1[]="您好,欢迎使用此产品,该产品可以对常见的74系列芯片进行检测。    ";
u8 code tip2[]="请将芯片放入芯片底座中按开始键开始";
u8 code tip3[]="请输入芯片型号,按回车键结束。";
u8 code tip4[]="请选择自检或输入模式";
u8 code tip5[]="输入键或自检键按下";
u8 code tip6[]="自检中,请稍等...";
u8 code tip7[]="请输入芯片型号,按检测键开始检测";
u8 code tip8[]="输入开始检测啦";
u8 code tip9[]="芯片型号:";
u8 code tip11[]="检测失败";
sbit p00=P0^0;
sbit p01=P0^1;
sbit p02=P0^2;
sbit p03=P0^3;
sbit p04=P0^4;
sbit p05=P0^5;
sbit p06=P0^6;
sbit p07=P0^7;
u8 code LS00[4][2]={
                                                              {0x3f,0x3f},        //第一次输出           p1输出   p2输出
                                                                         {0x1b,0x1b},        //第一次输入                p1输入   p2输入
                                                               {0x24,0x24}, //第二次输出                p1输出   p2输出
                                                                         {0x24,0x24}  //第二次输入    p1输入   p2输入
                                                                        };
u8 code LS04[4][2]={
                                                              {0x2a,0x2a},        //第一次输出           p1输出   p2输出
                                                                         {0x2a,0x2a},        //第一次输入                p1输入   p2输入
                                                               {0x3f,0x3f}, //第二次输出                p1输出   p2输出
                                                                         {0x15,0x15}  //第二次输入    p1输入   p2输入
                                                                        };
u8 code LS08[4][2]={
                                                              {0x15,0x15},        //第一次输出           p1输出   p2输出
                                                                         {0x11,0x11},        //第一次输入                p1输入   p2输入
                                                               {0x00,0x00}, //第二次输出                p1输出   p2输出
                                                                         {0x00,0x00}  //第二次输入    p1输入   p2输入
                                                                        };
u8 code LS32[4][2]={
                                                              {0x15,0x15},        //第一次输出           p1输出   p2输出
                                                                         {0x35,0x35},        //第一次输入                p1输入   p2输入
                                                               {0x2a,0x2a}, //第二次输出                p1输出   p2输出
                                                                         {0x2e,0x2e}  //第二次输入    p1输入   p2输入
                                                                        };

void main()
{
        u8 count;
        unsigned int k,j;
        //lcd12864_init() ;
        display(tip1,64);//显示欢迎词   1
        for(k=0;k<20000;k++)
        for(j=0;j<40;j++);

        display(tip2,34);//显示说明       2
        while(1)              //         3
                {
                                 while(getkeys()==0||keyvalue!=1);//等待开始按键按下,未按下时等待      4
                                                display(tip4,20);//提示自检或输入模式选择                            5
                                 while(getkeys()!=2&&getkeys()!=3);//等待输入键按下
                                                display(tip5,18);//输入键或自检键按下
                                 if(keyvalue==2)   //这是自检程序
                                 {
                                 display(tip6,17); //正在进行自检,请稍等
                                 //自动检测程序
                                         zijian();
                                 }
                                 if(keyvalue==3) //这是输入程序
                                 {
                                 display(tip7,32);//请输入芯片型号,
                                 if(getkeys()!=4)//当检测按键没有按下时   芯片输入阶段
                                 {
                                                         display_x(tip9,4,10);        //芯片型号提示
                                                         for(count=0;count<3;count++)//获得输入的芯片型号
                                                                {

                                                                 while(getkeys()==0||keyvalue==1||keyvalue==2||keyvalue==3||keyvalue==4);//当数字区没有按下时等待
                                                                                while(keyvalue!=0)//进行按键转换
                                                                                {
                                                                                        switch(keyvalue)
                                                                                 {
                                                                                         case 0://没有按键按下
                                                                                                   break;
                                                                                         case 1://1号按键按下
                                                                                                   break;
                                                                                         case 2://2号按键按下
                                                                                                   break;
                                                                                         case 3://3号按键按下
                                                                                                   break;
                                                                                         case 4://4号按键按下
                                                                                                   break;
                                                                                         case 5://5号按键按下
                                                                                                   keyvalue=3;break;
                                                                                         case 6:
                                                                                                   keyvalue=6;break;
                                                                                         case 7:
                                                                                                   keyvalue=9;break;
                                                                                         case 8:
                                                                                                   keyvalue='#'-0x30;break;
                                                                                         case 9:
                                                                                                   keyvalue=2;break;
                                                                                         case 10:
                                                                                                   keyvalue=5;break;
                                                                                         case 11:
                                                                                                   keyvalue=8;break;
                                                                                         case 12:
                                                                                                   keyvalue=0;break;
                                                                                         case 13:
                                                                                                   keyvalue=1;break;
                                                                                         case 14:
                                                                                                   keyvalue=4;break;
                                                                                         case 15:
                                                                                                   keyvalue=7;break;
                                                                                         case 16:
                                                                                                   keyvalue='*'-0x30;break;
                                                                                         default:break;

                                                                                 }

                                                                                        chip[count]=keyvalue+0x30;
                                                                                        lcd12864_swrite(cmd,0x9d+count);
                                                                                        lcd12864_swrite(dat,chip[count]);
                                                                                         while(getkeys()==0) //如果松开按键
                                                                                         {
                                                                                                 for(k=0;k<20000;k++);
                                                                                                 for(k=0;k<20000;k++);
                                                                                                 for(k=0;k<20000;k++);
                                                                                                keyvalue=0;

                                                                                         }
                                                                                          for(k=0;k<20000;k++);
                                                                                         for(k=0;k<20000;k++);
                                                                                         for(k=0;k<20000;k++);
                                                                                         for(k=0;k<20000;k++);

                                                                                                keyvalue=0;

                                                                                }

                                                         }
                                                         while(getkeys()!=4);
                                                         if(chip[0]=='0'&&chip[1]=='0'&&chip[2]=='8')//74ls08检测
                                                                {
                                                                 if(!chiptest14(LS08))
                                                                 { display("检测结果:",10);
                                                                         display_x("型号:74LS08",2,12);
                                                                         display_x("功能:2输入四与门",3,16);
                                                                         display_x("状况:良好",4,10);
                                                                 }
                                                                 else
                                                                 {display("检测结果:",10);
                                                                        display_x("状况:已坏",4,10);
                                                                 }
                                                         }
                                                         else if(chip[0]=='0'&&chip[1]=='0'&&chip[2]=='4')//74ls04检测
                                                                {
                                                                 if(!chiptest14(LS04))
                                                                 { display("检测结果:",10);
                                                                         display_x("型号:74LS04",2,12);
                                                                         display_x("功能:六反相器",3,14);
                                                                         display_x("状况:良好",4,10);
                                                                 }
                                                                 else
                                                                 {display("检测结果:",10);
                                                                        display_x("状况:已坏",4,10);
                                                                 }
                                                         }
                                                         else if(chip[0]=='0'&&chip[1]=='0'&&chip[2]=='0')//74ls00检测
                                                                {
                                                                 if(!chiptest14(LS00))
                                                                 { display("检测结果:",10);
                                                                         display_x("型号:74LS00",2,12);
                                                                        display_x("功能:2输入四与非",3,16);
                                                                         display_x("状况:良好",4,10);
                                                                 }
                                                                 else
                                                                 {display("检测结果:",10);
                                                                        display_x("状况:已坏",4,10);
                                                                 }
                                                         }
                                                         else if(chip[0]=='0'&&chip[1]=='3'&&chip[2]=='2')//74ls32检测程序
                                                                {
                                                                        if(!chiptest14(LS32))
                                                                        {
                                                                                display("检测结果:",10);
                                                                                display_x("型号:74LS32",2,12);
                                                                                display_x("功能:2输入四或门",3,16);
                                                                                display_x("状况:良好",4,10);
                                                                        }
                                                                        else
                                                                        {
                                                                                display("检测结果:",10);
                                                                                display_x("状况:已坏",4,10);
                                                                        }

                                                                }
                                                         else
                                                                {display("检测结果:",10);//检测结束,不存在芯片库
                                                                        display_x("不存在芯片库!",4,14);
                                                                 }
                                                         while(keyvalue==0);
                                 }

                         }
                }
}
u8 chiptest14(u8 *chip)//14引脚芯片检测程序
{
                port1=0xff;
                port2=0xff;
                port1=*chip;   //端口1输出
                port2=*(chip+1); //端口2输出
                if((port1==*(chip+2))&&(port2==*(chip+3)))
                {
                port1=*(chip+4);
                port2=*(chip+5);
                if((port1==*(chip+6))&&(port2==*(chip+7)))
                        //display(tip10,8);
                  return 0;
                else
                        //display(tip11,8);
            return 1;
                }
                else
                        {
                                //display(tip11,8);
                                return 1;
                        }

}

void zijian()//自动检测函数
{
                if(!chiptest14(LS04))//74ls04自动检测
                {
                 display("检测结果:",10);
                 display_x("型号:74LS04",2,12);
                 display_x("功能:六反相器",3,14);
                        display_x("状况:好",4,8);
                }
……………………

网友A(2020-10-16):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只想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