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1602超声波显示

楼主(2017-06-29):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E=P3^4;
sbit LCD1602_RW=P3^6;
sbit LCD1602_RS=P3^5;
sbit led = P1^0;
sbit TX = P1^2;       //TRIG触发控制信号
sbit RX = P1^1;       //echo

uint time = 0;                 //定义时间
unsigned long S = 0;          //距离
bit flag = 0;                //定义一个标志位
uchar disdat[4] = {0,0,0,0,};     //定义一个数组

void delay(uchar i)           //延时函数
{
    uchar x,y;
    for (x = i;x > 0;x--)
        for(y = 114;y > 0;y--);
}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c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1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1602延时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