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示波器制作(12864显示带字库)

楼主(2017-06-29):
  首先说明:我才接触51单片机3个星期(6月8号才高考完),对C语言还很陌生。我就是一个萌新,还希望大佬们多多指导。
  12864(带字库st7920驱动)为显示器,XPT2046为AD转换芯片。(不要问我为什么用这个芯片,开发板自带的坑货。我在网上下载的示波器程序大多以ADC0832或ADC0808为AD转换芯片,结果我都用不了,所以才被迫自写程序。)
  示波器程序由main.c XPT2046.c XPT2046.h三个子文件构成,main.c是我根据网上的一个12864画图程序改编而成我也加了一些注释,后面两个文件取自开发板自带的例程并进行了修改。所以说这个程序基本上不是我编写的,也有很多问题和不足之处还请指正。
下面是效果图。
首先是方波。

再是正弦波。
由于没有函数发生器,就只能通过手机播放只做好的正弦音频,再检测手机耳机接口信号。

不知道为什么,正弦波有一半不见了,似乎是由于不能检测到负电压还是什么的。。。
下面贴出main.c的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XPT2046.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2^6; //LCD数据或命令选择端
sbit RW=P2^5; //LCD写入或读出选择端
sbit RST=P1^0; //LCD复位端口
sbit LCDE=P2^7; // LCD使能端
sbit PSB=P3^2;//串行或并行选择端

void delay(uchar i)
{
        while(i--);
} //延时函数,i=1时延时约10微秒(12M晶振)

void SPI_Start()
{
        CLK = 0;
        CS  = 1;
        DIN = 1;
        CLK = 1;
        CS  = 0;
} //ADC芯片(XPT2046)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busy()

{

    RS=0;

    RW=1;

    P0=0XFF;

    LCDE=1;

    delay(14);

    while((P0&0x80)==0x80);
          LCDE=0;

}//LCD12864(st7920驱动)查忙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_busy();RS=0;

    RW=0;

    LCDE=0;

    P0=com;

    delay(9);

    LCDE=1;

    delay(9);

    LCDE=0;

}//LCD写指令函数

void write_num(uchar num)

{

    lcd_busy();

    RS=1;

    RW=0;

    LCDE=0;

    P0=num;

    delay(7);

    LCDE=1;

    delay(9);

    LCDE=0;

}//LCD写数据函数

uchar read_data()

{

    uchar read;

    lcd_busy();

    RS=1;

    RW=1;

    LCDE=0;

    delay(7);

    LCDE=1;

    delay(9);

    read=P0;

    LCDE=0;

    delay(11);;

    return read;

} //LCD读数据函数

void clear_lcd()

{

    uchar i,j;

    write_com(0x34);

    for(i=0;i<32;i++)             //因为LCD有纵坐标32格所以写三十二次

    {

        write_com(0x80+i);         //先写入纵坐标Y的值

        write_com(0x80);         //再写入横坐标X的值

        for(j=0;j<32;j++)         //横坐标有16位,每位写入两个字节的的数据,也就写入32次

        {                         //因为当写入两个字节之后横坐标会自动加1,所以就不用再次写入地址了。

            write_num(0x00);

        }

    }

    write_com(0x36);

    write_com(0x30);

} //LCD清屏函数

void put_point(uchar x,uchar y)

{

    uint bt=0,read=0;

    uchar x_adr,y_adr,h_bit,l_bit;

    y_adr=0x80+y%32;            //计算Y轴的地址,应为纵坐标有64个,所有对32求余,当Y大于31时,Y的坐标是下半屏的。

    if(y>31) //计算X轴的地址当Y大于31时X的地址在下半屏,从0X88开始,小于31时X的地址是在上半屏,从0X80开始

        x_adr=0x88+x/16;

    else

        x_adr=0x80+x/16;

    bt=0x8000>>(x%16); //求这个点到底是在哪个点

    write_com(0x34);

    write_com(0x34);

    write_com(y_adr);     //读取数据的时候要先写入所取数据的地址

    write_com(x_adr);

    read_data();         //读取的第一个字节不要,

    read=read_data();     //从第二个字节开始接收。

    read<<=8;

    read|=read_data();

    bt=bt|read;

    h_bit=bt>>8;

    l_bit=bt;

    write_com(y_adr);     //写入点的时候,重新写入地址,因为地址已经改变。

    write_com(x_adr);

    write_num(h_bit);

    write_num(l_bit);

    write_com(0x36); //开显示

    write_com(0x30);     //转回基本指令集

}//LCD画点函数

/*

液晶初始化

*/

void lcd_init()

{

    PSB=1;

    RST=1;

    write_com(0x30);     //基本指令操作

    write_com(0x0c);     //开显示

    write_com(0x01);     //清除LCD显示

}

void main()

{

    float i;

    uchar x,n,y;

    lcd_init();

    clear_lcd();

    while(1)

    {
                SPI_Start();

        write_com(0x34);

        write_com(0x34);

        write_com(0x80);

        write_com(0x88);

        for(i=16;i>0;i--) //画出X轴

        {

            write_num(0xff);

        }

        for(i=0;i<64;i++) //画出Y轴

        {

            put_point(0,i);

        }

        for(i=0;i<128;i++)

        {

            x=i;//使横坐标自动向前移

                        n = Read_AD_Data(0xE4);//接收返回的AD值

                        y=32-(n/10);//确定点的纵坐标(纵坐标是AD值,不是电压。)

            put_point(x,y);

                        delay(100);

        }

        write_com(0x36);

        write_com(0x30);

        while(1);

    }

}//主函数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网友A:
这个是可以测频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可以测频率的吗

不可以,就只能显示波形。不过我参考别人写的程序后觉得加装LM393再修改一下程序也许就能测频率。我现在没有LM393,也许你可以试一试。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程序在测量时需要在信号源内加入一定的直流偏置,否则有部分波形无法正常显示。(就像开始测正弦波时只显示了波形的一半。)

楼主:
这几天我又对程序进行了修改——将AD检测过程与屏幕刷新过程分离,大大提高了检测速度。(此外我将程序修改为5秒自动刷新,以方便观察。)
修改后的main.c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XPT2046.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xdata a[128];

sbit RS=P2^6; //这个是LCD的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RW=P2^5; //这个是LCD的写入或是读出选择端
sbit RST=P1^0; //这个是LCD的复位端口
sbit LCDE=P2^7; // 这个是LCD的使能端
sbit PSB=P3^2;

void delay(uchar i)
{
        while(i--);
}

void delayms(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void lcd_busy()

{

    RS=0;

    RW=1;

    P0=0XFF;

    LCDE=1;

    delay(14);

    while((P0&0x80)==0x80);
          LCDE=0;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_busy();RS=0;

    RW=0;

    LCDE=0;

    P0=com;

    delay(9);

    LCDE=1;

    delay(9);

    LCDE=0;

}

void write_num(uchar num)

{

    lcd_busy();

    RS=1;

    RW=0;

    LCDE=0;

    P0=num;

    delay(7);

    LCDE=1;

    delay(9);

    LCDE=0;

}

uchar read_data()

{

    uchar read;

    lcd_busy();

    RS=1;

    RW=1;

    LCDE=0;

    delay(7);

    LCDE=1;

    delay(9);

    read=P0;

    LCDE=0;

    delay(11);;

    return read;

}

void clear_lcd()

{

    uchar i,j;

    write_com(0x34);

    for(i=0;i<32;i++)             //因为LCD有纵坐标32格所以写三十二次

    {

        write_com(0x80+i);         //先写入纵坐标Y的值

        write_com(0x80);         //再写入横坐标X的值

        for(j=0;j<32;j++)         //横坐标有16位,每位写入两个字节的的数据,也就写入32次

        {                         //因为当写入两个字节之后横坐标会自动加1,所以就不用再次写入地址了。

            write_num(0x00);

        }

    }

    write_com(0x36);

    write_com(0x30);

}

void put_point(uchar x,uchar y)

{

    uint bt=0,read=0;

    uchar x_adr,y_adr,h_bit,l_bit;

    y_adr=0x80+y%32;            //计算Y轴的地址,应为纵坐标有64个,所有对32求余,当Y大于31时,Y的坐标是下半屏的。

    if(y>31) //计算X轴的地址当Y大于31时X的地址在下半屏,从0X88开始,小于31时X的地址是在上半屏,从0X80开始

        x_adr=0x88+x/16;

    else

        x_adr=0x80+x/16;

    bt=0x8000>>(x%16); //求这个点到底是在哪个点

    write_com(0x34);

    write_com(0x34);

    write_com(y_adr);     //读取数据的时候要先写入所取数据的地址

    write_com(x_adr);

    read_data();         //读取的第一个字节不要,

    read=read_data();     //从第二个字节开始接收。

    read<<=8;

    read|=read_data();

    bt=bt|read;

    h_bit=bt>>8;

    l_bit=bt;

    write_com(y_adr);     //写入点的时候,重新写入地址,因为地址已经改变。

    write_com(x_adr);

    write_num(h_bit);

    write_num(l_bit);

    write_com(0x36); //开显示

    write_com(0x30);     //转回基本指令集

}

/*

液晶初始化

*/

void lcd_init()

{

    PSB=1;

    RST=1;

    write_com(0x30);     //基本指令操作

    write_com(0x0c);     //开显示

    write_com(0x01);     //清除LCD显示

}

void main()

{
        while(1)

        {

    uchar x,i,y;

    lcd_init();

    clear_lcd();

        write_com(0x34);

        write_com(0x34);

        write_com(0x80);

        write_com(0x88);

        for(i=16;i>0;i--) //画出X轴

        {

            write_num(0xff);

        }

        for(i=0;i<64;i++) //画出Y轴

        {

            put_point(0,i);

        }

                for(i=0;i<128;i++)
                {
                    a[i] = Read_AD_Data(0xE4);
                }

        for(i=0;i<128;i++)

        {

            x=i;

                        y=32-(a[i]/10);

            put_point(x,y);

        }

        write_com(0x36);

        write_com(0x30);

                delayms(5000);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我又对程序进行了修改——将AD检测过程与屏幕刷新过程分离,大大提高了检测速度。(此外我将程序修改 ...

a=Read_AD_Data(0xE4);这句代码怎么来的?

网友C:
XPT2046是AD转换芯片?你确定?不是触摸屏控制芯片?楼主你逗我呢

网友D(2017-12-06):
负半周期电压不见了是楼主对电位差没有理解,如果理解了这样就能采集到负半周期的波形了,频率这种定西还要启动定时器,真麻烦

网友E:
这是个很实用的家伙

网友F(2018-04-29):
积分不够下,能透漏下XPT2046.c和 XPT2046.h的内容嘛?谢

网友G(2018-06-08):
引用 网友C:
XPT2046是AD转换芯片?你确定?不是触摸屏控制芯片?楼主你逗我呢

别逗,XPT2046是一种典型的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SARADC),自己百度

网友H(2018-10-12):
你好  我在用普中科技板子上的xpt2046写示波器的程序   但是 我是的外部输入端(12脚)  在没有输入的时候 数码管也会显示900=1500 的示数 ,  并且在我接上正弦信号后没有任何反应, 12脚接地也没反应 这是为什么 ...  求解

网友I:
这个能不能用?

网友J(2019-04-14):
这个read_data函数是干嘛用的

网友K:
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L(2019-05-25):
用你这个程序有的点偏离比较大是什么原因

网友M(2020-03-17):
跪拜,大神啊!

网友N:
接线图分享一下呗

网友O(2021-01-15):
引用 网友P:

XPT2046的命令,0xE4选择的是AUX输入模拟信号

网友Q:
谢谢分享最近正在搞这个东东

网友R:
谢谢楼主,有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S:
厉害了,一直都打算玩单片机,都不敢动手,看了你们的帖子有点跃跃欲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