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错误出在哪里?个位大神,请帮我看一下

楼主:
问题描述:流水灯只依次循环点亮一遍。我想让它一直在循环点亮。
题目:如图8-3所示,P1口外接8个LED灯,要求编程实现循环流水灯功能,时间间隔0.5s,单片机外接晶振12MHz。

(所用实现方法:用定时器T0实现精确定时0.5s,将0.5s分解为100个5000us,用定时器T0的方式0实现。)

#include < reg51.h>
unsigned char count=0,i=0;
unsigned char s=0xfe;

//主函数
main (  )
   {
     P1=0xfe;
     TMOD=0x00;
     TH0=0x63;
     TL0=0x18;
     ET0=1;
     EA=1;
     TR0=1;
     while(1);
   }

//服务函数
void  Timer0_int( )  interrupt 1
    {
      count++;
      if (count==100)
        {
          count=0;
          i++;
           if(i<8)
             {
               s=s<<1;
               s=s^0x01;
               P1=s;
             }
           else
           i=0;
        }

       TH0=0x63;
       TL0=0x18;
    }

网友A(2017-06-29):
你中斷裡頭的i數到7的時候你的變數S是0x7F,也就是0111 1111(二進制),當你的i來到8的時候,你將你的i設為0,但是你的s是停留在0111 1111,所以下一次進中斷時,你的i會加1,你的s會先變成1111 1110,然後執行s=s^0x01,之後就變成了1111 1111,再下一次進中斷還是先變成1111 1110, 再執行行s=s^0x01,之後就變成了1111 1111,到這裡你就看的懂了吧!在else中除了將i歸0後,再補一個s=0xfe;的敘述看看吧!

网友A:
在中斷的else敘述中多增加一個S=0xfe;

网友B:
中断内部有问题,自己推力一遍试试

网友C:
两个方法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方法1.
#include <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unt=0,i=0;
unsigned char s=0xfe;

//主函数
main (  )
   {
     P1=0xfe;
     TMOD=0x00;
     TH0=0x63;
     TL0=0x18;
     ET0=1;
     EA=1;
     TR0=1;
     while(1);
   }

//服务函数
void  Timer0_int( )  interrupt 1
{
        count++;
        if (count>=100)
        {
                count=0;
                P1=_crol_(P1,1);//P1循环左移一位
//                P1=_cror_(P1,1);//P1循环右移一位

/*                i++;
                if(i<8)
                {
                        s=s<<1;
                        s=s^0x01;
                        P1=s;
                }
                else
                i=0;*/
        }
        TH0=0x63;
        TL0=0x18;
}
方法2;#include <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unt=0,i=0;
unsigned char s=0xfe;

//主函数
main (  )
   {
     P1=0xfe;
     TMOD=0x00;
     TH0=0x63;
     TL0=0x18;
     ET0=1;
     EA=1;
     TR0=1;
     while(1);
   }

//服务函数
void  Timer0_int( )  interrupt 1
{
        count++;
        if (count>=100)
        {
                count=0;
                i++;
                s=s<<1;
                s=s^0x01;
                P1=s;
                if(i>=8)
                {
                        i=0;
                        P1=s=0xfe;
                }

        }
        TH0=0x63;
        TL0=0x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