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新人求教 使用ISP下载线无法找到装置

楼主:
新人一枚,使用是AT89S52最小系统,从淘宝上买的USB-ISP下载线,win7可用,本人是win10系统。 。安装好驱动,显示正常,如下所示,但是好像没有给驱动分配端口号,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因为没有买专用的插座,就将ISP10个接口分别与单片机的接口用杜邦线直接一一连接了

然后就爆炸了····尝试用AVR_frighter给单片机写入hex程序,但是一直报错,显示没有发现USB设备

求问是什么问题,线路连接的不对,下载线不兼容系统,还是不能直接用下载线连接单片机?

网友A(2017-06-30):
查一下“AT89S52”手册,它是如何开发仿真的。

网友B:
这种情况,你可以检查一下杜邦线连接接触是否可靠。

网友C:
用 stc-isp-15xx-v6.85F

网友D:
好像不应该全部链接,只是链接其中几根线,全部连接反而可能导致无法是辨别与下载,看看你的硬件技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