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用红外线 能不能实现遥控车定向

楼主(2017-06-30):
求问  用红外线 能不能实现遥控车定向

网友A:
“用红外线 能不能实现遥控车定向”这两者“结婚”需要“介绍人”,你打算找谁做“介绍人”呢?

网友B:
遥控车是不是那种智能小车,我有实现超声波的代码

网友B:
我有实现超声波的代码,红外是不是用红外遥控器控制?

网友C:
红外线能够定向,淘宝上应该有现成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就是红外遥控啊,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