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40数码管驱动IC程序

楼主(2017-06-30):
/*--TM1640数码管驱动IC程序------------------------*/
//*********START***********************************************
void Start_1640()          //1640开始
{
    PCLK=0;
    PDIO=1;
    PCLK=1;
    NOP();
    NOP();
    PDIO=0;
    NOP();
    NOP();
    PCLK=0;
    NOP();
    NOP();
}
//**************************************************************
void Stop_1640()             //1640结束
{
    PCLK=0;
    PDIO=0;
    PCLK=1;
    NOP();
    NOP();
    PDIO=1;
    NOP();
    NOP();
}

/*------写数据给T1640----------*/
void Write_1640(uchar vdata1)
{
      uchar i = 0;
     PDIO=0;
    PCLK=0;
      NOP();
    NOP();
      for(i=0;i<8;i++)  //开始传送8位数据,每循环一次传送一位数据
     {
         PCLK=0;
          NOP();
         NOP();
          if(vdata1&B0)
            {
             PDIO=1;

            }
          else
            {
             PDIO=0;
            }
        NOP();
          PCLK=1;
         NOP();
         NOP();
          vdata1>>=1;
    }
    PDIO=0;
    PCLK=0;
}

/*------显示子程序--------*/
void Send_1640()
{
      uchar j=0;
    NOP();

    Start_1640();
    NOP();
    NOP();
      Write_1640(0x40);    //写数据到显示寄存器,采用地址自动加一
      NOP();
    Stop_1640();
    Start_1640();
    NOP();
    NOP();
      Write_1640(0xc0);    //显示寄存器的00H单元开始
      NOP();
      for(j= 0; j< 16; ++j)
    {
         Write_1640(vDisBuf[j]);
    }
    Stop_1640();
    Start_1640();
      NOP();
    NOP();
      Write_1640(0x8e);     //开显示,亮度可以通过改变低三位调节  0x8e--10001110
      NOP();
    NOP();
    Stop_1640();

}

网友A(2017-09-30):
谢谢分享,请问这个应用图纸吗

网友A:
请问,这个TM1640有应用图纸吗、

网友B(2018-12-10):
不太会用 这个模式,,,我感觉还是地址固定模式  好理解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