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6引脚图,pdf中文资料下载

楼主(2017-06-30):
PIC16F882/883/884/886/887
数据手册
采用纳瓦技术的 28/40/44引脚
增强型闪存8位

CMOS单片机pic16f886引脚图:
外设特性:
• 24/35 个带有方向可单独控制的I/O 引脚:
- 高灌/拉电流可直接驱动 LED
- 电平变化中断引脚
- 可单独编程的弱上拉引脚
- 超低功耗唤醒 (Ultra Low-Power Wake-up,
ULPWU)
•  模拟比较器模块具有:
- 两个模拟比较器
- 可编程片上参考电压(CVREF)模块(占VDD的
百分比)
- 固定的参考电压 (0.6V)
- 可从外部访问比较器的输入和输出
-SR锁存模式
- 外部定时器选通 (使能计数)
• A/D转换器:
-10 位分辨率和11/14 个通道
• Timer0:带 8位可编程预分频器的 8 位定时器/计
数器
•  增强型Timer1:
- 带预分频器的16 位定时器 /计数器
- 外部选通输入模式
- 专用低功耗32 kHz 振荡器
• Timer2: 带 8位周期寄存器、预分频器和后分频
器的8 位定时器/计数器
•  增强型捕捉、比较和PWM+模块:
-16 位捕捉,最大分辨率为12.5 ns
- 比较,最大分辨率为200 ns
- 带有1、2 或 4个输出通道和可编程“死区时
间”的10 位 PWM,最大频率为20 kHz
-PWM输出转向(steering)控制
•  捕捉、比较和PWM 模块:
-16 位捕捉,最大分辨率为12.5 ns
-16 位比较,最大分辨率为200 ns
-10 位PWM,最大频率为 20 kHz
•  增强型USART 模块:
- 支持RS-485、RS-232 和LIN 2.0
- 自动波特率检测
- 遇到起始位时自动唤醒
•  通过两个引脚进行在线串行编程(In-Circuit Serial
Programming™,ICSP™)
•  主同步串行口 (Master Synchronous Serial
Port,MSSP)模块支持 3 线 SPI(总共4 种模式)
和带有I
2C 地址屏蔽功能的I
2C™ 主 /从模式

高性能 RISC CPU:
•  仅需学习 35条指令:
- 除跳转指令外,所有指令均为单周期指令
•  工作速度
- 振荡器 /时钟输入为DC – 20 MHz
- 指令周期为 DC – 200 ns
•  中断功能
• 8 级深的硬件堆栈
•  直接、间接和相对寻址模式
单片机的特殊性能:
•  高精度内部振荡器:
- 出厂时精度校准为 ±1%
- 可通过软件选择的频率范围为:31 kHz 至
8MHz
- 可通过软件调节
- 双速启动模式
- 关键应用的晶振故障检测
- 在工作期间切换时钟模式以节能
•  节能休眠模式
•  宽工作电压范围(2.0V-5.5V)
•  工业级及扩展级温度范围
•  上电复位(Power-on Reset , POR)
•  上电延时定时器(Power-up Timer,PWRT)和
振荡器起振定时器(Oscillator Start-up Timer,
OST)
•  带有软件控制选项的掉电复位(Brown-out
Reset,BOR)
•  带有片上振荡器的增强型低电流看门狗定时器
(Watchdog Timer , WDT),可软件使能(在软
件选择最大分频比时,标称周期为 268秒)
•  带有上拉的主复位引脚,可复用作输入引脚
•  可编程代码保护
•  高耐用性闪存 /EEPROM单元:
- 闪存可承受 10万次擦写
- EEPROM 可承受 100万次擦写
- 闪存 /数据 EEPROM的数据保持时间:> 40 年
•  运行时读 /写程序存储器
•  在线调试器(板上)
低功耗特性:
•  待机电流:
-2.0V 时典型值为 50 nA
•  工作电流:
- 32 kHz、2.0V时典型值为11 µA
-4 MHz、 2.0V时典型值为 220 µA
•  看门狗定时器电流:
-2.0V 时典型值为 1 µA

pic16f886管脚功能:

完整的pic16f886的pdf格式中文资料下载地址:

网友A(2019-04-03):
感谢分享哦,学习1下

网友B(2021-04-01):
正好需要用到,感谢!

网友C(2021-11-08):
PIC经典系列芯片,很不错

网友D(2021-12-20):
886和882都是10位分辨率ADC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