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显示的一个时钟程序

楼主(2017-06-30):
基于51单片机用1602液晶显示一个时钟
最好配合视频教程中讲解1602液晶实现时钟来看。
操作方法如下:
1.正确安装液晶1602,请查看使用手册目录下的液晶安装方法。
2.下载本程序
3.调节液晶对比度致液晶清晰显示字符,若已调节好可跳过此步。
4.实验板上S3键为功能键,按下后可选择调节哪个部分。
5.S13为数字增大键。
6.S17为数字减小键。

  1. /*********************************************************************************
  2. * 【编写时间】: 2014年3月5日
  3. * 【作    者】: 清翔电子:03
  4. * 【版    本】: 1.0
  5. * 【实验平台】: QX-MCS51 单片机开发板
  6. * 【外部晶振】: 11.0592mhz
  7. * 【主控芯片】: STC89C52RC
  8. * 【编译环境】: Keil μVisio4
  9. * 【程序功能】: LCD1602液晶时间显示(可调)
  10. * 【使用说明】: 按键S4选择需要调整的时间项,按下S3值增加,按下S2值减少
  11.                  1.使用1602液晶前先拔掉数码管J6跳帽,数码管与液晶不能共用
  12.                  2.将1602液晶接到L2排母上,液晶面向开发板外部
  13.                                  3.若程序烧写完成后,1602液晶无显示,请调节开发板右下方的电位器RV1
  14. **********************************************************************************/

  15. #include<reg52.h>
  16.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17.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0^7;
sbit lcden=P0^5;
sbit rw=P0^6;

sbit s1=P3^2;                   // 独立按键K4
sbit s2=P3^3;                   // 独立按键K3
sbit s3=P3^4;                   // 独立按键K2

uchar count,s1num;
char miao,shi,fen;
uchar code table[]="   2014-4-01";
uchar code table1[]="    00:00:0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lcden=0;
        P2=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lcden=0;
        P2=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uchar num;
        rw=0;
        lcden=0;
//        fen=59;
//        miao=53;
//        shi=23;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5);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keyscan()
{

        if(s1==0)
        {
                delay(5);
                if(s1==0)
                {        s1num++;
                        while(!s1);
                        if(s1num==1)
                        {
                                TR0=0;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
        }
                        if(s1num==2)
                        {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write_com(0x80+0x40+4);
                        }
                        if(s1num==4)
                        {
                                s1num=0;
                                write_com(0x0c);
                                TR0=1;
                        }

                }
                if(s1num!=0)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if(s1num==1)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if(s1num==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
                        }
                        if(s3==0)
                        {
                                delay(5);
                                if(s3==0)
                                {
                                        while(!s3);
                                        if(s1num==1)
                                        {
                                        /*        if(miao==0)
                                                {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if(s1num==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