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驱动直流电机

楼主:
本人小白,我想请教一下,单片机能够驱动直流电机么?如果能够驱动的话,那么可以调节直流电机的转速快慢么?怎么调整?

网友A(2017-06-30):
加一个驱动  用单片机就能控制了 直接用单片机电流太小  带不动

网友B:
可以考虑用步进电机

网友C:
取决于电机的调速方式,直流电机:调压,步进电机调频……

网友D:
单片机是不能够直接驱动直流电机的,需要通过专用的驱动电路来实现,如L298。加了这个电路后,单片机通过PWM方式可以控制电机转速。

网友E:
STM32单片机可以驱动直流电机,51单片机不能驱动,因为电流不够。
一般是加一个驱动模块,如L298N。
调速,就是程序的问题了。一般就是PWM波。不要以为它有多高深,就是中学物理知识——交流电的有效值。
当然,它要真正用好,还是要好好学习算法才行。

网友F: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实例10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G:
用H桥   PWM调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