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光敏电阻的路灯控制电路proteus仿真及源程序

楼主(2017-06-30):
请大家多多指教

仿真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 = P3^0;
sbit rd = P3^1;
sbit rw = P3^2;
sbit output = P3^4;
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t1, t2;
        for (t1 = 0; t1 < xms; t1++)
            for (t2 = 0; t2 < 110; t2++);
}

void main() {
    cs = 0;
        rd = 0;
        delay(40);
        rw = 1;
        delay(70);
        rw = 0;
        P1 = 0xff;
        temp = P1;
        if (temp < 128) {
            output = 0;
……………………

网友A(2017-12-23):
很好的资料!多谢啦!

网友B:
很好的资料

网友C(2018-04-24):
光敏电阻控制路灯电路及制作 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D:
资料很好,收藏了

网友E:
你好,我按照你的电路和程序进行仿真,然后发现光敏电阻小于0.4的时候灯才会亮。

网友F:
下载了,没有proteus仿真图啊,请问你们用什么打开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下载了,没有proteus仿真图啊,请问你们用什么打开的?

我也是这种情况,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

网友H(2018-05-29):
为啥我下载就是不安全呢

网友I(2018-07-14):
引用 网友H:
为啥我下载就是不安全呢

把windows defender关了就好了

网友J:
刚下载,准备好好看看,多谢分享

网友K(2018-12-28):
很有帮助

网友L:
感谢楼主分享,资料很好。

网友M(2019-04-23):
可以,不错的学习资料

网友N:
这解决了我急需的问题,感谢

网友N:
做的真心不错

网友O:
呃呃呃,程序除了上述就只有2行了

网友P:
小白一个,能解释下原理吗?

网友Q(2019-05-28):
有程序和仿真吗?

网友R:
这个可以有,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S:
引用 网友O:
呃呃呃,程序除了上述就只有2行了

可以发下全部的程序吗  谢谢

网友T: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这种情况,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

你们是proteus软件的问题  ,那个work  space就是文件 ,是安装的版本不好,显示不出来

网友U(2019-11-25):
电路复杂化了,只要用的单片机带ADC采集功能的就好作多了,不需要这么复杂的电路

网友V:
很好!多谢啦!

网友W(2020-01-07):
好像挺不错的样子

网友X(2020-02-13):
引用 网友F:
下载了,没有proteus仿真图啊,请问你们用什么打开的?

你的proteus版本低于楼主的版本,打不开的,升级到8.0以上才能打开,工程文件是你图中第二个。

网友X:
引用 网友U:
电路复杂化了,只要用的单片机带ADC采集功能的就好作多了,不需要这么复杂的电路

我也觉得,他这个ADC用了10来个I/O口了

网友Y:
什么意思,里面有没有看的懂得

网友Y:
需要一个说明图,完全小白,难受

网友Z(2020-03-25):
我用的proteus7,怎么才能看到电路图啊

网友Z:
光敏电阻不会用啊,能简单解答一下吗

网友AA:
这个怎么弄呀

网友AB(2020-05-16):
请问左下角的按键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N:
这解决了我急需的问题,感谢

方便联系一下吗?运行提示有警告

网友AC:
为什么复位按钮没有用呢?

网友AD(2020-10-30):
这帖子很管用

网友U:
按你这样的硬件法,会不会在某个临界点时出现一会开一关的现像,一般都要用比较器或是用ADC采集会比较稳定吧

网友AE: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按照你的电路和程序进行仿真,然后发现光敏电阻小于0.4的时候灯才会亮。

你好,我刚用这个网站,我下载下来之后,在我的电脑上为什么无法运行啊

网友AF(2021-05-22):
源码就只有帖子图片中那么多,没有用

网友AG(2021-07-21):
很好的资料!学到啦!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