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51单片机做温度计需要购买哪些零件

楼主(2017-07-01):
现在手头只有stc80c51 要求用热电偶或热敏电阻做温度计 需要买什么呢

网友A:
需要购热电偶模块MAX6675及热电偶(购买时会有相应全程送),以及单片机最小系统的的复位电路元件、晶振电路元件,显示电路元件等到。

网友B:
先画出原理图。

网友C:
DS18B20还有显示屏

网友D:
单片机最小系统原件及DS18B20和显示屏就可以了吧

网友E:
温度计方案有好多种,你先定个目标。

网友F:
DS18B20和LCD1602,还有单片机最小系统的晶振和复位电路

网友G:
做温度计直接用18B20,用其他的你还需要AD转换器件,而且还有很大误差

网友H:
ds18b20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