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度表(电能表)的设计

楼主(2017-07-01):
求助,请问有朋友做过或者研究过电度表的设计吗,要求实现的功能就是能显示功率消耗就行,毫无头绪啊,

楼主:
大家有搞过的没,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可以采用两种办法实现
1、采用专用的电能模块,读取数据处理显示
2、电能表脉冲发,记录统计脉冲的 ...

第二种,我觉得是我的目标,我就是自己想做一个电能表,大神,有没有什么办法

楼主:
还有没有大兄弟们有建议啊

网友B:
几乎必须采用板凳的建议。
如果用AD自己做,硬件、软件都相当复杂。
请查看模块资料吧。

网友C:
采用珠海聚力的 ATT7022系列的芯片吧,我最近也想做一个,还没选好芯片

网友D(2019-03-30):
哥,最近我也在弄这个,您的弄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