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智能仪表课程设计 DS12887程序

楼主:
内容:以AT89C51单片机为核心,设计一个具有实时时钟功能和温度测量功能的智能化测量仪器。要求具有实时时钟显示和校时功能,温度测量显示功能等。
硬件主要包括DS12887实时时钟电路、555转换电路、8只共阳LED数码管及相应的显示控制和驱动电路、键盘电路等。
编写相程序,编程并控制DS12887芯片,获得日期和时间值;利用按键可实现日期和时间初值的设置,以及测量值、日期和时间的显示切换功能;根据温度与频率的关系显示温度。
做得不好,多包涵。

原理图: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ec     XBYTE[0x7f00]
#define seca    XBYTE[0x7f01]
#define min     XBYTE[0x7f02]
#define mina    XBYTE[0x7f03]
#define hour    XBYTE[0x7f04]
#define houra   XBYTE[0x7f05]
#define day     XBYTE[0x7f06]
#define date    XBYTE[0x7f07]
#define month   XBYTE[0x7f08]
#define year    XBYTE[0x7f09]
#define A       XBYTE[0x7f0A]
#define B       XBYTE[0x7f0B]
#define C       XBYTE[0x7f0C]
#define D       XBYTE[0x7f0D]

uchar wendu[8];/*温度数组*/
uchar show[4][8];/*显示数组,第一行存储年月日数据,第二行存储时分秒数据,第三行存储温度和频率数据,第四行存储农历年月日数据*/
uchar Buffer[8];/*中间寄存器*/
uchar weixuan;
uchar page=0;/*显示页面选择*/
uchar shanshuo=0;/*闪烁标志位   初始为不闪烁状态*/
uint nsec,nmin,nhour,nday,ndate,nmonth,nyear;/*更新后时间*/
uint lyear,lmonth,ldate;/*农历年月日*/
uint t1_num,frequency,tempture;/*定时次数 频率 温度*/
uint s3_num=0;/*闪烁(修改)位置选择*/
sbit s2=P1^5;
sbit s3=P1^6;
sbit s4=P1^7;
sbit P3_5=P3^5;/*对T1引脚定义*/
sbit key_on=P3^3;/*对INT1引脚定义*/
uchar code table[13]={               /*数码管段码*/
0x03,0x9f,0x25,0x0d,0x99,0x49,
0x41,0x1F,0x01,0x09,0xff,0x39,0x63
};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void DS12887_init();/*时钟芯片初始化函数*/
void DS12887_read();/*读时钟芯片函数*/
void DS12887_write();/*写时钟芯片函数*/
void change();/*数据处理函数*/
void display();/*位选及显示函数*/
void T0andT1_init();/*定时器T0,T1初始化函数*/
void int0_init();/*INT0初始化函数*/
void int1_init();/*INT1初始化函数*/
void key_service();/*按键服务函数*/
void flash();/*闪烁函数*/
void add();/*加1函数*/
void nongli();/*农历处理函数*/
void LED_duan(uchar i);/*段选函数*/

void main()
{
        uint n;
         DS12887_init();/*时间初始化*/
        DS12887_read();
        int0_init();
        T0andT1_init();
        int1_init();

        while(1)
        {
                change();
                display();
                nongli();
                n++;
                if(n==20)
                {
                        shanshuo=!shanshuo;
                    n=0;
                }/*当循环20次时,闪烁标志位取反,即修改位置的数码管能正常显示对应段码*/
        }
}

/*初始化DS12887*/
void DS12887_init()
{
  B=0x92;/*禁止芯片内部的更新周期操作*/
  A=0x20;/*初始化A寄存器*/
  sec=0x00;
  min=0x30;
  hour=0x08;
  day=0x04;
  date=0x08;
  month=0x06;
  year=0x17;/*写入初始时间和日期 2017年6月8日周四 8点30分0秒*/
  ACC=C;
  ACC=D;/*通过读寄存器来清零标志位*/
  B=0x12; /*24小时制,BCD码输出,更新中断允许,芯片工作*/
}

/*读DS12887*/
void DS12887_read()
{
        nsec=(sec/16)*10+sec%16;
        nmin=(min/16)*10+min%16;
        nhour=(hour/16)*10+hour%16;
        nday=(day/16)*10+day%16;
        ndate=(date/16)*10+date%16;
        nmonth=(month/16)*10+month%16;
        nyear=(year/16)*10+year%16;
}

/*写DS12887*/
void DS12887_write()
{
        sec=(nsec/10)*16+nsec%10;
        min=(nmin/10)*16+nmin%10;
        hour=(nhour/10)*16+nhour%10;
        day=(nday/10)*16+nday%10;
        date=(ndate/10)*16+ndate%10;
        month=(nmonth/10)*16+nmonth%10;
        year=(nyear/10)*16+nyear%10;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延时z ms*/
}

/*时间数据处理*/
void change()
{

        show[0][0] = 2;
        show[0][1] = 0;
        show[0][2] = nyear/10;
        show[0][3] = nyear%10;
        show[0][4] = nmonth/10;
        show[0][5] = nmonth%10;
        show[0][6] = ndate/10;
        show[0][7] = ndate%10;

        show[1][0] = nhour/10;
        show[1][1] = nhour%10;
        show[1][2] = nmin/10;
        show[1][3] = nmin%10;
        show[1][4] = nsec/10;
        show[1][5] = nsec%10;
        show[1][6] = 10;
        show[1][7] = nday%10;

        show[2][0] = wendu[0];
        show[2][1] = wendu[1];
        show[2][2] = wendu[2];
        show[2][3] = wendu[3];
        show[2][4] = wendu[4];
        show[2][5] = wendu[5];
        show[2][6] = wendu[6];
        show[2][7] = wendu[7];

        show[3][0] = 2;
        show[3][1] = 0;
        show[3][2] = lyear/10;
        show[3][3] = lyear%10;
        show[3][4] = lmonth/10;
        show[3][5] = lmonth%10;
        show[3][6] = ldate/10;
        show[3][7] = ldate%10;

}

/*段选函数*/
void LED_duan(uchar i)
{

        SBUF=table[i];/*段码值先存入缓冲寄存器中*/
        delay(1);/*数据串口传输时间*/
        TI=0;/*数据发送完毕,数据串口传输位清零*/
}

/*位选及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uchar i;
        weixuan=0xfe;
        for(i=0;i<8;i++)
        {Buffer[i]=show[ page][i];}
        flash();
         for(i=0;i<8;i++)            /*每次左移选通一位*/
        {

                P1=weixuan;
                LED_duan(Buffer[i]);
                weixuan=weixuan<<1;     /*位选择,左移一位*/
                weixuan=weixuan|0x01;
                if(weixuan==0xff)
                weixuan=0xfe;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void int0_init()
{
        SCON = 0x00;/*串口使用方式0*/
         IT0 = 0;/*外部中断0的中断触发方式控制位*/
        EX0 = 1;/*INT0开启*/
        EA = 1;/*CPU开中断*/
}

void int0_service() interrupt 0/*外部中断0更新中断*/
{
        if(A==0x20)/*时钟信息可读*/
         {DS12887_read();
          ACC=C;}
}

void T0andT1_init()/*定时器初始化*/
{
        SCON=0x00;/*串口工作方式0*/
        P3_5 = 0;/*选通温度采集*/
        TMOD=0x15;/*定时器1定时工作方式1,定时器0计数*/
        TH0=0;
        TL0=0;/*计数器装载初值*/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0.05s  定时器装载初值*/
        TR1=1;
        TR0=1;/*定时器启/停控制位置1*/
        ET1=1;/*定时器1溢出中断允许位*/
        EA=1;/*中断允许总控制位*/

}

/*定时器中断,采集温度处理*/
void t1_wendu(void) interrupt 3
{
        TR0=0;/*先让T0、T1停止工作*/
        TR1=0;/*启停控制位*/
        P3_5=0;/*选通温度采集*/
        t1_num++;
        if(t1_num==20)/*定时1s*/
        {
                t1_num = 0;
                frequency=TH0*256+TL0; /*计数*/
                tempture=(frequency)*11/62-113; /*温度值转化显示数值*/
                wendu[0] = tempture/10;
                wendu[1] = tempture%10;
                wendu[2] = 11;
                wendu[3] = 12;/*摄氏度符号*/
                wendu[4] = frequency/1000;
                wendu[5] = frequency%1000/100;
                wendu[6] = frequency%1000%100/10;
                  wendu[7] = frequency%1000%100%10;
                TH0=TL0=0;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定时器重新装载初值*/
        TR0=1;
        TR1=1;
}

void int1_init()
{
        SCON = 0x00;/*串口使用方式0*/
         IT1 = 0;/*外部中断1的中断触发方式控制位*/
        EX1 = 1;/*INT1开启*/
        EA = 1;/*CPU开中断*/
}

void int1_service() interrupt 2/*外部中断1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if(key_on == 0)/*有键按下时执行程序*/
        {
                delay(10);/*延时10ms,按键消除抖动*/
            if(key_on == 0)
            {
                        key_service();
                           key_on= 1;
                        while(key_on == 0);
                }
        }
}

void key_service()/*按键服务程序*/
{
        if(s2==0)
         {
           page=(page+1)%4; /*page变量代表数码管要显示的内容 page=0数码管显示年月日 page=1数码管显示时分秒 page=2数码管显示温度和频率 page=3数码管显示农历的年月日*/

         }

    if(s3==0)
         {
                s3_num++;/*8个数码管两两分为4组 s3_num代表闪烁位位置*/
                if(s3_num==5)
                s3_num=0;/*不选中数码管*/
         }

     if(s4==0)
        {
                add();
        }
}

/*闪烁函数*/
void flash()
{

        if((s3_num!=0)&&(page!=2)&&shanshuo==0)
        {
                Buffer[(s3_num-1)*2]=10;
                Buffer[(s3_num-1)*2+1]=10;/*对所选中位置的数码管给段码0xff(全灭)*/
        }
}

/*按键加1函数*/
void add()
{
        uint m,n,y,c,w,d;
        if(s4 == 0)/*修改数据程序*/
        {
                if(page==0)
                {
                        switch(s3_num)
                        {
                                case 2: nyear++;
                                        m = nyear;
                                        if(m == 100)/*年变量达到100年*/
                                                {
                                                        nyear=0;
                                                }
                                        DS12887_write();
                                        break;

                                case 3: nmonth++;
                                        m = nmonth;
                                        if(m==13) /*月变量达到12*/
                                        {
                                                        nmonth=1;
                                        }
                                        DS12887_write();
                                        break;

                                case 4: ndate++;
                                        m = ndate;
                                        if(nmonth==1||nmonth==3||nmonth==5||nmonth==7||nmonth==8||nmonth==10||nmonth==12)
                                        {
                                                        if(m==32) /*大月日变量达到32*/
                                                {
                                                                ndate=1;
                                                }
                                                }
                                                if(nmonth==4||nmonth==6||nmonth==9||nmonth==11)
                                        {
                                                        if(m==31) /*小月日变量达到31*/
                                                {
                                                                ndate=1;
                                                }
                                                }
                                                if(nmonth==2)
                                        {
                                                        if((nyear%4==0&&nyear%100!=0)||(nyear%400==0))/*闰年*/
                                                        {
                                                                if(m==30) /*闰年2月日变量达到30*/
                                                            {
                                                                        ndate=1;
                                                            }

                                                        }
                                                        else
                                                        {
                                                                if(m==29)/*非闰年2月日变量达到29*/
                                                                ndate=1;
                                                        }
                                        }
                                        DS12887_write();
                                        break;
                                    default: return;

                                }
                    /*利用蔡勒公式计算星期*/
                        y=nyear;
                        c=20;
                        n=nmonth;
                        d=ndate;
                        if(n==1||n==2)
                         {
                            y--;
                                n=n+12;

                         }
                        w=y+y/4+c/4-2*c+13*(n+1)/5+d-1;
                        while(w<0)
                        {w=w+7;}
                        nday=w%7;
                        if(nday==0)
                        nday=7;}
                        DS12887_write();/*通过此段程序可实现星期随年月日的改变而准确变化*/
                   }

                else if(page==1)
                {
                        switch(s3_num)
                        {
                                case 1: nhour++;
                                        m = nhour;
                                        if(m==24) /*小时变量达到24*/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新建 Microsoft 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