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讲解一下51,arm,avr,stm32,pic的功能特点

楼主(2017-07-01):
学了51觉得已经很难很牛逼,但是对于大神们已近淘汰,但是对于一班要求够用,就要最便宜性价比好的mcu,除了51哪些是嵌入式的啊!嵌入式是多级嵌套吗,是不是学了一个系列arm牛逼了其他就可以不用了,反正同级芯片有代替的,还是学stm32最热门的它能替代pic,arm吗,现在想学一个稍微靠谱一点的能因对稍微复杂项目,想目标奋斗

网友A:
如果你真的精通了一种(如:51),再看其它的不在话下,无非是:速度、容量、位数、开发方式、外设多少的不同而矣。
有这一问,说明你尚未精通其中的一个。

网友B:
电脑这东西道理都差不多 但实现思路有很多 于是有了不同的芯片 人们的要求总是越来越高 速度要更快功耗要更低 这个是没止境的 所以对应不同项目用不同的东西也是惯例 51是很牛但也看领域 你控制点led LCD什么的是没问题啊 写个彩屏试试 当时就挂了 更强悍的单片机肯定是对应更高的使用领域 单片机的作用是处理相对单一的工作 比如PC电脑 上面的显卡 桥 网卡 声卡 都是单独的嵌入系统 然后和主CPU通过总线交换数据协同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真的精通了一种(如:51),再看其它的不在话下,无非是:速度、容量、位数、开发方式、外设多少的不 ...

看来得先专一啊

楼主:
51单片机几大部分都学了都了解,除了几个例子,发现还是编不倒,然来发现还是逻辑思维不行下不了手,看的懂编不了,更我英语一样,会做题,听力听不懂,还是C要学好啊,学了个框架单片机没大脑控制哈哈,心

网友D:
51最老,用得人最多,价格最便宜,资料丰富,性能差点。你可以去看看STC的单片机,很不错。
AVR不错,前几年很火,但是atmel货源经常出现问题,价格也贵,国内开发的人有少的趋势。
stm32单片机现在火啊,中高低通吃,就是主要基于arm的,难度会大点。
PIC嘛,它的指令系统是不同于51的,学他就麻烦一点,据说抗干扰性不错,很多家电上用,价格不便宜。有一款要和msp430比功耗 。顺便提一下msp430,很有特色的单片机,功耗最低,非常适合一些节电和精确定时场合的应用。
ARM7,9是32位MCU,AVR\51是8位MCU,32位机可以运算非常复杂的指令,进行大量的数据计算,比如视频数据,能力较8位机强很多。运算速度也高好多倍.
简单的说,CPU构架不同,虽然都是8位的,但指令集不同,AVR是用RISC的,哈佛结构的总线;51是用CISC,冯诺衣曼结构的总线。跟AVR比,51是老掉牙的东西,内部资源少,速度慢,但学习简单,是用的最多最精典的单片机。AVR是后来才出来的,工艺上远超过51,内部资源丰富,速度快。
并不是必需得学,但学了最好,学了51再学AVR就快很多了,因为是同一个东西,就像学了一种编程语言一样,学了一门其它的就简单了,因为思路是一样的,只是格式写法不同而以。
STM32跟ARM7不是一回事,STM32的核是CORTEX M3,内核版本是ARMv7不是ARM7。
STM32功能,速度,位宽跟51都不一样,强大很多。
STM32可以使用UCOS,一般没必要,裸奔挺好,你要学习UCOS的话另说。
ARM9已是昨日黄花,工业上应用还好,消费级的都是CORTEX A8/A9了。
至于ARM9还是CORTEX A8,本质上相差不大,都是利用别人做好的WINCE,LINUX/ANDROD操作系统上进行开发,NB点的做做移植什么的。

万法归宗  其实单片机入门之后都差不多,只不过用法上不同罢了,精通一两种就可以了。等你把这些都学好了,那时你真的可以呼风唤雨了

网友D:
不要想那么多,学好51系列就够你用大半辈子了。单片机的精髓不在于本身,而在于周边各类接口模块的运用。有多少人,单片机写程序很牛逼,但要设计一个设备的整体电路就傻了眼?如果你想做工业控制设计的话,电路模块的设计比单片机更重要;如果你是想专门精通单片机软件的话,ARM9和ARM11的操作系统设计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要靠团队,那么结局大都便成了吃青春饭的代码民工(吃青春饭的行业收入都不错,但年纪大了何去何从要考虑清楚)。

网友E(2021-01-03):
《人人学会单片机》 学习框架式编程方式,如果你学会了。你肯定会觉得你今天所问的问题太低级